玻璃封装的稳压管光电效应好明显啊

楼主(2019-04-21):
4.7V稳压管信息如下:
品  牌: ST(先科)
厂家型号: 1N4732A
商品编号: C2535
封装规格: DO-41

白天室内,使用手电照亮稳压二极管,电流大概变化了800nA。
看来在精密信号的电路中,这类玻璃封装的管子是要谨慎使用的。

网友A:
竟有这种事?
虽然没遇到过,还是要谢谢楼主的这个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有这种事?
虽然没遇到过,还是要谢谢楼主的这个发现。

昨晚试了下也是玻璃封装的1N4148电流几乎没变化,
没想到刚才顺便测试了下稳压二极管变化这么大。
当然发光二极管变化也很明显。

网友B:
古老的国产玻璃封装三极管可以把油漆刮了当光电管用

网友C:
大叔,它是稳压管,不是恒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叔,它是稳压管,不是恒流管。。。

在稳压工作的情况下,使用手电照,电压也会下跌1mV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稳压工作的情况下,使用手电照,电压也会下跌1mV左右。

工作在10mA下。

网友:
楼主这两个电阻扭的挺漂亮

网友:
关在小盒子里怕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稳压工作的情况下,使用手电照,电压也会下跌1mV左右。

问题是稳压管只要满足手册规范就可以了。一般不低于50mv的偏移。

网友:
这点变化毫无意义吧?就像前面说的又不是很流馆,输入电压波动或者负载变化引起的稳压管上面的电压变化比起外界的干扰大多了吧?

网友:
稳压管不是这样用的   看清楚该器件的应用场合      要较真的话你还要考虑温度影响,响应频率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古老的国产玻璃封装三极管可以把油漆刮了当光电管用

我玩了电子有30多年了。第一次听说玻封三极管。
电子管后面不是直接金封三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玩了电子有30多年了。第一次听说玻封三极管。
电子管后面不是直接金封三极管了? ...

玻璃倒还真不确定,但是他说的这个方法倒是对的。以前的3DG什么的馆子,上面金属罩磨掉露出管芯就是光敏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玩了电子有30多年了。第一次听说玻封三极管。
电子管后面不是直接金封三极管了? ...

3ax之类的鍺管有玻封涂黑漆的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你这个GIF图是怎么做的,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3ax之类的鍺管有玻封涂黑漆的

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你这个GIF图是怎么做的,挺方便的

QQ影音自带功能。

网友G:
DMM6500,lz是来推广这个表的吗,最近总看到这个表的隐形广告,其实不用推,只要价格便宜大部分人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G:
DMM6500,lz是来推广这个表的吗,最近总看到这个表的隐形广告,其实不用推,只要价格便宜大部分人喜欢 ...

看来我得找吉时利要广告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得找吉时利要广告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玩了电子有30多年了。第一次听说玻封三极管。
电子管后面不是直接金封三极管了? ...

莫非我暴露年龄了???还是我暴露了见识了?

网友H:
楼主你用电吹风吹一下,估计变化比电筒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用电吹风吹一下,估计变化比电筒照更大……

我用手捏了一下就直线上升或者下降了…
稳压管在稳压时通1ma的情况下是下降,10ma的情况下是上升,难道不同电流下,温度系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捏了一下就直线上升或者下降了…
稳压管在稳压时通1ma的情况下是下降,10ma的情况下是上升,难道不 ...

我说的是稳压管两端的电压的变化。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捏了一下就直线上升或者下降了…
稳压管在稳压时通1ma的情况下是下降,10ma的情况下是上升,难道不 ...

没错,4.7V的稳压管刚好就是1mA负温度系数,10mA正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错,4.7V的稳压管刚好就是1mA负温度系数,10mA正温度系数。

多谢指点。

网友:
软文,讨厌这类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玩了电子有30多年了。第一次听说玻封三极管。
电子管后面不是直接金封三极管了? ...

3AX81 手上好像还有,估计早就当光电管了,小时的玩具

网友I:
红外接收头被光照射还能发电了。听说有人用红外二极管兼做接与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红外接收头被光照射还能发电了。听说有人用红外二极管兼做接与发射

有些带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玩了电子有30多年了。第一次听说玻封三极管。
电子管后面不是直接金封三极管了? ...

不是吧,3AX81你没玩过?都是玻封的
那会儿杂志上都有介绍,把3AX81的黑漆刮掉,基极剪掉,就可以当光电管来用。

ps. 楼主是用稳压管当钳位么?精密ADC前面不推荐这么用,如果有RC低通,稳压管的漏电流在R上的压降严重影响ADC精度。
甚至用1N4148钳位都不能避免漏电流的影响,某产品上后来用了BAS116,漏电流典型值<0.6nA(长电), 3pA(NXP),才算比较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吧,3AX81你没玩过?都是玻封的
那会儿杂志上都有介绍,把3AX81的黑漆刮掉,基极剪掉,就可以当光电 ...

真没见过,30年前还是小p孩呢,见识少。也许有见过玻封的三极管但没在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不是吧,3AX81你没玩过?都是玻封的
那会儿杂志上都有介绍,把3AX81的黑漆刮掉,基极剪掉,就可以当光电 ...

2N4117A接成二极管,漏电流<1pA。

网友:
引用 网友H:
2N4117A接成二极管,漏电流

嗯,之前这里似乎讨论过mengxin六位半表还是哪个地方,有个jfet是这么接的,就是为了低漏电流吧。
不过jfet的成本比bas116还是高不少吧

网友:
楼主试下拿光耦去晒太阳,你会怀疑这东西怎么会有人用,

网友K:
led也能做感光用哦,我记得在坛子里看过led阵列做的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H:
2N4117A接成二极管,漏电流

赞。在AOE3里面也推荐使用这个管子,漏电流确实小。

网友:
引用 网友K:
led也能做感光用哦,我记得在坛子里看过led阵列做的触摸

我用各种LED试过,绿发绿的最灵敏,短路电流能输出几十uA

网友:
相片照的真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H:
2N4117A接成二极管,漏电流

上面是AOE3里面各种管子的漏电流。

大师,你上面的图是什么文档里面的?

网友:
我小时候试过把3dg还是3ax系列的三极管锉掉金属盖当光敏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