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wb 定位模块

楼主(2019-04-21):
     无线测距通信模块UWBMD1C-1001 模块是基于UWB通信技术的精准测距模块。该模块使用M4F核的CPU来控制,使用超宽带技术(UWB)来实现精准测距。
 无线测距通信模块UWBMD1C-1001 模块是解决用户对系统中远距离精准测距的目标设计的。
 通信模块工作在无线4G到6G 超宽带上。
 模块使用高精度(0.5ppm)的有源晶振,测距更精准,更稳定。
 模块使用板载不小于3.5dbi增益的宽频(4G到7G)的天线。
 模块建议使用标签小于10个,基站数无限制的小型的精准的室内外,近距离定位场合。
 多移动标签精准测距场合。
 叉车防撞场合。
 机器人定位。

网友A:
我只需要精度有一米就足够了,功率不限制,距离1公里左右即可

网友:
价格,这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需要精度有一米就足够了,功率不限制,距离1公里左右即可

ublox    F9模块 GSP模块带差分定位。精度cm级别。缺点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blox    F9模块 GSP模块带差分定位。精度cm级别。缺点贵!

是能单机工作还是需要两两间交换信息?单机的话这点贵我想我都不用去看价格的,我根本不期望厘米,能分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能单机工作还是需要两两间交换信息?单机的话这点贵我想我都不用去看价格的,我根本不期望厘米,能分米 ...

应该是单机工作的。在室外它是采用接收差分信号模式定位的,似乎是要交啥费用的。号称精度0.01m 我估计也就是分米级。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的。

网友:
重点是价格,目前市场上的价格都比较高

楼主(2020-02-29):
  论坛内部,价格可以给个优惠价。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