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在STM32F103CBT6上移植生成二维码

楼主(2019-04-21):
首先申明我只是搬运工。前段时间需要在屏上显示二维码,在网上找到一个移植的代码,经实测是可行的。不敢独享分享给坛友们。
附件readme.txt中有详细的使用方法,所需的RAM可以根据二维码的VERSION来确定,我的需求不高,选的固定Version=6,最大字符=134(67个汉字)
分辨率是41X41的。

网友:
支持分享。

还可以试试emwin里面自带的二维码显示

网友:
解二维码行不行?

网友:
资源需求要多大啊?

网友A: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Object Name

         0          0       4096          0          0        252   diskimg.o
      1816        170         12         44          0      47008   main.o
       100         10          0          0          0        824   misc.o
      5366        190       4754        316      44056      18218   qr_encode.o

测试结果 占用RAM  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Object Name

         0          ...

你这个应该选的是VERSION=40, 产生的点阵是177*177=31329,一般应用用不到这么大的规格,可以根据需求修改MAX_MODULESIZE.

网友:
中文显示正常吗?虽然前面写了“67个汉字”,但是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之前看坛子里有兄弟说中文解码不对。如果可以的话,上个汉字二维码样张,多谢~

网友A:
测试了,失败率有些低

网友B:
也分享个 IoT Board 里的综合例程代码,软件包形式,显示与二维码处理分离,扫码配网

https://github.com/RT-Thread/IoT ... s/30_iot_board_dem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失败率有些低

失败率低就是成功率高

网友(2019-07-31):
感谢分享,正要用到二维码生成的功能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刚好研究二维码

网友:
楼主文档好像差一个 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分享个 IoT Board 里的综合例程代码,软件包形式,显示与二维码处理分离,扫码配网

https://github.com/ ...

能直接粘贴过来吗?  你发的链接还想国内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直接粘贴过来吗?  你发的链接还想国内上不了

https://gitee.com/Armink/IoT_Boa ... s/30_iot_board_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