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产的arm做工控,继电器带负载动几下就死机了。

楼主(2019-04-21):
也不知道是单片机的脆弱还是PCB布线和电路不合理,继电器已经用了光耦隔离。干扰应该是从空间通过电磁干扰。但也太脆弱了吧。有时候就算没有负载只是驱动12V的继电器,次数多了也死机。(在没有看门狗下死机,有看门狗就复位)。国产要争气呀,否则想帮你也帮不上。

网友:
也许是你的电源模块没有隔离,也许是你的输出口电路没有二极管,也许是输出口输出电流太小

网友:
楼主方便吧原理图一部分发出吗?还有芯片型号

网友:
LZ,你看看你的原理,PCB。先排除自已问题,再吐槽

网友:
补充。干扰一般都从电源。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牢记楼主的经验教训

网友:
都没暗示是哪家国产;有呼叫过他们FAE上门服务过了的?SCH/PCB设计,也很关键的。

网友:
是哪款MCU?可否上PCB让大家分析下。

网友:
那就贴SCH/原理图呗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用欧美系列就搞定。多年工作经验告诉我,找FAE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不至于,上原理图 pcb  要说非常严格的条件下稳定性不行或许可能,几个继电器就能弄死机那可以找厂家了

网友:
分析一下问题的原因呗,你要是觉得从空间上传来的加屏蔽试试

网友:
如果是PLC这种应用模块,楼主这种吐槽大家还认可;芯片这种影响因素太多,楼主还是先分析一下原理图/PCB设计等。

网友:
国产芯片:这是你的设计问题,这个锅我不背。

网友B:
继电器都能打死,绝逼是您线路设计问题!!不过,工控国产MCU您都敢用?我台系的都不敢用,因为被坑过惨的。我用NXP和ST的ARM做的设计,别说继电器了,5K EFT都能过,同样的PCB和线路,台系的(此处不点名),1.5K EFT就死翘翘,这个是血的教训

网友:
趁早放弃吧,用过 2家 国产 MCU,和NXP。ST的,NXP 和ST 两层板 随便搞,国产不行,不死心 4层板和国产MCU配起来 ,也是很稳定的。   国产和 4层更配哟。
-----------------------------------------------------------
瞎折腾国产和工控,就是个错误!

网友:
国产的芯不是也有些型号特别加强抗干扰能力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用欧美系列就搞定。多年工作经验告诉我,找FAE就是浪费时间。 ...

感同身受  。大部分时候 找FAE 就是浪费时间。 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同身受  。大部分时候 找FAE 就是浪费时间。 即

国产线的技术支持还不不赖的,否则跟欧美既得利益者,分不了羮的。
跟他们更多也是交流思路,而不能指望他们越厨代庖的,起码事后他们会写报告,逐层反应到设计者那边的。

网友:
Is the ARM 3.3V or 5V?

网友:
主要还是设计人员自己太水。

网友:
继电器就能搞死,绝对是你设计问题,MCU再差也不至于如此

网友:
光耦隔离都不行?那就没办法解释了

楼主:
未有公司领导同意暂时不放SCH,不过电源方面可以说说,电源是12V开关电源接进来,经过DC-DC把12V转成5V,5V再转3.3V给ARM供电。继电器是用12V供电。

楼主:
之前那一板在IO处串个电阻再并个104到地就没有死机,明显是IO口与地的回路受电磁干扰死机。加了104电容吸收了感应电压。所以才不死机。按照之前用pic和avr的设计经验不会之么容易死机。想死机除非驱动了交流接触器,不断的有通断输出并且220V线要靠近PCB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都能打死,绝逼是您线路设计问题!!不过,工控国产MCU您都敢用?我台系的都不敢用,因为被坑过惨的 ...

新唐么?

网友D:
电源共地,还说个JB,有一种保密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的落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共地,还说个JB,有一种保密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的落后

电源那么多级的稳压过滤,任何以线路为载体的干扰都过滤掉。

网友:
共地还用光耦?钱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源那么多级的稳压过滤,任何以线路为载体的干扰都过滤掉。

这种干扰,稳压不起作用的,加共模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干扰,稳压不起作用的,加共模电感试试

有99%的干扰是通过空间以电磁的方式进入,在闭环圈里产生极高的感应电势通过IO口进入脆弱的单片机里。最后导致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共地,还说个JB,有一种保密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的落后

对,这里用光耦没有达到隔离效果。
不过,我猜,楼主应该是用单个二极管做电源接入保护,虽然在上图没见到。

网友F:
工控产品的成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敏感啊?用个NXP的MCU会亏本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99%的干扰是通过空间以电磁的方式进入,在闭环圈里产生极高的感应电势通过IO口进入脆弱的单片机里。最 ...

电源从入口分开,一路给MCU的,要加共模电感和磁珠,一路给继电器驱动,也可以加工模电感及磁珠。
注意只在工模电感前面共地,然后光耦再去隔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控产品的成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敏感啊?用个NXP的MCU会亏本么?

前一个项目在使用中,NXP未用过。所以图方便就使用了这款

网友:
继电器输出触点加吸收。

楼主:
未搞清原因前不方便公布是哪个厂家,这样对对方不公平。

网友:
没图说个J8,,,,拆开拍照

网友:
猜测多半是走线不合理引起的,带一个小小的继电器国产MCU也能抗住的,我们用着芯唐,EFT 4级也是可以过的,关键还是要看设计者了,不能一有问题就是国产MCU背锅。
我们这几年的主控几乎都已经国产化了,其实还可以了。我们所有的测试都是以工业级来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那一板在IO处串个电阻再并个104到地就没有死机,明显是IO口与地的回路受电磁干扰死机。加了104电容吸收 ...

你这个电路我用STC都不会死机,有些新入行的国产CPU厂家没有任何抗干扰设计经验,很多以前都是从事民用领域的

网友G:
做个脉冲群测试看看,ST的F0系列抗干扰就不行,到底是消费级的MCU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一个项目在使用中,NXP未用过。所以图方便就使用了这款

NXP有没有区别消费级,工业级和汽车级?你推荐一款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做个脉冲群测试看看,ST的F0系列抗干扰就不行,到底是消费级的MCU

已经做过N次EMC的 STM32F030 说这是你设计的问题,这个锅 F0 不背 ,,,,,,

网友I:
话说NXP的耐操性能绝对比STM的好,用一款电路ST的过不了EMC,换个NXP的主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经做过N次EMC的 STM32F030 说这是你设计的问题,这个锅 F0 不背 ,,,,,, ...

单纯一块电路板肯定没问题,当你把它放在电控箱里,再把电控箱走上线,把干扰加在电控箱里的导线上试试

网友J:
哎,明明是布线问题,非得怪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话说NXP的耐操性能绝对比STM的好,用一款电路ST的过不了EMC,换个NXP的主控就可以了。 ...

NXP的抗静电等级厂家标称是4000伏,STM32的抗静电等级厂家标称是200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哎,明明是布线问题,非得怪芯片。

布线问题应该是有的,但希望单片机不要太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K:
NXP的抗静电等级厂家标称是4000伏,STM32的抗静电等级厂家标称是2000伏

这个电压是指不打坏单片机还是指不跑飞?

网友:
还有继电器的供电和你的整机供电是怎么样的?贴电路,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单片机这种数字器件,并不会成为你电路板上最脆弱的部分

网友:
这个关键在于你的继电器上的负载

网友:
建议老实上飞思卡尔的汽车级.楼主这种一般就是IC不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是指不打坏单片机还是指不跑飞?

不打坏单片机

网友:
一般来说跟自己关系很多。   这种芯片靠自己什么都防护不住。

网友:
这个可能跟MCU的抗干扰有那么一点关系,但绝大部分原因还是你自己的电路和PCB的设计问题。
你把继电器和MCU的分开两个电源独立供电试试,连地线都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
用avr的效果不错

网友:
新唐M0和51单片机,用在工厂流水线上,控制电机,电磁阀,周围还有变频器、空压机等,很稳定。

网友:
看楼主的积分 想不通为什么会发发这种感慨。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都怪不到电源上啊,楼上的大神在想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99%的干扰是通过空间以电磁的方式进入,在闭环圈里产生极高的感应电势通过IO口进入脆弱的单片机里。最 ...

+1

网友:
要不楼主5元包邮送给大家评测一下,大家还能顺便提出很多修改意见和建议,这设计费花得绝对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那么多级的稳压过滤,任何以线路为载体的干扰都过滤掉。

如果你是12V共用,同时给继电器和电源供电,那就肯定有问题。

电源多少级都没用,根本不是通过正极过去的。干扰直接就通过地直达最后一级把单片机打死。电源来不及有任何动作。

不信楼主可以试下加个大的共模电感,看还会不会死

网友:
用的是单面板?

网友L:
看了楼主的原理图  恕我直言,楼主不适合做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楼主的原理图  恕我直言,楼主不适合做开发

做了快20年了

网友:
国产的ARM?还做工控?

别的不说,最近和两家做无线充电的国产IC打交道, 真正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有公司领导同意暂时不放SCH,不过电源方面可以说说,电源是12V开关电源接进来,经过DC-DC把12V转成5V,5V ...

你这继电器驱动有问题啊换NPN驱动啦

网友:
我看了楼主的输出光耦到三极管基极,为啥三极管基极都不加个上拉

网友:
根本没隔离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未有公司领导同意暂时不放SCH,不过电源方面可以说说,电源是12V开关电源接进来,经过DC-DC把12V转成5V,5V ...

T5的地方没有上拉不会误触发么,感觉有点不稳定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T5的地方没有上拉不会误触发么,感觉有点不稳定吧。

就是我说的那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就是我说的那个问题,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MOS管才是电压控制,那个上拉加与不加问题不大。更不是死机的原因。

网友N:
既然你这样说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了,平时说的干扰那到底干扰了啥了?大家第一反应都觉得自己设计的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既然你这样说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了,平时说的干扰那到底干扰了啥了?大家第一反应都觉得自己设计的是 ...

,当然加了最好。画板的人倒是希望元件越少,越好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用欧美系列就搞定。多年工作经验告诉我,找FAE就是浪费时间。 ...

也不会啊,找过之后就坚定了你选欧美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了楼主的原理图  恕我直言,楼主不适合做开发

有同感

希望楼主加强细节。

网友:
做个电路检测下死机前一刻继电器是刚闭合还是刚断开,故障就可以排除一半的可能性。

网友:
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99%的干扰是通过空间以电磁的方式进入,在闭环圈里产生极高的感应电势通过IO口进入脆弱的单片机里。最 ...

兄弟,你这原理图设计有些问题。
1.共地就不要再加光耦了,几乎没有意义。
2.单片机io输出驱动继电器这东西,一定要经  R-下拉R并C, 也就是2个R一个C,再去三极管基极的, 这是经典设计。原理就不啰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MOS管才是电压控制,那个上拉加与不加问题不大。更不是死机的原因。 ...

三极管不加上、下拉,在你这里应用时,是一定不行的,并且是万万不行的。
为什么,CPU复位时,到你IO初始化那段时间,I/O是高Z么,  即便是手册是Z,i/o的电压我在很多MCU上遇到过高电平的情况。  并且即时三极管我用NPN时,简单的10k,像stm32, 28335这种CPU 都有意外拉不住的时候,我会串1k电阻,然后加强下拉小于4.7K。

楼主:
嗯,多谢各位的建议。下次改板注意一下。

网友:
看了原理图,看来国产芯片还有背锅这作用

网友O:
让继电器吸合几下就能打死,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电路,PCB,程序,反反复复检查,芯片原因排在最后,即便是国产芯片,如果这样不堪一击,那么这芯片生产公司生命周期不会超过三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让继电器吸合几下就能打死,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电路,PCB,程序,反反复复检查,芯片原因排在最后,即便 ...

试过用内置RC晶振就正常了。用外置晶振就好容易死机

网友(2019-05-26):
芯片I/O 和控制部份如晶振的接地要分隔出來,閉免脈沖电流經由地端干擾。好MCU內部兩个地是分別的。

网友(2019-09-29):
估计是PCB布线问题。一点接地加磁珠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 欧美系列芯片,楼主就会首先怀疑自己设计和布线有问题。

网友:
直接替换原装芯片试试,或者原装芯片试成功了再国产的替换

网友:
楼主要是不想对板子大改的话,把MP2359换成隔离电源模块,贵不了多少钱,12V的地和5V、3V的地分开注意不要连到一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100%你电路画的差。。。。。。。。

网友:
先不怀疑芯片,不管是国产进口,除了pin2pin替换,一个行一个不行

工业上的隔离是一般要求,先把隔离做好,再把布线理顺,包您药到病除

楼主除了使用内置RC晶振,还有其他措施吗?目前,运行稳定吗?

网友:
   共地 还用光耦隔离    !!!    这硬件的水平也就这样子了

网友:
继电器光耦隔离了?那电源和地分开了没?

网友:
可能是电源地线干扰产生的负压引起单片机死机,可以在单片机3.3V处加一个单向TVS管,即可以防止高电压,也可以钳位地线上的负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MOS管才是电压控制,那个上拉加与不加问题不大。更不是死机的原因。 ...

你别忘了光耦输出级可能会有ua级别的漏电流,即使是关断状态,这么小的电流可以会让三极管进入导通或者放大区

网友:
很多人说共地就不能用光耦,其实光耦还有个作用是电平转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