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怎样克服减速太快引起电源过冲啊?

楼主(2019-04-22):
如题 ,BLDC怎样克服减速太快引起电源过冲,
        比如输出pwm90% 时电机可以达到 3000rpm,目标速度设置成500rpm 时   ,pwm 由于速度环 很快减小, 由于转子很大的惯性,电机这时候处于发电状态了,会把电源充高。
这种情况怎么克服?
        条件是 速度响应尽可能快,但是响应快又导致了电压过冲。。。。。该如何解决

网友:
外加能耗制动  或者用电池供电

网友A:
带同步整流功能的吧?
不知能否关掉此功能,就是把PWM那边的MOS管关掉一只,只用一只管子PWM,靠另一只管子的内部二极管续流,
普通的电调就是这样的,所以发热大。
-----------------
但是楼主又想“速度响应尽可能快”,估计还是只能像楼上说的加能耗制动,比如在电源上加一个电阻用MOS管控制。
曾经我在平衡车上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用MOS管扩流,做了一个大功率的稳压二极管对电源嵌位,
且程序中也有处理,当检测到电源电压持续高于某值,就让三相低端MOS管同时导通一段时间进行刹车,只是这样会有一顿一顿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同步整流功能的吧?
不知能否关掉此功能,就是把PWM那边的MOS管关掉一只,只用一只管子PWM,靠另一只管子 ...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同步整流功能的吧?
不知能否关掉此功能,就是把PWM那边的MOS管关掉一只,只用一只管子PWM,靠另一只管子 ...

你好,下桥3个全开,上桥关闭,这倒是提醒了我,能否将上桥关闭,下桥3个给相同的且一定的PWM,类似于刹车力度的控制,这样是不是不会有顿挫感了

网友B:
下管调制,类似于ABS,不过这样电压肯定会上升的

网友A:
我看不太懂,如果是普通方波电调,采用六步换相,则只有两相供电,剩下一相悬空。
供电的两相看作H桥,左上方管子直通,右下方管子PWM,右上方管子关闭,相当于用它的二极管续流,
(也可以左下管直通,右上管PWM,右下管关闭,效果一样)
这只是一种驱动方式,对减速而言并无多大用处,只是这种方式可避免电源过冲,但是效率要低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下桥3个全开,上桥关闭,这倒是提醒了我,能否将上桥关闭,下桥3个给相同的且一定的PWM,类似于刹 ...

这个方法倒是可以试试呢,说不定可以哦,以后有空了我也试一下。
但是上管要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对于某些驱动芯片来说可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管调制,类似于ABS,不过这样电压肯定会上升的

上管全关,下管调制这什么会电压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太懂,如果是普通方波电调,采用六步换相,则只有两相供电,剩下一相悬空。
供电的两相看作H桥,左 ...

这种方式为什么可以避免电源过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为什么可以避免电源过冲啊?

这种方式就像一个普通BUCK电源,图中电感当作电机线圈,电容当作感应电动势,
PWM增加认为是加速,PWM减小当作是减速,(电机只是相当于断电,并不会立即减速)
那么减速时感应电动势并不会流向电池,因为感应电动势比电池电压低。

如果把二极管换作MOS管,上下管交替导通,那就不一样了,成了同步整流;
此时,感应电动势的电压就可以通过下管升压对电池充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管全关,下管调制这什么会电压上升?

上管有体二极管啊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能量总得有地方去,要不变成电,要么变成热。

要么加大电容存起来,要么找个功率电阻把功率消耗掉,总不能让MOS管和涡轮发热吧。慢慢加减速就是靠轴承和摩擦在损耗这些能量,给电机加个刹车片也行

网友:
加刹车电阻吧

网友:
5楼的方法可以,但能量会耗散再电机绕组上,所以不建议频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