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外形拼板方法求助

楼主(2019-04-22):
如题,做了个小板子,1*4拼,带工艺边,做成这种拼接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板边的支撑有点不够,再加几个连接点

网友A:
明明可以V刀的时候非要用邮票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可以V刀的时候非要用邮票孔

V割要求元器件靠板边不能太近,我这个元器件靠板边太近了,不好V割。

网友:
感觉中间垂直方向应该每两个中间加一道连接,都在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容易变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V割要求元器件靠板边不能太近,我这个元器件靠板边太近了,不好V割。

觉得邮票孔掰着比V切应力更大

网友:
帮参考2楼,谢谢。

网友:
我猜楼主是想用邮票孔避开离PCB边缘近的线路,但是看起来支撑有点不够,且都靠近板子的同一侧,SMT时不知道会不会变形。

网友:
板子不大不小,感觉固定强度不够。X:\X-dl\x2.jpg

网友:
,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正反拼, 长边对长边,最爱答案~

网友:
把两边邮票孔改为V割连接方式,中间不变,看板边距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割要求元器件靠板边不能太近,我这个元器件靠板边太近了,不好V割。

说个题外话,邮票孔一样不适合元件太靠边,因为掰断邮票孔的应力比较大,可能导致元件或过孔失效。

网友:
背靠背,直边对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