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手柄部分的材质是什么呢

楼主(2019-04-22):
如题。开始以为是电木(酚醛树脂),可是查了一下发现酚醛树脂长期使用温度最高200度,而电烙铁头内部温度最高有480度,外壳应该是导热性还可以的铜合金材质吧,这样手柄前部温度最高应该比200度高了吧。

网友:
有塑料的,有木头的。

网友:
有一种塑料耐高温,了解一下。

网友A:
尼龙PA66
但一般不会用这么好的料的,料要3-4分一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PA66
但一般不会用这么好的料的,料要3-4分一克

比尼龙PA66高的塑料我也了解一些,但就像您说的那样,成本太高,便宜的电烙铁不可能用的是这些啊。比如PSS,LCP,PEEK,PI,PBI之类

网友:
查查是不是酚醛树脂。应该和芯片的封装材料一样。

网友:
有一种塑料锅铲就耐高温啊。好象是teflon的材料

网友B:
电木,酚醛树脂,就是这个了

焊锡熔点180左右,你把焊锡放在手柄上试试到不到200度

网友C:
电木足矣,烙铁外壳用的是导热性比较差的不锈钢,导热系数10~30(铝200多,铜接近400),加上表面积大,手柄那里估计100度都不到。
你可以滴一滴水到手柄附近看会不会沸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木,酚醛树脂,就是这个了

焊锡熔点180左右,你把焊锡放在手柄上试试到不到200度 ...

好主意。我可以试试把焊锡放到金属部分的根部,也就是挨着手柄的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木足矣,烙铁外壳用的是导热性比较差的不锈钢,导热系数10~30(铝200多,铜接近400),加上表面积大,手 ...

烙铁调整到350度(未校准)加热20分钟后,水滴到金属根部,还是会沸腾的。但焊锡不会融化。
我正在调整到最高的480度,等待热稳定后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木,酚醛树脂,就是这个了

焊锡熔点180左右,你把焊锡放在手柄上试试到不到200度 ...

最高的480度(未校准)加热25分钟后,焊锡丝仍然无法融化。您和大师的主意,合在一起,解释了我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