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小调度器使用中任务怎么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9-04-22):
最近做一款产品,打算使用小小调度器的架构,但关于任务的划分上总是搞不明白白,请各位指点迷津!

产品要求是这样的,外设有按键,led,马达,红外发射和接收。按键我开了个20ms的任务扫描,这个没问题。马达和led我用硬件pwm驱动,在逻辑任务里改变他们的pwm值,这个也没事。到红外这里我就懵逼了,红外的发射和接收都不能放到中断里做(硬件资源欠缺,我们假设不能用中断),发射一组码大概占用10ms时间,100ms发射一组,如果我把这10ms的发射函数放到一个任务里,那这个时候tick时钟中断里的UpdateTimers()是在继续的,但任务不能及时调度,那对其它任务的延时或执行就会造成拖延,那我怎么处理才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系统要求。另外接收部分呢?希望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是这个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08723-1-1.html
个人觉得按键没必要20ms执行一次,可以在tick中断里把键值、按键持续时间存起来,
按键处理可以放在任务里,100ms执行一次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08723-1-1.html
个人觉得按键没必要20ms执行一次,可以在tick ...

是这个。
按键已经在跑了,现在就红外不知道怎么安排,给指导下么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
按键已经在跑了,现在就红外不知道怎么安排,给指导下么大佬

关键在于这个“会造成拖延”会有多严重?还请详细说一下具体问题。
光是这些任务,看起来没啥影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这个“会造成拖延”会有多严重?还请详细说一下具体问题。
光是这些任务,看起来没啥影响呀。 ...

比如调度器的ticks是1ms,那我发射一次10ms这段时间就不能调度,接收也要这么久,这样对整个系统有影响么?可不可以这么用

网友B:
1. 首先你用的这个CPU不会只有一个定时器吧??
2. 若是,则:
a. 10ms发射使用FSM结构, 把它进行若干片段划分啊, 然后把它放在第1个任务来运行(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b. 时序严格的,放任务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去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调度器的ticks是1ms,那我发射一次10ms这段时间就不能调度,接收也要这么久,这样对整个系统有影响么 ...

看起来没关系呀,其它任务就算暂停10ms应该没关系吧,就看你实际效果了。
红外码的步长大约0.56ms吧,再不行就以0.56ms为调度器的ticks,并在ticks中断里面用状态机外理红外。
--------
接收也可以在ticks中断里定时查询,也用状态机的思想。
也可写成任务函数的形式在定时中断里直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首先你用的这个CPU不会只有一个定时器吧??
2. 若是,则:
a. 10ms发射使用FSM结构, 把它进行若干片段 ...

1.对的,只有一个定时器。
2中断里的代码太长担心影响到接受的准确度。谢谢,我要实际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关系呀,其它任务就算暂停10ms应该没关系吧,就看你实际效果了。
红外码的步长大约0.56ms吧,再 ...

我试了,发射阻塞10ms对其他任务影响是不大。接收如果在任务里查询应该是不行的,那样要求调度器的节拍比红外码的小才不容易漏,(任务里扫描红外信号的句子要跟延时,延时函数最小是一个任务节拍,我的理解对么?).我再想想看是否利用外部中断来扫描红外信号。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发射阻塞10ms对其他任务影响是不大。接收如果在任务里查询应该是不行的,那样要求调度器的节拍比 ...

哦,那就好。
对了,接收如果采用定时查询则需要至少达到3倍的波特率,假如红外码是0.56ms节拍,则查询周期为0.56ms/3才足够。

网友:
只能将定时节拍将就红外最小间隔

网友:
还小小调度器,直接FREERTOS

网友:
硬件资源欠缺的简单mcu,又要求实时性,还是裸跑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