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3电源输入端不加电容芯片为什么起不来?

楼主(2019-04-22):
最近做了一个SIM800C的板子,用的MP2303的电源芯片。
但是发现:输入端没有电容的时候,电源输出的电压只有1.6V,但是加了电容之后电压就上了4.0V了。
下图中的两个电容如果没有焊接,则会出现这种情况。

问题是:我的输入端12V电压用的台式电源供电,输入应该稳定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开关电源输入还是要电容的,越近越好,否则线长了会有电感、电阻,可能引起输入过压,或者瞬间的功率会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