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XL1509-3.3芯片把STM32F103短路

楼主(2019-04-22):
电路图放在了最后,
其中注意的是:本人设计的电感的位置搞错了和datasheet中的电感位置不一样(应该在红色位置的放到了蓝色位置)。但是想不通为什么STM32F103被烧毁!

具体情况如下:
    当使用外部12V供电后,发现XL1509芯片发热严重。再拆下后:发现后级的3.3V与GND短路。拆下STM32F103后3.3V和GND不短路。
问题是:就算电感位置错了,也不至于芯片发热,且把STM32给3.3-gnd直接短路吧!!测试了两块板子都是这种情况。我对DC-DC电源不是太了解。请大家指教!
下面是本人的电路图(其输入端电容已画上去):

网友A:
开关电源之后加一级线性电源吧,开关电源噪声会干扰STM32的AD采样这块

网友:
电源芯片OUT那个引脚,会输出你输入电源峰值电压(BUCK是斩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之后加一级线性电源吧,开关电源噪声会干扰STM32的AD采样这块

谢谢,但是我看了正点原子的SIM800C供电用的MP2303电源芯片,也是直接给SIM800C供电的。没有加线性电源。

网友B:
没有电感VIN就直通到STM32去了,不烧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感VIN就直通到STM32去了,不烧才怪。

但是我发现比较奇怪:STM32没有感觉到异样,也没有发现,也没有明显的损坏。

网友C:
直接12V给STM32供电试一下,就知道为什么VDD-GND之间会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发现比较奇怪:STM32没有感觉到异样,也没有发现,也没有明显的损坏。 ...

n管不会,p管会。所以en脚要加复位芯片确保可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12V给STM32供电试一下,就知道为什么VDD-GND之间会短路了。

在我印象中,好像是啪的一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n管不会,p管会。所以en脚要加复位芯片确保可靠工作。

请大神指点下。EN加复位是什么意思?说提XL1509的ON/OFF上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神指点下。EN加复位是什么意思?说提XL1509的ON/OFF上面吗?

ON/OFF引脚加入固定电平,使得电源芯片能工作,你这样悬浮是不允许的,看一下数据手册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我印象中,好像是啪的一下子。

如果给的是12V脉冲呢?

网友:
大姐啊,这个可以搞错吗?产品设计粗心到这个地步,还不知道这样设计后会产生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OFF引脚加入固定电平,使得电源芯片能工作,你这样悬浮是不允许的,看一下数据手册上。 ...

手册上给的是:浮空状态下默认状态为使能状态。所以我故意悬空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严格按规格书布局走线走,我们用1509-5.0E 的是没有按规格书的回路布线,结果100%烧1059

另外,给MCU供电,有用到模拟的话,强烈建议用线性稳压LDO供电,DC2DC输出点纹波较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给的是12V脉冲呢?

看能量够不够损坏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格按规格书布局走线走,我们用1509-5.0E 的是没有按规格书的回路布线,结果100%烧1059

另外,给MCU供电 ...

非常感谢,知道了,我不用模拟的,今晚回去把电路手工修改看看

网友F:
这么严重的错误,还敢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给的是12V脉冲呢?

那就是:啪啪啪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严重的错误,还敢上电

这错误严重吗?不就是一个电感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大神指点下。EN加复位是什么意思?说提XL1509的ON/OFF上面吗?

我晕,这管子好老啊,竟然还是bjt结构,pnp放大然后npn跟随,所以上电必然会有一个强脉冲。你必须得用电阻分压接en,在输入电压不满足要求时关断芯片。所有p管做调整管的都会有上电过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知道了,我不用模拟的,今晚回去把电路手工修改看看

修好以后你用示波器分别看看电感两端波形,就能明白为什么会烧,而且不是啪的一声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错误严重吗?不就是一个电感吗?

嗯,开关电源电感接错了是个很轻微的错误,不就一个电感而已嘛,跟磁珠有啥区别,换个0欧电阻一样能行不是么。

网友:
这错误大概和把钽电容接反是一个级吧,简单调整下就好了

网友:
12V加到CPU上,必烧无疑

网友:
楼主脑路清奇,不错不错!

网友:
这电感位置错了还觉得问题不严重。。。

网友:
接错电感烧个单片机算啥,又没烧电脑烧房子,又没毁天灭地。不严重不严重

网友:
擦,搓成这样了都还是小问题,12v的锯齿波直接加到MCU能不烧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之后加一级线性电源吧,开关电源噪声会干扰STM32的AD采样这块

这个咋加,就加7805之类?

网友:
你的电路不大对吧,电感那里

网友G:
高压未经过电感直接到3.3V,瞬间电压就可能击穿,D4是不是用错了,你用的好像是稳压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高压未经过电感直接到3.3V,瞬间电压就可能击穿,D4是不是用错了,你用的好像是稳压管 ...

他用的是TVS,实际推荐使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用的是TVS,实际推荐使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

为什么需要一个反向的肖特基?难道某个时刻会产生负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需要一个反向的肖特基?难道某个时刻会产生负电?

算了,你还是用LDO吧,DC-DC不适合你
真的到了必须用DC-DC的时候就直接用模块,不要自己做这个电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需要一个反向的肖特基?难道某个时刻会产生负电?

看看器件手册的推荐电路
至于为什么用肖特基,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严格按规格书布局走线走,我们用1509-5.0E 的是没有按规格书的回路布线,结果100%烧1059

另外,给MCU供电 ...

1509这么难伺候吗。刚开始用时也就看了一下引脚定义和参数范围,没怎么研究官方推荐的线路处理。
这芯片用了有五年吧,没发现过类似问题。可能是用的电流较小,好像都没有超过1A的,所以没有损坏过。反而是317这类调压芯片,假货较多,有一批试过是输入电压升高,输出电压也升高的。输入电压小于24V时,输出倒是挺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I:
1509这么难伺候吗。刚开始用时也就看了一下引脚定义和参数范围,没怎么研究官方推荐的线路处 ...

我用在高压脉冲上,放电1万多伏,反复放电就会坏1509,后来调整SS14与电感的布局,形成正确回路就好了,就没烧过1509
与电流大小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在高压脉冲上,放电1万多伏,反复放电就会坏1509,后来调整SS14与电感的布局,形成正确回路就好了, ...

原来你的应用才是重点。看来最优的电路布局可以带来最可靠的性能

网友:
不调试好电源直接开工,不使劲的坏东西才叫不正常

网友:
我觉得你不适合搞技术哎。

网友J:
DCDC 的 拓扑原理都没搞明白   稀里糊涂就画个电路,没炸鸡就不错了!
电感  和 肖特基的用途都不清楚,TVS 都能当肖特基用 也是醉了,推荐电路里不是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N5820吗。
再差的硬件工程师不会设计,至少会对着手册里的推荐电路选型 和画PCB 吧,不知道你是怎么错起来的 。

网友(2019-07-03):
慢慢来吧,不过做东西还是得谨慎点。

网友:
输出端电感接到反馈端,可是严重的问题。另外,虽然ON/OFF脚悬浮默认为低,但还是接地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DCDC 的 拓扑原理都没搞明白   稀里糊涂就画个电路,没炸鸡就不错了!
电感  和 肖特基的用途都不清楚,TVS ...

卧槽,真把TVS当肖特基,还是只是原理图标错了?

网友K(2019-08-23):
引用 网友D:
我晕,这管子好老啊,竟然还是bjt结构,pnp放大然后npn跟随,所以上电必然会有一个强脉冲。你必须得用电 ...

最近发现这个强脉冲的问题了,还蛮严重的莫名烧了很多西东,请问这个分压电阻接EN,具体是怎么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最近发现这个强脉冲的问题了,还蛮严重的莫名烧了很多西东,请问这个分压电阻接EN,具体是怎么来的? ...

dcdc内部的uvlo不准,在电压达到一定程度时芯片会进死区状态,内部状态紊乱,造成输出不受控制。buck还好,一般不会超过vin(除非你输出<vin),boost有时会把后面抬到10倍朝上。使用时必须保证vin>芯片正常工作电压下限。

网友:
肯定会烧毁呀,开关管开通后直接12V  直接就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dcdc内部的uvlo不准,在电压达到一定程度时芯片会进死区状态,内部状态紊乱,造成输出不受控制。buck还好 ...

非常感谢,指导。

这个EN信号,就是接Vin和Gnd,识别 启动的时候的电压上升沿,一直到达Vin正常工作的最小值,en才开启,是这样的理解吧。

那类似XL1509 这种芯片,EN是 低有效,Vin的最小操作电压是4.5V。

那么就需要有个反向电路来识别输入是否大于4.5V,超过4.5V才拉低EN是吧。

这个。。。好像不能直接用电阻分压来控制了吧,需要电压比较器嘛?那会不会整得太复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非常感谢,指导。

这个EN信号,就是接Vin和Gnd,识别 启动的时候的电压上升沿,一直到达Vin正常工作的最 ...

809神器你可以拥有

网友L:
DCDC出来的电压直接用于单片机供电,本身风险很大,一般加一级LDO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开关电源电感接错了是个很轻微的错误,不就一个电感而已嘛,跟磁珠有啥区别,换个0欧电阻一样能行不 ...

我们原谅他,他当年想操b,结果把他妈操了,面对众人遣责,他淡定道,这严重吗?还不是女人一个。。。还有,操的是菊花,他妈在哭,他继续蛋定道,这严重吗?还不是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DCDC出来的电压直接用于单片机供电,本身风险很大,一般加一级LDO比较安全。 ...

你问问FPGA、DSP风险大不大,再问问你电脑里的cpu风险大不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809神器你可以拥有

是类似 IMP809这种 芯片嘛?这种芯片工作电压不能超过5.5V呀....还要单独给个电源给他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是类似 IMP809这种 芯片嘛?这种芯片工作电压不能超过5.5V呀....还要单独给个电源给他嘛? ...

你以为电阻分压图个啥?809系列超过5.5V就直接拉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错误严重吗?不就是一个电感吗?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网友:
我猜楼主以后会转行!最少不会再从事技术工作了。
思想问题可不是会了就能解决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你以为电阻分压图个啥?809系列超过5.5V就直接拉低了。

我这个应用,输入电源范围是6-30V,如果用电阻分压,满载5V的话,输入6V就只有1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开关电源电感接错了是个很轻微的错误,不就一个电感而已嘛,跟磁珠有啥区别,换个0欧电阻一样能行不 ...

回复相当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我这个应用,输入电源范围是6-30V,如果用电阻分压,满载5V的话,输入6V就只有1V了  ...

那你前面加个TL431不得了。人不要那么死板。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那你前面加个TL431不得了。人不要那么死板。

大神您好,请您参考下。

我最后决定换个 DC-DC,用 TPS5430。

看手册上,这个IC有个欠压保护功能,输入低于5.5V时不工作,并且有个缓启动功能。应该就不需要809来做延迟和电压识别处理了吧。

这样的话,外围原件少点,板子空间非常局限哈。

您看这样妥不妥?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大神您好,请您参考下。

我最后决定换个 DC-DC,用 TPS5430。

buck一般没事,你随便用。boost要小心。我这用的xl6013驱动已经让我烧死上万脑细胞了才找到809解决方案。

网友:
大佬,发图之前要审图的吧?楼主是自己做着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DCDC出来的电压直接用于单片机供电,本身风险很大,一般加一级LDO比较安全。 ...

出过的货也得几百万了件的,大部分都是DCDC给MCU,从数据上看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buck一般没事,你随便用。boost要小心。我这用的xl6013驱动已经让我烧死上万脑细胞了才找到809解决方案。 ...

再好奇问下,这种瞬态过冲,能用TVS来保护嘛?比如STM32供电之前加个 SMAJ3.3A,哈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专业的朋友把把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