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发射LED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灌电流驱动吗

楼主(2019-04-22):
最近采用了:0603的940nm的红外LED做了个项目,用的是STM32F030的单片机引脚直接用灌电流的方式。如下图:

但是发现:平时可以的普通LED可以点亮,但是这次红外LED却不亮(通过电脑的摄像头看的,空调的可以看到闪烁,但是这个不亮。)
怀疑两个原因:
1:电阻过大,我用的是1K电阻。(但是普通的LED也是用的1K电阻啊)
2:灌电流驱动不够(但是这个也可以排除了,因为之前我用的3MM的发射管,用单片机引脚没有加电阻,驱动是可以看到亮的。)

另外:根据手册计算电阻是不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

其正向电压:1.2V,正向电流20ma,如果采用3.3V系统,采用的限流电阻应该是:(3.3-1.2)/0.02 = 105R的电阻。会比较合适。

网友:
限流电阻太大,串100R的电阻。

网友A:
很多红外遥控器,为了遥控距离,PWM波输出,没有限流电阻的。

增加:
三极管驱动的,不是IO口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红外遥控器,为了遥控距离,PWM波输出,没有限流电阻的。

应该是平均电流的意思吧?我晚点回去换个小电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红外遥控器,为了遥控距离,PWM波输出,没有限流电阻的。

一般是串个1-2欧姆的电阻 ,用三极管来驱动。  直接用io口怕是带起来吃力

网友:
你的设计思路好怪,应该先确定驱动电流,看看IO能不能提供,如果不够就要加三极管扩流,最后才算限流电阻。另外,芯片一般还有总电流限制,你4个管子有没有一起输出的要求,同时工作的时候芯片受不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串个1-2欧姆的电阻 ,用三极管来驱动。  直接用io口怕是带起来吃力

虽然IO口的内阻较大,但是可以多个IO并联。

网友:
用proteus模拟,stm32灌电流不能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