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单片机的定时器,调试时无法暂停,如何处理?

楼主(2019-04-22):
stm32f030单片机的定时器,调试时无法暂停,如何处理?

查了下资料,可以通过芯片复位状态下 写DBGMCU->APB1FZ 寄存器实现。
但是实际中如何操作未知。

库函数存在 DBGMCU_APB1PeriphConfig() 函数,程序运行时调用不起作用。

/**
  * @brief  Configures APB1 peripheral behavior when the MCU is in Debug mode.
  * @param  DBGMCU_Periph: specifies the APB1 peripheral.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DBGMCU_TIM2_STOP: TIM2 counter stopped when Core is halted,
  *                  not applicable for STM32F030 devices
  *             @arg DBGMCU_TIM3_STOP: TIM3 counter stopped when Core is halted
  *             @arg DBGMCU_TIM6_STOP: TIM6 counter stopped when Core is halted
  *             @arg DBGMCU_TIM7_STOP: TIM7 counter stopped when Core is halted,
  *                  applicable only for STM32F072 devices
  *             @arg DBGMCU_TIM14_STOP: TIM14 counter stopped when Core is halted
  *             @arg DBGMCU_RTC_STOP: RTC Calendar and Wakeup counter stopped
  *                                   when Core is halted.
  *             @arg DBGMCU_WWDG_STOP: Debug WWDG stopped when Core is halted
  *             @arg DBGMCU_IWDG_STOP: Debug IWDG stopped when Core is halted
  *             @arg DBGMCU_I2C1_SMBUS_TIMEOUT: I2C1 SMBUS timeout mode stopped
  *                                             when Core is halted
  *             @arg DBGMCU_CAN1_STOP: Debug CAN1 stopped when Core is halted,
  *                  applicable only for STM32F042 and STM32F072 devices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specified APB1 peripheral in Debug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retval None
  */
void DBGMCU_APB1PeriphConfig(uint32_t DBGMCU_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DBGMCU_APB1PERIPH(DBGMCU_Periph));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DBGMCU->APB1FZ |= DBGMCU_Periph;
  }
  else
  {
    DBGMCU->APB1FZ &= ~DBGMCU_Periph;
  }
}

网友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DBGMCU,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DBGMCU, ENABLE)

搞定,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