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MDK5.27里不能使用Fixedsys字体编辑代码。

楼主(2019-04-22):
如下图所示,网上下载了几张字体也不显示,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你用宋体即可。宋体也是fixed。

网友:
我也没设置成功用 Fixedsys 字体,所以我选择平时用 Eclipse CDT + gcc 了

字体列表里只能找到 @Fixedsys 和 Fixedsys, 带 @ 的中文字符是旋转了 90 度的,不带 @ 的没效果
Fixedsys Excelsior 3.01 这种字体列表里又不显示

网友:
参考terminus字形, 个人觉得不错  http://terminus-font.sourceforge.net/

网友:
MDK5.24可以设置,不过很久以前参考网上设置的

网友A:
有可能这个字体没有在系统里显示出来,你进入系统的Fonts文件夹,找到这个字体,显示出来,然后再运行Keil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这个字体没有在系统里显示出来,你进入系统的Fonts文件夹,找到这个字体,显示出来,然后再运行Kei ...

感谢大家回复!
现在显示出来了,但是效果不对。

网友A:
keil里面选择 configuration (小扳手那个),再选择Edit -> Encoding ->Chinese GB2313 (Simplified)试试!
,电脑有加密,不能截图。再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PS:我的笔记本设置成Fix字体就不可以,可能是高清屏幕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里面选择 configuration (小扳手那个),再选择Edit -> Encoding ->Chinese GB2313 (Simplified)试试!

谢谢,搞定了。
网上下载了这个字体,就可以了。
Fixedsys Excelsior 3.01-L2 Mono attach://459669.zip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搞定了。
网上下载了这个字体,就可以了。
Fixedsys Excelsior 3.01-L2 Mono attach://459669.zip

回头我也给我的笔记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