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功耗LDO 输入电压低于额定输出电压带来的高功耗问...

楼主(2019-04-22):
关于微功耗LDO 输入电压低于额定输出电压带来的高功耗问题:
                用MCP1702-3.0V; 在待机的情况下发现消耗电流只有2uA,符合pdf描述;
                当把供电电源的电压调低至3.0V以下时,发现待机的情况下发现消耗上升到45uA,
                这是什么情况啊? 只要供电电源的电压高于3.1V都没问题(消耗电流始终在2uA);

网友A:
输入欠压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也低了,会不会导致负载的电流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欠压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也低了,会不会导致负载的电流变大?

输入欠压的情况,这颗LDO输出跟输入的电压几乎一样,压差非常小;
我们的负载,在2.0V-3.6V的电压下,消耗电流是非常小的,而且输入电压越小则消耗电流越小,因此应该不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B:
输入电压不能维持LDO正常工作了,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不能维持LDO正常工作了,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欠压不是直通通过去就行了嘛(输入多少V输出就多少V),为何还会多消耗电流?

网友C:
手册上的曲线倒基本是电流与电压成正比,断开负载再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欠压不是直通通过去就行了嘛(输入多少V输出就多少V),为何还会多消耗电流? ...

貌似是你后面负载有灌进来的电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欠压不是直通通过去就行了嘛(输入多少V输出就多少V),为何还会多消耗电流? ...

当然不是直通,里面那么多管子呢,各种电流源、反馈之类的,输入电压太低,这些电路工作状态完全不定,什么都可能发生

网友:
正常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的曲线倒基本是电流与电压成正比,断开负载再测呢。

老大,我串联电流表测电流的,断开负载不是直接电地短路了?

楼主:
这个负载就是一个低功耗MCU啊,休眠模式下消耗电流非常非常小的

楼主:
现在让MCU跑起来,正常功耗400uA左右,接了这个LDO也是这个现象,输入电压大于额定电压非常正常,输入电压低于额定电压,立马电流消耗就变大了。

网友D:
将LDO后面的MCU等电路都断开,接一个5M电阻作为负载,然后调整输入,看看电流是否还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我串联电流表测电流的,断开负载不是直接电地短路了?

我的意思是断开LDO的输出,单纯的测量LDO的输入电流。
单片机在低压下如果有欠压复位的话也会电流大增。
--------------
对了,再说一下,万用表测小电流时,内部取样电阻较大,最好再拿另一个万用表测量LDO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断开LDO的输出,单纯的测量LDO的输入电流。
单片机在低压下如果有欠压复位的话也会电流大增。 ...

好的,我的单片机能在1.8V的低压下正常工作的,距离3.0V还远着呢,不至于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LDO后面的MCU等电路都断开,接一个5M电阻作为负载,然后调整输入,看看电流是否还会这样 ...

老大,我试了一下串联个1M欧姆的电阻,3V/1M欧=3uA+这个LDO静态电流2uA=5uA,非常正确,但是稍微有点欠压,比如输入2.9V,立马电流就标到45uA,一样的结果!

网友E:
跟你说过正常就是这样的。

由于工作原理的缘故,采用CMOS工艺的低静态电流LDO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除非有特殊的设计。
随便找一个低IQ的LDO数据手册,看参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你说过正常就是这样的。

由于工作原理的缘故,采用CMOS工艺的低静态电流LDO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除非有 ...

health老大,还是您比较厉害啊,我找半天都没有在这个芯片手册里看到这个欠压输入与电流消耗的关系图,看来真是就是这样的,那没得玩了,
本来想充分利用锂电池的低电压的,因为低温下锂电池的电压会降低得比较厉害,不小心就欠压了,但是距离我的MCU最低工作电压1.8V还有很长的距离。
我还想充分利用这点余量的电量的。

网友: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