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2000块钱找人制造饺子机样机。

楼主(2019-04-22):
先说一下,未经我同意就开工 我可不一定付款啊。

本人申请了个饺子机的专利,想制作样机,无奈我的机械设计水平很差,设计个图纸做专利申请文件还行,要生产就不行了,要命的是我老婆不叫我搞发明,我只好全盘托付给别人制作样机了,本人靠近建材市场,市场有多家激光切割的,需要激光切割我可帮忙。
我先出2000块钱做样机,这点钱肯定太少,但是无奈我手头紧张,我承诺这个专利申请如能转让,转让之后再补5000块钱。
如果有多人感兴趣想给我制作样机,我将于一周后即四月二十九日晚七点在本版块(机械加工板块)出个小题目,看谁做得好就选谁。
希望将专利申请转让,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我认为有个好的样机是专利申请转让出去的关键,欢迎兄弟们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做的更好。
期望批量生产单件成本在250元以内,最好不超200元,要是批量单价成本超过250元那我需要考虑做还是不做了,我姐姐买了个绞肉搅馅机花了60元,我想把饺子机连做馅的机器一套成本控制在300元以内甚至250元以内,样机成本肯定比这个价格高多了,制作者要说明各个零件批量生产什么价格,最后给出总价。
制作者要先按我的要求设计三维模型,三维模型经我审核之后再制作样机。
饺子机方案如下:
动力1带动两个带互相啮合的齿轮的滚子,将均匀湿润的面粉压成面皮,滚子上有宽度可以调节的隔板以压出不同宽度的饺子皮,动力2带动切刀将面皮切割成方块,方块饺子皮落到动力3带动的轴4上的传送带5上,传送带另一端有另一个轴。这两个轴通过皮带联系一起转保证传送带5正常运行,传送带5是多条在同一平面上的细线组成的,饺子皮经传送带5带到填馅机构6下方,填馅机构6具有动力7带动的螺旋机构8将馅子放入暂存处9,暂存处9下面有动力10带动的阀门11,动力10打开阀门11将饺子馅放到饺子皮上,带着馅的饺子皮通过传送带5带到包裹机构 12,包裹机构12包含下面的合拢机构13其动力为14,上面的压紧机构15,其动力16,合拢机构13带槽,可以从传送带5下面向上合拢,因合拢机构不能将饺子完全密封,故上面有压紧机构15,压紧机构15将饺子压紧,传送带将饺子送出饺子机,合拢机构13和压紧机构15分别由两片叶片为主构成,两片叶片通过啮合在一起的两个齿轮带动保证同时张合,饺子半成品在传送带行走要定位需用位置传感器。
为了便于清洗填馅机构,装馅的漏斗和下面的暂时存放饺子馅的暂存处9可分离,螺旋机构8可分离。
动力1用一个减速电机,动力2可以用动力1通过凸轮等带动杠杆,杠杆带动切刀,也可用独立一个电机通过凸轮等带动切刀,这样可以满足生产不同的饺子用不同的长度。动力3用动力1通过皮带等带动,要保证轴4外围的线速度要不低于压面的滚子表面的线速度。动力14和16可以合并为一个动力17,动力17用一个电机带动,电机带动凸轮或偏心轮等将运动转换为摆动,再将摆动转换为动力14、16的来回正反转,可通过摆动带动大齿轮,大齿轮带动小齿轮实现,通过皮带等手段将动力14、16连在一起,皮带等连接合拢机构和压紧机构对角线的齿轮。动力7可以单独一个电机,这样可以随时调节每个饺子的馅的多少,也可和动力17合并,用动力17的电机通过皮带等带动。阀门11一种方案为一个带大孔的平板18,有轴,轴固定在填馅机构6上,当平板18转动到大孔在饺子馅暂存处9下方时饺子馅落下,该平板的动力19也可和动力7合并。
样机要求:动力1、2、7、17分别用一个电机,动力7、17制作成简单修改可以合并或分离形式,即一台机器通过简单零件更换达到可分可离的目的,动力19来源于动力17。

网友:
少写个0?

网友A:
你是不是也少了1个0,
有电子,有机械,个头很大,我咋觉得少了2个0啊。。

网友:
出个整体的3D模型图纸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2000+PPT,做老板。招个干活的,大家可以竞争上岗,承诺公司上市补发¥5000

网友:
风险很大啊,又不是成熟的产品。

网友:
找几个学生,200元可以弄出来了。

网友:
这么多齿轮、凸轮,成本不超过250?纸糊的?这方案太250了
就为申请专利?那有文档就够了。

网友:
都被骗了吧,被盗号可能性最大

网友:
2000元是什么概念啊
反正我领导在公司打两天酱油,就差不多了

网友:
"先说一下,未经我同意就开工 我可不一定付款啊。"

楼主你想多了,2000块对你来说可能很多,但是这点钱都不够做个首件的,20000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做

网友:
给2000块钱帮你做一个ppt饺子机
给20000帮你出个电路原理图

这价钱是开玩笑呢

网友:
楼主,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调戏大家。

网友:
2000欧差不多,我接!

网友B:
多看看CCTV10,里面那个,我爱发明,很多民科在里面折腾各种奇怪的东西。

网友:
2千元?加2个零还算有诚意

网友C:
设计三维模型估计没少0

网友:
专利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还是满大的。有钱,有闲,并且有实力的主儿才能干这个。

网友:
我认为你媳妇儿是对的。这东西,不折腾个三五个版本整不出来的。纸上谈兵的专利审查员好摆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三维模型估计没少0

画个三维,没有1w下不来的。
2000能做个漂亮的PPT

网友:
少2个零能出样机已经不错了。外面的泥水工多少钱一天。还动力1,2,3,4呢,一个勉强可用的电机都超250了。

网友:
你多写一个零了

网友:
钱少low到爆

网友:
不说其他的,看文字描述这么复杂的机构,成本250能做出来?纸糊的人工费都不够啊。另外一个,2000?确定?

网友:
这么复杂要求耐用  250。。。

网友:
有电机有凸轮,感觉零件挺多的,而且还是食品级的,样机估计至少3w。

网友:
楼主来搞笑的

网友:
LZ 自动化是个坑,真想做的话把预算提到楼上加个0再乘5的基数吧,祝你成功

网友:
现在的电工真是不值钱了

网友:
现在专利申请这么简单了?没个图纸这个专利怎么申请来的?

网友:
感觉少些了几个0

网友:
楼主来调戏电工的吗?

网友:
2000块当差旅费都不够

网友:
楼主,你花了60买了个做肉馅的,请问好用吗?

60买把菜刀都勉强。

网友:
楼主这是来逗大家玩的吧?

网友D:
不是,很显然楼主是从某外包网上来到这里给大家福利的,,你看外包网50元都有人接了。

网友:
楼主这明显是出来想要笑死人的,阴险啊

网友:
楼主已经约好资方,就差样机就可以拿到天使轮,未来经济持续下行,加之消费升级,唯一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饺子,楼主高见,早已在布局,不得不佩服。数我就在这算了,这设备不管买成品、卖图纸、卖专利都是哗啦啦的黄金,有理想的年轻人们,想买房就私信楼主吧,我只能帮你到这里!

网友:
2000块钱,未经同意先开工,楼主大SB

网友:
楼主被你们吓得不敢出来了,呵呵!

网友:
申请专利,与做产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

网友:
这点钱 傻子才会去做

网友:
不说别的,就第一句:“将均匀湿润的面粉压成面皮”,就这一条,就是神仙操作了!

网友:
价钱是少个0.首先要有委托合同,做出告你侵权,眼泪哇哇的还要天价赔

网友:
没有四五个版本楼主想一炮打响恐怕是过于乐观了。

网友:
真能控制在250以内,卖个几百,市场很大。

网友:
我们领导说过,研究出来的东西,没有推向市场价值的,才会写专利发文章先占坑;有价值的,闷声发大财就行了

网友:
坛里高人太多,逢贴必现。

网友:
就看看, 电工什么时候时间这么不值钱了

网友:
2K就要定制机械设备,兄弟们来,揍他。这钱不够给师傅开工资啊,这只能找一个退休老人用纸糊

网友E:
200,我接了。

未经你同意我开工了,你看这个如何。你要给钱请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CCTV10,里面那个,我爱发明,很多民科在里面折腾各种奇怪的东西。

也不看看人家投入了多少……

网友:
我现在在的这公司去年请人做个壳模,很简单那种,就一上下盖,3D打印出1个样板都花3500!图还不给你,要图就+8000.要么就在他们那做,做够数量图费和样品费才返还。
你这2000想出整个样机。。。。真的有去市场上看过么?

网友:
楼主应该是从30年前穿越过来的,93年的时候,我堂哥折腾了一个饺子皮压制机器,样机差不多就花了200块
自己画图,找这边钢厂的车工、钣金、焊工做的,包工不包料。

网友:
2000 块钱 连材料费加工费都不够      自己加工? 设备要不要买? 找个有设备的?有设备的会和你有空玩这个东西?

网友:
刚以为开玩笑的,看到楼主这么正经的描述,我就知道楼主缺根弦,跟不上时代,你是活在七十年代吧,,,,

网友:
高级黑啊。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可能少写2个零  要求在一堆, 还没诚意  还要制作中PK  做得好得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显然楼主是从某外包网上来到这里给大家福利的,,你看外包网50元都有人接了。 ...

为什么呢?

网友F:
2000也就一个星期的工资,一个星期能做啥出图纸都够呛。。。

网友G:
我猜楼主的年龄应该在45岁以上

网友:
人工贵啊,技术还要强,否则设计不出。不知道后续还要怎么改。2000太少了。

网友:
楼主真是一本正经的开玩笑

网友:
7000元,也不行啊。兄弟,还要PK,太艰难了……

要把动手设计出来,能生产,要很多钱的。时间也很长

网友:
我做自动化机械设备的,看似很简单一个小设备,原型样机验证制造就需要几个月,软件、机械工程师通力配合。你这加1个0都远远不够,继续做你的美梦吧。

网友:
我就来看看热闹

网友:
还有,不是打击楼主,就饺子机这种专利毫无价值,因为没有人会买你的专利,你只要推出市场就会有很多小作坊照着你做,价格比你低,完全没办法维权。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网友:
现在在外面,随便开个模具就已经超过楼主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猜楼主的年龄应该在45岁以上

我觉得应该在60以上的人才会有时间折腾这个,还不想多花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F:
2000也就一个星期的工资,一个星期能做啥出图纸都够呛。。。

月薪不过万的,在深圳可能就是打打酱油的人。一个月薪1万的人一个月能出一个项目?我是乡下人,不要骗我哦!

网友I:
2000块做个饺子还差不多

网友:
楼主国企刚退休的领导吧?

网友:
以为看错了,点进来确实是2000元,估计楼主是想给他家开个玩笑

网友J:
怎么可以把楼主屏蔽掉,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月薪不过万的,在深圳可能就是打打酱油的人。一个月薪1万的人一个月能出一个项目?我是乡下人,不要骗我 ...

没看懂,月薪过万的一个月应该出项目还是不应该出呢?

网友:
LZ自己做多好,又省了两大千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可以把楼主屏蔽掉,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我基本都是求助帖,内容还特别low。我也强烈要求论坛增加屏蔽某人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2000块做个饺子还差不多

服你......

网友:
楼主不地道,这个连一般人的起步价还不到啊

网友:
第一句, LZ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月薪过万的一个月应该出项目还是不应该出呢?

理解能力需要加强! 不信你问问别的坛友,不懂的有几个?

不管怎么说,一个月出一个项目的都是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月薪不过万的,在深圳可能就是打打酱油的人。一个月薪1万的人一个月能出一个项目?我是乡下人,不要骗我 ...

理解力是不行,你应该是赞成我的说法,但我理解成反对了。。。

网友:
现在的老板都是工资都不想发的。无本万利。

网友:
2000,连图纸你都拿不到

网友:
这个价格低的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
哈哈哈,我憋了一整天还是没忍住进来看你们怎么骂楼主的!

网友:
LZ不懂行情,价格低得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我接了。

未经你同意我开工了,你看这个如何。你要给钱请私信我

hahahahah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也少了1个0,
有电子,有机械,个头很大,我咋觉得少了2个0啊。。

现在都这么白菜了嘛

网友:
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

网友:
我们玉雕,专门订制一个3d雕刻图,1500起。其他不说了。。。哈哈

网友:
是不是少打了几个0?

网友K:
农民工现在200一天,楼主想找10个干一天?  不对,农民工不包材料。

网友:
上次出100块写VB程序的也是你。。。

网友:
楼主的老婆是对的

网友:
楼主没见过做面吧,一次成型???没有可能的,我今年在做青稞面条,深有体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农民工现在200一天,楼主想找10个干一天?  不对,农民工不包材料。

200哪里去找??
装修的电工不会少于400-500百的

网友:
看到评论我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200哪里去找??
装修的电工不会少于400-500百的

木工、瓦工 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 就没一个便宜的

网友:
我一个外行,进了看了一下,忍不住把跟帖全看了。全看了,一个贴都没拉。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全是提问的啊,201个帖子主题里有152个问号,也是醉了

网友:
对了主贴反而没怎么看懂

网友:
会不会是骗积分然后获取高级会员资格

网友:
开玩笑心贴吧

网友:
楼主的老婆是对的+1

网友:
少写了一个0看有没有人愿意

网友:
楼主,你家刚刚接通网线吗?

网友:
找嘉立创吧5元打样

网友:
2000最多我们公司机电设计一天得工资,楼主来搞笑得吧

网友:
哈哈   你知道多少钱一张图纸么  光设计费

网友:
这个机器要设计  还要做出来  你这差2个0

网友:
众筹一下如何

网友:
此贴要火

网友:
是少个0哦, 要不然谁接呢, 学生也不一定吧

网友:
楼主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农民工现在200一天,楼主想找10个干一天?  不对,农民工不包材料。

早就300了好么,还是4线城市

网友:
楼主,我有全套方案,只需要20块钱就能卖给你,这方案是未来2000年后我做出来的,稳定可靠,已经投入量产好几kk。

网友:
这就是电工在老板心里的价位,明白了吧?

网友:
看了下楼主的帖子,感觉楼主像是刚退休或者马上要退休的中学老师

网友:
2000快,要样机,还很大方的问出来,脸不红吗

网友:
如果没经过同意,就开工,2000都不给。
我差点就开工了

网友M(2020-09-28):
快半年了,LZ饺子包好没?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快半年了,LZ饺子包好没?

你少算了1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少算了1年吧。。。

把疫情在家包的饺子算漏了

网友:
好欢乐的贴子。

网友O:
论坛里都是月薪5位数起步的,这点钱,他们是不屑干这种活的,就算画个7805的板子,也要.....啪....按下计时器,开始收费的人们。好像是周星星电影里的剧情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论坛里都是月薪5位数起步的,这点钱,他们是不屑干这种活的,就算画个7805的板子,也要.....啪....按下计时 ...

你这个是成品,不是研发一个样品,这是一回事吗?既然你是搞软件的,50块钱帮忙搞一个上位机加微信小程序的物联网控制程序吧,要源代码,效果好的话,在加50,这个活接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是成品,不是研发一个样品,这是一回事吗?既然你是搞软件的,50块钱帮忙搞一个上位机加微信小程序 ...

我加100。

网友Q:
引用 网友O:
论坛里都是月薪5位数起步的,这点钱,他们是不屑干这种活的,就算画个7805的板子,也要.....啪....按下计时 ...

你这个只是单 出饺子皮而已,你先看清楼主的需求再去嘲笑别人好么?

网友:
看看有没有人会接

网友:
楼主绝对是出来搞笑的,估计10年前找在校大学生可以。现在找在校大学生得两个一个是机械加工专业的一个是电子控制方面专业的一个人1000快,干3个月。也是一笔收入

网友:
楼主这个好,做出来,三全、思念每年要给你多少专利费啊?就算10个饺子一分钱,每年你也要有上亿的收入。不如提前出个500万,不到你一个月的收入,这样大家都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只是单 出饺子皮而已,你先看清楼主的需求再去嘲笑别人好么?

那建议楼主再发个饺子皮机的帖子?

就像回帖说的,楼主可能是退休教师,那他看到别人说想请个家教教孩子补一下偏科,看到别人的课时报价,是不是也会说少了一个0或者两个0

2000元做一个100公斤以上  304不锈钢的设备,这行内人也做不出来。毋庸置疑的。这个成品,电工加2个0也不一定做出来啊。不要太高看电工/码农,根本不是一个行业,不然还以为个个都是妇科圣手全能王呢。

网友O:
目前我遇到觉得是成本价的东西就是这种热熔捆包机,真便宜,1100元,150斤重量,其他品牌随便一个带电池手持式热熔捆包机都上千元了。

内部复杂的一塌糊涂,让我拆解后我都没法完好组装回去,比那个两个电路板都不需要,纯联动的包饺子机复杂多了。这个捆包机还算有个延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O:
目前我遇到觉得是成本价的东西就是这种热熔捆包机,真便宜,1100元,150斤重量,其他品牌随便一个带电池手 ...

这个玩意居然只要一千多, 还包邮, 老板干这个屈才了, 该去两桶油做老总, 没准到时候油价两块

网友(2020-10-31):
虽然我也不赞成楼主的做法,但还是希望站在发明人的角度谈点儿自己的看法。首先,真正申请一件专利并不容易,它不像那些专利代理为了赚钱而编写的那些评职称用的学术专利,几个小时就能搞定,那需要发明人从初步构思到成熟,然后或者有条件顾代理,多数没条件更得不到家人理解朋友支持,还要学写专利申请文件,申请过程中即使技术符合专利三要素(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还要对陈述方式、文件格式小心翼翼的多次补证,而这仅仅是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申请过程更漫长而艰难。这都是我二十年前的亲身体会!

网友:
只是楼主有种无奈的天真,首先样品机从设计到实验再到试用至实用是个不断改进的漫长过程,而且允许多次失败,特别是专业外的人,可以有专业内没有的灵感,却远没有专业内应有的素质,这需要特别高的悟性去深入学习为自己所用,势必要稳稳地站在生活里追求自己的梦想,瓜熟蒂自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能看着这个回复哈,但是我觉得楼主是真的家有贤妻啊!哈哈哈

网友(2021-02-01):
纯文字的也叫方案?

网友:
好欢乐的帖子啊

网友:
自从馒头包肉成为敏感词后,饺子迎来春天。

网友:
你老婆不让你搞发明,说明你老婆是个聪明人啊

网友:
这东西没有30-50W的投入,出不了样机,光后期调试更改还不得按年来算单位,看ccav的发明,那个不是5年以上,投入100W,前前后后,还不包含自己的时间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也少了1个0,
有电子,有机械,个头很大,我咋觉得少了2个0啊。。

自信点,3个0

网友:
楼主可以找老大联系一下丰胸应该能帮你搞定

网友:
我没眼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可以把楼主屏蔽掉,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屏蔽有很多种方法啊,看你需要了
1. 找老大,直接屏蔽。不过你得有说服老大动手的理由。
2. 找你家老大,赐你20.00买包烟,据说可以做到精神意义上的屏蔽。

网友:
我也有个发明,可以解决可控核聚变的难题,估计10W能做出来,私自做出来的我不付钱哈
核聚变控制不方便是不是?但是大家想,汽油在气缸中实际上也是爆炸嘛,那么我们做个很长的能耐核爆的管道,在外面放置强力磁铁,管道两头各接一个耐核爆的球体,在其中一个球体中放置一颗核弹,外面包上低熔点金属。引爆核弹,外面的金属被加热到等离子态,然后等离子流顺着管道喷到另外一个球体,途中切割磁力线不就发电了?
嗯,从构思到写完就10分钟,解决世纪难题啊~~~~~~

网友:
如果有多人感兴趣想给我制作样机,我将于一周后即四月二十九日晚七点在本版块(机械加工板块)出个小题目,看谁做得好就选谁。 我就想问问,谁给你的勇气?

网友:
这项目应该找王多鱼

网友:
2000太多了吧

网友:
多年后再次看到这个贴子,突然发现好有感慨。

前些时间一个大学老师,博士,想做一个船,可以在水上自动收锚,下锚,可以根据GPS/BDS自动定位到一个区域的控制系统。
传输方案当然是4G了,自动启停船上的柴油机,发电机。
换句话说:原来由人工操作的,现在全部换为自动操作。

是自动操作,不是远程遥控哦,那么他预算的价格多少呢?
1万块钱左右!
唉。。。。。想想这个需求,再看看他的预算,好像还不如楼主来的。

网友(2021-10-28):
我是搞了20年的机械加工了,现在自己经营,不知道楼主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我看了全部回复,统一的认为报酬太低,我认为楼主的意思2000是个量产的价格,7000才是打样的价格,楼主是纯文字描述,具体也看不清结构,如果结构不复杂,机器小巧,这个价格也差不多,只是偏低一些!关键是做样品是亏钱的,很少人会冒险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