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7 2600 升级到I5 9400F;AD还是卡顿,咋回事?

楼主(2019-04-22):
I7 2600 与  I5 9400F   差别难道不大吗?
I7 2600  8G内存  4K分辨率 同时播放10个日本爱情动作片都不卡,跑AD19 画20CM*20CM 的PCB也还是很顺畅的,
什么都好,就是原理图卡顿。AD16、AD17、AD18、AD19一个比一个卡,才想到也该升级电脑了。

但升级后,AD19  开A2幅面 画原理图 还是卡顿。 内存也升级到16G了,升级后完全感觉不到提升。
蒙圈了 感觉2千多块钱打水漂。

请教下,谁知道怎么做才能画原理图不卡?

顺便继续出升级下来的配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0276-1-1.html
~~~~~~~~~~~~~~~~~~~~~~~~~~~~~~~~~~~~~~
其它配置  显卡 GTX770  ;东芝 240G 固态
~~~~~~~~~~~~~~~~~~~~~~~~~~~~~~~~~~~~~~
重新买了I5 9600K 希望能好一点。 拆盒的折价10%退货。

网友A:
差别确实不大,不然Intel也不会叫牙膏厂了。

网友B:
我的笔记本内存从8g,升到16g,也是觉得没有撒变化,几百块钱白花了。

网友C:
首先,AD好像是拼单核主频的,那些多线程等于用不上,之前发过一个帖子;然后看你的9400F,睿频也就4.1G,单核4.1G,和你之前的单核3.8G,的确差不多,所以够呛。。。。。

我的3960X,从3.9G,超到4.1G,4.3G,4.5G,的确可以感觉到运行AD的速度差异~~但总的也吃了主频不够高的亏,速度感觉还没有公司的4代i5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内存从8g,升到16g,也是觉得没有撒变化,几百块钱白花了。

我以为就我这样的感觉,呵呵。。。。

8G不太够,加到12G是快点,但是12G和16G,几乎没啥感觉了~~

PC单机大作游戏爱好者。。。

网友D:
其实可以升级固态硬盘。AD在缩放的时候很多进程并不是常驻内存的。而如果从硬盘调取再从内存读取运行,自然硬盘才是制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升级固态硬盘。AD在缩放的时候很多进程并不是常驻内存的。而如果从硬盘调取再从内存读取运行,自然 ...

我用前段时间的地表最强4K读写的固态,intel 900P,没有感觉到很明显差距。。。。

网友E:
去掉这个钩试试;

如果还不行就是显卡不好,换个独显

我 i5-2500K + GTX560Ti,不卡

网友:
i7  2600,16g内存,固态硬盘,ad9 特别顺畅。

网友:
换个按摩店的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掉这个钩试试;

如果还不行就是显卡不好,换个独显

试了下,去掉这个勾,打开大图纸缩放,更惨啊。。。。。

网友:
project group 放到C盘, 列表不要太多project,

网友:
把AD从19升级到18、17、16、15·····09、08,肯定就不卡了

网友F:
显卡的问题吧,楼主是集成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卡的问题吧,楼主是集成显卡?

显卡 GTX770  ;东芝 240G 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这个钩试试;

如果还不行就是显卡不好,换个独显

应该主要是4K显示的原因,所以比大部分人都卡,显卡马马虎虎 GTX770  ;东芝 240G 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AD好像是拼单核主频的,那些多线程等于用不上,之前发过一个帖子;然后看你的9400F,睿频也就4.1G, ...

谢谢,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为什么了。
唉,所以我说感觉打水漂了,本来我的I7 1600 用的好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为什么了。
唉,所以我说感觉打水漂了,本来我的I7 1600 用的好好的。 ...

哈哈。所以说AD很垃圾,沦为一个靠打官司吃饭的公司(在哪里听说AD总共才几十人)

程序越来越庞大,这是最大的问题。各种功能不管用得上用不上统统往里面堆,不卡才怪。反正我是学了12年AD也没学会,反倒学了一周Cadence就学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所以说AD很垃圾,沦为一个靠打官司吃饭的公司(在哪里听说AD总共才几十人)

程序越来越 ...

又不是逢内衣的,几十人不少了。

网友H:
A2幅面是什么操作,这个导出PDF拖动也很费劲吧

基本A4,偶尔A3

网友I:
省下攒机器的钱,校校 Cadence 或 Mentor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省下攒机器的钱,校校 Cadence 或 Mentor 吧

主要是原件库都要重新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哈哈。所以说AD很垃圾,沦为一个靠打官司吃饭的公司(在哪里听说AD总共才几十人)

程序越来越 ...

我也是多年前弃坑  转kicad。  问题是kicad也越来越大,电脑差也带不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多年前弃坑  转kicad。  问题是kicad也越来越大,电脑差也带不动了  ...

qt效率太差。cadence是原生vc+opengl的,所以基本不影响操作性能。ad貌似是基于java的(没仔细看),kicad这类开源标榜图像界面跨平台的基本跑不了qt。

网友:
用了allegro,,再用AD,,简直生不如死,,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确实不大,不然Intel也不会叫牙膏厂了。

重新买了I5 9600K 希望能好一点。差价400多, 拆盒的折价10%退货。
希望AD能顺一点。
I7 2600 都是8年前买的了,原来这些年CPU的发展的这么慢。

网友:
还在用99se ,没毛病,用到win10

网友:
candence这么好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重新买了I5 9600K 希望能好一点。差价400多, 拆盒的折价10%退货。
希望AD能顺一点。
I7 2600 都是8年前 ...

8年了……
大砍一刀,带内存条400块我要。

本来想搞个便宜的工作站的,N久了一直没碰到合适的。

网友:
另楼主是不是考虑重新装个系统?
我的滥笔记本用AD9也没觉得卡啊,只是原理图更新到PCB耗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别确实不大,不然Intel也不会叫牙膏厂了。

我们邮购部卖2代-6代的联想手提电脑。

CPU除了功耗降低外,性能提升有限。

所以,2代不能满足你的速度要求,换新的同档次CPU用处不大。

你必须换更高档次的。

你原来是i7,最后换成i5,其实是降级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K:
8年了……
大砍一刀,带内存条400块我要。

谢谢关注,咸鱼80%已是坛友价,不谈价格
没放咸鱼就是给坛友个实惠,另外就是咸鱼谈价麻烦,每天好几个人问。

网友:
我也感觉是AD的事,那个软件真的不适合大工程,还经常发律师函。我现在对他是彻底绝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咸鱼80%已是坛友价,不谈价格
没放咸鱼就是给坛友个实惠,另外就是咸鱼谈价麻烦,每天好几个人 ...

了解。
提醒一下,咸鱼要防范到手刀。

网友L:
真搞不懂要AD19那么高级的版本干嘛?显得高大上吗?AD6和AD10一样在垃圾笔记本干得很溜,非要不停的去升级,有意思吗?

网友:
99用的挺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A2幅面是什么操作,这个导出PDF拖动也很费劲吧

基本A4,偶尔A3

我倒是全部A3,打印缩成A4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真搞不懂要AD19那么高级的版本干嘛?显得高大上吗?AD6和AD10一样在垃圾笔记本干得很溜,非要不停的去升级 ...

这话说的。。。。

不谈老旧的版本了,敷铜块一多,AD16的敷铜效率,比AD18、19,慢一倍+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qt效率太差。cadence是原生vc+opengl的,所以基本不影响操作性能。ad貌似是基于java的(没仔细看),kic ...

kicad不是用的QT,而是wxwidget

网友:
问题多半出在4k上,换2k分辨率应该不卡,AD图像引擎应该没对4k优化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话说的。。。。

不谈老旧的版本了,敷铜块一多,AD16的敷铜效率,比AD18、19,慢一倍+都有。。。 ...

为什么我的AD10在老笔记本上敷铜,速度很快,没感觉慢啊(双面板,大面积敷铜),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我的AD10在老笔记本上敷铜,速度很快,没感觉慢啊(双面板,大面积敷铜),问题出在哪里呢? ...

四层板,各种模拟地,机壳地,分割,就四五十块敷铜需要运算了~~~

网友:
我用i7-8086k,6核12线程,双核睿频能到5GHZ的,32GB DDR4 3800MHZ内存跑AD19感觉照样不怎么顺畅,真是无语,AD真是优化太差了,也就是AD19有些地方操作起来感觉挺合理的,否则真想换了。

网友M:
莫大的工作站图形显卡绝对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M:
莫大的工作站图形显卡绝对不卡

你说PCB 界面 或 3D PCB 显示卡顿 换个显卡还能理解,但我用GTX-770 也不算差了。

最最重点的问题是3D PCB 比原理图操作起来顺溜多了!!!

原理图就移动一个元件要楞一下。拖动一个元件要先消失一下再出现让你拖。
原理图复制元件,会报错,说是要设置打印机 为 PDF。照做了也没用。复制就是会出各种问题。

个人总结:AD的 PCB做的很不错。SCH就一坨屎,RZ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PCB 界面 或 3D PCB 显示卡顿 换个显卡还能理解,但我用GTX-770 也不算差了。

最最重点的问题是3D  ...

怎么感觉是你这个没破解好?
要不换个破解源?
或者和哪个软件冲突?
公司十几台电脑装AD17, 18,经常用的也有四五台,都很正常啊

搞不懂你们的敷铜,不是一块一块铺的吗?

网友:
搞错方向,应该换软件,不应该升级电脑

网友:
ad确实比较卡,笔记本都不想装。还是kicad用一用,虽然也有点卡

网友:
AD的问题,同样的笔记本装某个版本的时候卡的要死,换个版本就没事儿了,不过高分屏看着不难受么?

网友:
我10年前出厂的笔记本还能用17.1.9画8层18x17cm的板子基本流畅,就是载入速度很慢

网友N:
楼主您是不是装了很多国产垃圾软件,使得整个电脑都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您是不是装了很多国产垃圾软件,使得整个电脑都慢?

除了常用软件就基本全是电工、结构类软件。说啦 什么都飞快,唯独原理图卡顿。

楼主:
刚刚换了I5 9600K 顺畅多了,能明显感觉到提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换了I5 9600K 顺畅多了,能明显感觉到提升了。

干嘛不换i7 ?

楼主:
因为公司的I3电脑跑起来也比家里的I7顺畅,所以就不想多花钱再去买I7了。
唯一区别就是公司的显示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