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工业级千兆交换机芯片方案,谢谢。

楼主(2019-04-22):
1、打算给自己的设备上做一个工业级千兆交换机板卡,8口或者16口的,请教大家都用什么芯片方案做的?谢谢。
2、我看有坛友用RTL8367RB做的千兆交换机,但是这个片子是商业级的0~70,我要用在室外-40度的地方。

网友A:
只用过模块的路过。迈威7100千兆口用88E1111有坑,目前还没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模块的路过。迈威7100千兆口用88E1111有坑,目前还没爬出来。

我刚才还在看88E1111,这个片子有工业级的也有商业级的,不知道从哪里能买到工业级的。

你模块哪里买的?有介绍文档或者有购买渠道么?88E1111有啥坑?

网友:
到microchip上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还在看88E1111,这个片子有工业级的也有商业级的,不知道从哪里能买到工业级的。

你模块哪里买的 ...

88E1111没坑,迈威的7100有坑,手册里给的是88E1111,但厂家都没试过,接上后模块能找到PHY,但网络就是不通,厂家也没办法,让等新模块。
三旺的模块用88E1111没问题。
PHY假货宝上很多,模块直接找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E1111没坑,迈威的7100有坑,手册里给的是88E1111,但厂家都没试过,接上后模块能找到PHY,但网络就是 ...

三旺的我看了10口交换机,有IEM7010 和IEM7110两种,不知道你用的哪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旺的我看了10口交换机,有IEM7010 和IEM7110两种,不知道你用的哪种。

7010,3路千兆,7路百兆,经过高低温测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10,3路千兆,7路百兆,经过高低温测试,没问题。

你买的多少钱?我在他们网站是没看到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多少钱?我在他们网站是没看到价格。

不知道价格,我只管选型和测试,采购那边谈钱,定制的宽温型号,算上测试底板,好像是大几千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价格,我只管选型和测试,采购那边谈钱,定制的宽温型号,算上测试底板,好像是大几千块钱。 ...

7010就是-40~70度,你们还定制了更宽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10就是-40~70度,你们还定制了更宽温的?

嗯,70℃的是借来测试的,没问题后定制了-40~85℃的,做CPCI插卡,目前还没做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70℃的是借来测试的,没问题后定制了-40~85℃的,做CPCI插卡,目前还没做完。 ...

找三旺定制,感觉这个成本就高了,三旺的东西本来就贵。

网友B:
用BCM56150,集成16个PHY。

网友C:
我用过普通的交换机芯片,发热量都挺大,低温完全不是问题,怕的是高温。

网友D:
一般工业级的很少有那么多口,因为发热量太大了。我们用过KSZ9477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三旺定制,感觉这个成本就高了,三旺的东西本来就贵。

因为我们工作环境温度是60℃,只能不考虑成本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普通的交换机芯片,发热量都挺大,低温完全不是问题,怕的是高温。 ...

低温的问题是,-30度,关机几天后,开机起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们工作环境温度是60℃,只能不考虑成本定制。

看来你们是做暴利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工业级的很少有那么多口,因为发热量太大了。我们用过KSZ9477S

还是找你们定做的好,哈哈,我啥都不想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CM56150,集成16个PHY。

我发现这种片子都不好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温的问题是,-30度,关机几天后,开机起不来了。

低温起动,可以通过加热PCB的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起动,可以通过加热PCB的方法解决。

室外-30多度,新疆冬天,刮白毛风,功率小的PTC基本没啥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室外-30多度,新疆冬天,刮白毛风,功率小的PTC基本没啥作用。

直接用PCB布线发热,6层板,表面两层布发热线,中间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PCB布线发热,6层板,表面两层布发热线,中间走信号。

咋布发热线?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布发热线?求指教,谢谢。

把PCB布线当电阻丝,计算一下发热量,平时算线宽不是就这么算的吗?
用一个低温能启动的控制器,在交换机上电前先通电加热,温度够了断电。

网友E:
商业级如果便宜其实也可以,大不了价格加热板,开机如果温度低先加热再启动。工业级千兆好像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CB布线当电阻丝,计算一下发热量,平时算线宽不是就这么算的吗?
用一个低温能启动的控制器,在交换机 ...

好的,谢谢,那个7010要1300块钱一块,含税含运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个7010要1300块钱一块,含税含运费。

1300是不含底板的价格吧,底板上有3个电口PHY,2个百兆光模块,3个千兆光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是不含底板的价格吧,底板上有3个电口PHY,2个百兆光模块,3个千兆光模块。 ...

买他们的模块,底板可以借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E1111没坑,迈威的7100有坑,手册里给的是88E1111,但厂家都没试过,接上后模块能找到PHY,但网络就是 ...

你好,请教个问题,88E1111这个是10口千兆交换机的片子,为啥三旺的模块上只有2个或者3个千兆口,其他的都是百兆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个问题,88E1111这个是10口千兆交换机的片子,为啥三旺的模块上只有2个或者3个千兆口,其他的 ...

88E1111是PHY芯片,不是交换机芯片,PHY芯片一边MII接交换机模块,另一边接网络变压器,一个PHY芯片对应一个物理网口。
三旺的7010模块是3千兆口,7百兆口,千兆没集成PHY,要外接88E1111或其他PHY芯片,百兆的集成了PHY,直接接变压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E1111是PHY芯片,不是交换机芯片,PHY芯片一边MII接交换机模块,另一边接网络变压器,一个PHY芯片对应 ...

哦,明白了,谢谢你,一般也不需要所有的口是千兆,如果10个口都是千兆那就贵的不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你,一般也不需要所有的口是千兆,如果10个口都是千兆那就贵的不得了。 ...

工业交换机,10口千兆的很贵,而且没办法做的比较小。
根据需求选接口速度吧,需要千兆的用千兆口,不需要千兆的用百兆口,模块上还有串口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7010,3路千兆,7路百兆,经过高低温测试,没问题。

这个模块内部的switch是三旺自己做的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模块内部的switch是三旺自己做的芯片吗?

这就不知道了,有铝壳,四角铆钉封着,看不到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知道了,有铝壳,四角铆钉封着,看不到芯片。

嗯,封装的很结实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交换机,10口千兆的很贵,而且没办法做的比较小。
根据需求选接口速度吧,需要千兆的用千兆口,不需 ...

我看个模块上那个串口,应该是串口转网口的,网口上开了个端口给串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封装的很结实嘛

嗯,大面积芯片都封起来了,从PCB上能看到主芯片带热焊盘,其他的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个模块上那个串口,应该是串口转网口的,网口上开了个端口给串口吧 ...

串口不占用网口数量,串口数据是直接发到网络上的,软件可以配置详细的串口参数。
补充:三旺3个千兆口的模块好像不支持串口,2个千兆口的支持串口。

网友G:
我们公司买的工业级交换机, 5口,, 10000元

淘宝上的所谓的工业级4G路由器  全是 QCA95XX  0~40度,,  openwrt,    真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不占用网口数量,串口数据是直接发到网络上的,软件可以配置详细的串口参数。
补充:三旺3个千兆口的 ...

嗯,有网口,就基本不需要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买的工业级交换机, 5口,, 10000元

淘宝上的所谓的工业级4G路由器  全是 QCA95XX  0~40度,,   ...

啥型号,哪个厂家的?千兆的么?为啥这么贵?我找坛友定制的2光6电交换机模块工业级的才300多块钱一个模块。

网友H(2019-09-11):
引用 网友D:
一般工业级的很少有那么多口,因为发热量太大了。我们用过KSZ9477S

请教,KSZ9477S 这颗是管理型的,能不能不外挂处理器,作为简单的switch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请教,KSZ9477S 这颗是管理型的,能不能不外挂处理器,作为简单的switch使用?  ...

可以的,我们这样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商业级如果便宜其实也可以,大不了价格加热板,开机如果温度低先加热再启动。工业级千兆好像都很贵 ...

你头像这个种子还有么?好像10多年了,大学时候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们这样做过

网友I(2020-04-27):
VSC7420 这个支持-40~125,不过我没调通,这个有用过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VSC7420 这个支持-40~125,不过我没调通,这个有用过的么

大哥,这个一片400多块钱啊,而且还不好采购,你淘宝买的?奢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