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51的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19-04-23):
很久没用51了,一直用32,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51,是ADI的(非常规51),内存默认为SMALL DATA,后来写着发现不够了,转成PDATA或XDATA都有问题,默认的SMALL DATA就正常,后来用了IDATA就可以了,还是默认的SMALL DATA,但KEIL上说默认的最多256个字节,如果想多一些怎么办?用PDATA或XDATA好像都是外挂,ADI的内存有2K多,怎么合理的用上这2K多?

网友A:
xdata我记得你得设好地址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xdata我记得你得设好地址范围。

谢谢!没见到KEIL有设的地方。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为什么选ADI?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品牌。有什么性能参数值得你去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为什么选ADI?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品牌。有什么性能参数值得你去选它? ...

大家都没听说过ADI?您这是在搞笑吧...

网友C:
adi的51的adc功能比较好,主要是精度什么的好像

网友D:
设置页面总共就那么几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为什么选ADI?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品牌。有什么性能参数值得你去选它? ...

可能有的真的用不到,因为STM32便宜好用,特殊情况用ADI,AD 做的好,送单片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i的51的adc功能比较好,主要是精度什么的好像

直接24位,很多路,爽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页面总共就那么几页: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页面总共就那么几页:

为什么不可以自动设定?从257开始到2K?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有的真的用不到,因为STM32便宜好用,特殊情况用ADI,AD 做的好,送单片机功能。 ...

ADI的AD 做的好,使用AD,送单片机功能+1.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可以自动设定?从257开始到2K?

我试了试,看来 51 知识点也忘差不多了。

XDATA 区使用 MOVX 访问,有别于片上内存/SFR的 MOV,因而地址不重合,是 64KB 完整的地址空间。
默认使用 XDATA 区的话,会从 0000H 开始访问,只有指定了起始位置和长度,才会从指定位置走起。

看看编译出来的 MAP 文件就清楚了。主程序这样:

未指定 XDATA 起始的 MAP 文件:

指定 XDATA 起始 100H 的 MAP 文件:

至于硬件设计,一般为了避嫌都是不用 XDATA: 0000H-0100H 这个段,目测这个导致了“直接XDATA没反应”的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24位,很多路,爽的不要不要的。

这是什么ADC芯片?

网友F:
直接指定xdata就可以呀,正确选好芯片后不用单独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试,看来 51 知识点也忘差不多了。

XDATA 区使用 MOVX 访问,有别于片上内存/SFR的 MOV,因而地址 ...

谢谢!太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ADC芯片?

ADUC84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指定xdata就可以呀,正确选好芯片后不用单独的设定,

不可以的,你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的,你多试试。

一直在用呀

网友F:
应该和芯片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和芯片没有关系吧

那就是自己设置就可以了,这 样应改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自己设置就可以了,这 样应改可以的。

我的程序正常,没有问题,你的怎么不行呢

网友G:
我用的时候也没有设定过,好像直接就可以啊.
u8        xdata disbuf[96];

网友H:
ADUC848 贵的要命比独立AD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程序正常,没有问题,你的怎么不行呢

如果不设置的话,串口全发布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时候也没有设定过,好像直接就可以啊.
u8        xdata disbuf[96];

不行,我的试过,程序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UC848 贵的要命比独立AD都贵

多通道同时采集,845才70多,你要用好一点的24位的,10个通道的看看多少钱。嘉里创才7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页面总共就那么几页:

老大,我用了你这个设置,不行啊,程序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试,看来 51 知识点也忘差不多了。

XDATA 区使用 MOVX 访问,有别于片上内存/SFR的 MOV,因而地址 ...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INVOKED BY:
D:\KEIL\C51\BIN\BL51.EXE START_AD.obj, ADCuart.obj, ADC.obj, DS18B20.obj, KEY.obj, uart.obj TO 2019051001 RAMSIZE (256)
>> XDATA (0X0200-0X05FF)

MEMORY MODEL: LARGE WITH FLOATING POINT ARITHMETIC

INPUT MODULES INCLUDED:
  START_AD.obj (?C_STARTUP)
  ADCuart.obj (ADCUART)
  ADC.obj (ADC)
  DS18B20.obj (DS18B20)
  KEY.obj (KEY)
  uart.obj (UART)
  D:\KEIL\C51\LIB\C51FPL.LIB (?C?FPADD)
  D:\KEIL\C51\LIB\C51FPL.LIB (?C?FPMUL)
  D:\KEIL\C51\LIB\C51FPL.LIB (?C?FPDIV)
  D:\KEIL\C51\LIB\C51FPL.LIB (?C?FPCMP)
  D:\KEIL\C51\LIB\C51FPL.LIB (?C?FCAST)
  D:\KEIL\C51\LIB\C51FPL.LIB (?C?CASTF)
  D:\KEIL\C51\LIB\C51FPL.LIB (PRINTF)
  D:\KEIL\C51\LIB\C51FPL.LIB (FABS)
  D:\KEIL\C51\LIB\C51FPL.LIB (SQRT)
  D:\KEIL\C51\LIB\C51FPL.LIB (?C?FPGETOPN)
  D:\KEIL\C51\LIB\C51FPL.LIB (?C?FPROUND)
  D:\KEIL\C51\LIB\C51FPL.LIB (?C?FPCONVERT)
  D:\KEIL\C51\LIB\C51FPL.LIB (?C?FTNPWR)
  D:\KEIL\C51\LIB\C51L.LIB (?C_INIT)
  D:\KEIL\C51\LIB\C51L.LIB (?C?CLDPTR)
  D:\KEIL\C51\LIB\C51L.LIB (?C?CLDOPTR)
  D:\KEIL\C51\LIB\C51L.LIB (?C?CSTPTR)
  D:\KEIL\C51\LIB\C51L.LIB (?C?IMUL)
  D:\KEIL\C51\LIB\C51L.LIB (?C?UIDIV)
  D:\KEIL\C51\LIB\C51L.LIB (?C?SIDIV)
  D:\KEIL\C51\LIB\C51L.LIB (?C?LNEG)
  D:\KEIL\C51\LIB\C51L.LIB (?C?LLDXDATA)
  D:\KEIL\C51\LIB\C51L.LIB (?C?LSTXDATA)
  D:\KEIL\C51\LIB\C51L.LIB (?C?LSTKXDATA)
  D:\KEIL\C51\LIB\C51L.LIB (?C?PLDIXDATA)
  D:\KEIL\C51\LIB\C51L.LIB (?C?PSTXDATA)
  D:\KEIL\C51\LIB\C51L.LIB (?C?CCASE)
  D:\KEIL\C51\LIB\C51L.LIB (PUTCHAR)

LINK MAP OF MODULE:  2019051001 (?C_STARTUP)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05H     UNIT         _DATA_GROUP_
            IDATA   000DH     0001H     UNIT         _IDATA_GROUP_
                    000EH     0012H                  *** GAP ***
            BIT     0020H.0   0001H.1   UNIT         _BIT_GROUP_
            BIT     0021H.1   0000H.1   UNIT         ?BI?DS18B2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

                    0021H.2   0000H.6                *** GAP ***
            IDATA   0022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X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0000H     0200H                  *** GAP ***
            XDATA   0200H     003CH     UNIT         _XDATA_GROUP_
            XDATA   023CH     003BH     UNIT         ?XD?UART
            XDATA   0277H     0036H     UNIT         ?XD?KEY
            XDATA   02ADH     0022H     UNIT         ?XD?ADC
            XDATA   02CFH     000CH     UNIT         ?XD?DS18B20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20H     UNIT         ?PR?_WRITEONECHAR?DS18B20
            CODE    0023H     0003H     ABSOLUTE
            CODE    0026H     000DH     UNIT         ?PR?_FABS?FABS
            CODE    0033H     0003H     ABSOLUTE
            CODE    0036H     070EH     UNIT         ?C?LIB_CODE
            CODE    0744H     0655H     UNIT         ?PR?CUNCHUSHUJU?KEY
            CODE    0D99H     062BH     UNIT         ?PR?SENDGUANDAOHAO1?UART
            CODE    13C4H     0483H     UNIT         ?PR?PRINTF?PRINTF
            CODE    1847H     040BH     UNIT         ?PR?ADC_INT?ADC
            CODE    1C52H     0200H     UNIT         ?PR?KEYCHULI?KEY
            CODE    1E52H     0151H     UNIT         ?PR?CUNCHUYALI?KEY
            CODE    1FA3H     013BH     UNIT         ?PR?TIMEINIT?UART
            CODE    20DEH     013AH     UNIT         ?PR?TIMEOFFINIT?UART
            CODE    2218H     0132H     UNIT         ?PR?DIANCHIMAN?UART
            CODE    234AH     0132H     UNIT         ?PR?DIANCHITOU?UART
            CODE    247CH     0129H     UNIT         ?PR?KEYSCAN?KEY
            CODE    25A5H     011EH     UNIT         ?PR?DUCHUYALI?KEY
            CODE    26C3H     010EH     UNIT         ?PR?SENDYALIXIANSHICUN?KEY
            CODE    27D1H     010EH     UNIT         ?PR?SENDYALIXIANSHI?UART
            CODE    28DFH     010BH     UNIT         ?PR?SENDXUHAO1?UART
            CODE    29EAH     00E7H     UNIT         ?PR?SENDKOUJING?UART
            CODE    2AD1H     00D9H     UNIT         ?PR?DUCUNCHUSHUJU?KEY
            CODE    2BAAH     00D8H     UNIT         ?PR?READTEMPERATURE?DS18B20
            CODE    2C82H     00D4H     UNIT         ?PR?FASHIJIAN?KEY
            CODE    2D56H     00C5H     UNIT         ?PR?SENDWENDU2?ADC
            CODE    2E1BH     00C5H     UNIT         ?PR?SENDWASILIULIANG1?ADC
            CODE    2EE0H     00C5H     UNIT         ?PR?SENDWENDUCUN?KEY
            CODE    2FA5H     00C5H     UNIT         ?PR?SENDWASILIULIANGCUN?KEY
            CODE    306AH     00BEH     UNIT         ?PR?SENDNONGDU1?ADC
            CODE    3128H     00BEH     UNIT         ?PR?SENDYALI1?ADC
            CODE    31E6H     00BEH     UNIT         ?PR?SENDYACHA1?ADC
            CODE    32A4H     00BEH     UNIT         ?PR?SENDZONGLIULIANG1?ADC
            CODE    3362H     00BEH     UNIT         ?PR?SENDYALICUN?KEY
            CODE    3420H     00BEH     UNIT         ?PR?SENDYACHACUN?KEY
            CODE    34DEH     00BEH     UNIT         ?PR?SENDZONGLIULIANGCUN?KEY
            CODE    359CH     00BEH     UNIT         ?PR?SENDNONGDUCUN?KEY
            CODE    365AH     00B6H     UNIT         ?PR?SENDZONG?ADC
            CODE    3710H     00ACH     UNIT         ?PR?SQRT?SQRT
            CODE    37BCH     00ABH     UNIT         ?PR?KAIGUANGBIAO?UART
            CODE    3867H     00ABH     UNIT         ?PR?KAIGUANGBIAO1?UART
            CODE    3912H     00ABH     UNIT         ?PR?KAIGUANGBIAO2?UART
            CODE    39BDH     00ABH     UNIT         ?PR?KAIGUANGBIAO3?UART
            CODE    3A68H     009CH     UNIT         ?PR?DUSHIJIAN?KEY
            CODE    3B04H     008FH     UNIT         ?C_C51STARTUP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

            CODE    3B93H     0085H     UNIT         ?C_INITSEG
            CODE    3C18H     0077H     UNIT         ?PR?TOUMING?UART
            CODE    3C8FH     0070H     UNIT         ?PR?XIANSHIINIT?UART
            CODE    3CFFH     006EH     UNIT         ?PR?MAIN?ADCUART
            CODE    3D6DH     006CH     UNIT         ?PR?CELIANGHUAMIAN?ADC
            CODE    3DD9H     006CH     UNIT         ?PR?CELIANGHUAMIAN1?ADC
            CODE    3E45H     006CH     UNIT         ?PR?CELIANGHUAMIAN2?ADC
            CODE    3EB1H     006CH     UNIT         ?PR?CELIANGHUAMIAN3?ADC
            CODE    3F1DH     006CH     UNIT         ?PR?CELIANGHUAMIAN4?ADC
            CODE    3F89H     006CH     UNIT         ?PR?CELIANGHUAMIAN5?ADC
            CODE    3FF5H     006CH     UNIT         ?PR?YALIPINGHENG2?ADC
            CODE    4061H     006CH     UNIT         ?PR?YALIJUNHENG1?ADC
            CODE    40CDH     006CH     UNIT         ?PR?LIULIANGHUA?ADC
            CODE    4139H     006CH     UNIT         ?PR?SHUJUCHUANSHU?ADC
            CODE    41A5H     006CH     UNIT         ?PR?CHUANGANQI?ADC
            CODE    4211H     006CH     UNIT         ?PR?CANSHUSHEZHI?ADC
            CODE    427DH     006AH     UNIT         ?PR?QINGLING?UART
            CODE    42E7H     0056H     UNIT         ?PR?WOSHOU?UART
            CODE    433DH     0040H     UNIT         ?PR?YALIJUNHENG?KEY
            CODE    437DH     0034H     UNIT         ?PR?KEY_POWER?ADC
            CODE    43B1H     0034H     UNIT         ?PR?UART?UART
            CODE    43E5H     0029H     UNIT         ?PR?READONECHAR?DS18B20
            CODE    440EH     0028H     UNIT         ?PR?INIT_DS18B20?DS18B20
            CODE    4436H     0027H     UNIT         ?PR?PUTCHAR?PUTCHAR
            CODE    445DH     0022H     UNIT         ?PR?_DELAY_1?KEY
            CODE    447FH     0021H     UNIT         ?CO?KEY
            CODE    44A0H     0017H     UNIT         ?PR?ADC_INIT?ADC
            CODE    44B7H     0013H     UNIT         ?CO?ADC
            CODE    44CAH     000EH     UNIT         ?PR?POWERDOWN?ADC
            CODE    44D8H     000EH     UNIT         ?CO?UART
            CODE    44E6H     000BH     UNIT         ?PR?_DELAY?DS18B20
            CODE    44F1H     000AH     UNIT         ?PR?UARTINIT?UART
            CODE    44FBH     000AH     UNIT         ?PR?_SEND_DATA?UART

OVERLAY MAP OF MODULE:   2019051001 (?C_STARTUP)

SEGMENT                                BIT_GROUP          DATA_GROUP          IDATA_GROUP         XDATA_GROUP
  +--> CALLED SEGMENT               START    LENGTH     START    LENGTH     START    LENGTH     START    LENGTH
---------------------------------------------------------------------------------------------------------------
?C_C51STARTUP                       -----    -----      -----    -----      -----    -----      -----    -----
  +--> ?PR?MAIN?ADCUART
  +--> ?C_INITSEG

?PR?MAIN?ADCUART                    -----    -----      -----    -----      -----    -----      -----    -----
  +--> ?PR?_DELAY_1?KEY
  +--> ?PR?UARTINIT?UART
  +--> ?PR?ADC_INIT?ADC
  +--> ?PR?QINGLING?UART
  +--> ?PR?WOSHOU?UART
  +--> ?PR?DUCUNCHUSHUJU?KEY
  +--> ?PR?DUCHUYALI?KEY
  +--> ?PR?YALIJUNHENG1?ADC
  +--> ?PR?TOUMING?UART
  +--> ?PR?XIANSHIINIT?UART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

  +--> ?PR?YALIJUNHENG?KEY
  +--> ?PR?KEYSCAN?KEY
  +--> ?PR?KEY_POWER?ADC
  +--> ?PR?POWERDOWN?ADC
  +--> ?PR?KEYCHULI?KEY
  +--> ?PR?SENDZONG?ADC
  +--> ?PR?CUNCHUSHUJU?KEY

?PR?WOSHOU?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DUCUNCHUSHUJU?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PR?_DELAY_1?KEY

?PR?DUCHUYALI?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PR?_DELAY_1?KEY

?PR?YALIJUNHENG1?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TOUMING?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XIANSHIINIT?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YALIJUNHENG?KEY                 -----    -----      -----    -----      000DH    0001H      -----    -----
  +--> ?PR?YALIPINGHENG2?ADC
  +--> ?PR?KEY_POWER?ADC
  +--> ?PR?POWERDOWN?ADC
  +--> ?PR?_DELAY_1?KEY
  +--> ?PR?CUNCHUYALI?KEY

?PR?YALIPINGHENG2?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KEY_POWER?ADC                   -----    -----      -----    -----      -----    -----      -----    -----
  +--> ?PR?_DELAY?DS18B20

?PR?CUNCHUYALI?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KEYSCAN?KEY                     -----    -----      -----    -----      -----    -----      0200H    0002H
  +--> ?PR?_DELAY_1?KEY

?PR?KEYCHULI?KEY                    -----    -----      -----    -----      -----    -----      -----    -----
  +--> ?PR?CELIANGHUAMIAN?ADC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

  +--> ?PR?_DELAY_1?KEY
  +--> ?PR?TIMEINIT?UART
  +--> ?PR?TIMEOFFINIT?UART
  +--> ?PR?LIULIANGHUA?ADC
  +--> ?PR?SHUJUCHUANSHU?ADC
  +--> ?PR?CHUANGANQI?ADC
  +--> ?PR?CANSHUSHEZHI?ADC

?PR?CELIANGHUAMIAN?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TIMEINIT?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TIMEOFFINIT?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LIULIANGHUA?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SHUJUCHUANSHU?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CHUANGANQI?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CANSHUSHEZHI?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SENDZONG?ADC                    -----    -----      -----    -----      -----    -----      -----    -----
  +--> ?PR?SENDNONGDU1?ADC
  +--> ?PR?SENDYALI1?ADC
  +--> ?PR?SENDZONGLIULIANG1?ADC
  +--> ?PR?SENDWASILIULIANG1?ADC
  +--> ?PR?SENDXUHAO1?UART
  +--> ?PR?SENDYALIXIANSHI?UART
  +--> ?PR?SENDWENDU2?ADC
  +--> ?PR?SENDKOUJING?UART
  +--> ?PR?SENDGUANDAOHAO1?UART
  +--> ?PR?SENDYACHA1?ADC
  +--> ?PR?DIANCHITOU?UART
  +--> ?PR?DIANCHIMAN?UART
  +--> ?PR?TIMEINIT?UART

?PR?SENDNONGDU1?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ADC
  +--> ?PR?PRINTF?PRINTF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6

?PR?PRINTF?PRINTF                   0020H.0  0001H.1    0008H    0005H      -----    -----      0200H    0030H
  +--> ?PR?PUTCHAR?PUTCHAR

?PR?SENDYALI1?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ADC
  +--> ?PR?PRINTF?PRINTF

?PR?SENDZONGLIULIANG1?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ADC
  +--> ?PR?PRINTF?PRINTF

?PR?SENDWASILIULIANG1?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ADC
  +--> ?PR?PRINTF?PRINTF

?PR?SENDXUHAO1?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SENDYALIXIANSHI?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UART
  +--> ?PR?PRINTF?PRINTF

?PR?SENDWENDU2?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ADC
  +--> ?PR?PRINTF?PRINTF

?PR?SENDKOUJING?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SENDGUANDAOHAO1?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PR?KAIGUANGBIAO?UART
  +--> ?PR?KAIGUANGBIAO1?UART
  +--> ?PR?KAIGUANGBIAO2?UART
  +--> ?PR?KAIGUANGBIAO3?UART

?PR?KAIGUANGBIAO?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KAIGUANGBIAO1?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7

?PR?KAIGUANGBIAO2?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KAIGUANGBIAO3?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SENDYACHA1?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ADC
  +--> ?PR?PRINTF?PRINTF

?PR?DIANCHITOU?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DIANCHIMAN?UART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CUNCHUSHUJU?KEY                 -----    -----      -----    -----      -----    -----      -----    -----
  +--> ?PR?CELIANGHUAMIAN?ADC
  +--> ?PR?_DELAY_1?KEY
  +--> ?PR?CELIANGHUAMIAN1?ADC
  +--> ?PR?CELIANGHUAMIAN2?ADC
  +--> ?PR?CELIANGHUAMIAN5?ADC
  +--> ?PR?TIMEOFFINIT?UART
  +--> ?PR?_DELAY?DS18B20
  +--> ?PR?_SEND_DATA?UART
  +--> ?PR?SENDKOUJING?UART
  +--> ?PR?SENDWENDUCUN?KEY
  +--> ?PR?SENDYALICUN?KEY
  +--> ?PR?SENDYACHACUN?KEY
  +--> ?PR?SENDYALIXIANSHICUN?KEY
  +--> ?PR?SENDZONGLIULIANGCUN?KEY
  +--> ?PR?SENDNONGDUCUN?KEY
  +--> ?PR?SENDWASILIULIANGCUN?KEY
  +--> ?PR?QINGLING?UART
  +--> ?PR?DUSHIJIAN?KEY
  +--> ?PR?FASHIJIAN?KEY
  +--> ?PR?CELIANGHUAMIAN3?ADC
  +--> ?PR?CELIANGHUAMIAN4?ADC

?PR?CELIANGHUAMIAN1?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CELIANGHUAMIAN2?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PR?CELIANGHUAMIAN5?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8

?PR?SENDWENDUCUN?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KEY
  +--> ?PR?PRINTF?PRINTF

?PR?SENDYALICUN?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KEY
  +--> ?PR?PRINTF?PRINTF

?PR?SENDYACHACUN?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KEY
  +--> ?PR?PRINTF?PRINTF

?PR?SENDYALIXIANSHICUN?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KEY
  +--> ?PR?PRINTF?PRINTF

?PR?SENDZONGLIULIANGCUN?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KEY
  +--> ?PR?PRINTF?PRINTF

?PR?SENDNONGDUCUN?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KEY
  +--> ?PR?PRINTF?PRINTF

?PR?SENDWASILIULIANGCUN?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KEY
  +--> ?PR?PRINTF?PRINTF

?PR?DUSHIJIAN?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PR?_DELAY_1?KEY

?PR?FASHIJIAN?KEY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CO?KEY
  +--> ?PR?PRINTF?PRINTF

?PR?CELIANGHUAMIAN3?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9

?PR?CELIANGHUAMIAN4?ADC             -----    -----      -----    -----      -----    -----      -----    -----
  +--> ?PR?_SEND_DATA?UART
  +--> ?PR?_DELAY?DS18B20

*** NEW ROOT ***************************************************

?PR?ADC_INT?ADC                     -----    -----      -----    -----      -----    -----      0230H    0008H
  +--> ?PR?SQRT?SQRT
  +--> ?PR?_FABS?FABS
  +--> ?PR?READTEMPERATURE?DS18B20

?PR?SQRT?SQRT                       -----    -----      -----    -----      -----    -----      0238H    0004H

?PR?READTEMPERATURE?DS18B20         -----    -----      -----    -----      -----    -----      -----    -----
  +--> ?PR?INIT_DS18B20?DS18B20
  +--> ?PR?_WRITEONECHAR?DS18B20
  +--> ?PR?_DELAY?DS18B20
  +--> ?PR?READONECHAR?DS18B20

?PR?INIT_DS18B20?DS18B20            -----    -----      -----    -----      -----    -----      -----    -----
  +--> ?PR?_DELAY?DS18B20

?PR?_WRITEONECHAR?DS18B20           -----    -----      -----    -----      -----    -----      -----    -----
  +--> ?PR?_DELAY?DS18B20

?PR?READONECHAR?DS18B20             -----    -----      -----    -----      -----    -----      -----    -----
  +--> ?PR?_DELAY?DS18B20

SYMBOL TABLE OF MODULE:  2019051001 (?C_STARTUP)

  VALUE           TYPE          NAME
  ----------------------------------

  -------         MODULE        ?C_STARTUP
  C:3B04H         SEGMENT       ?C_C51STARTUP
  I:0022H         SEGMENT       ?STACK
  C:0000H         PUBLIC        ?C_STARTUP
  D:00AFH         SYMBOL        CFG8XX
  N:0000H         SYMBOL        EXSP
  N:0000H         SYMBOL        IBPSTACK
  N:0100H         SYMBOL        IBPSTACKTOP
  N:0080H         SYMBOL        IDATALEN
  C:3B07H         SYMBOL        IDATALOOP
  D:00A0H         SYMBOL        P2
  N:0000H         SYMBOL        PBPSTACK
  N:0000H         SYMBOL        PBPSTACKTOP
  N:0000H         SYMBOL        PDATALEN
  N:0000H         SYMBOL        PDATASTART
  N:0000H         SYMBOL        PPAGE
  N:0001H         SYMBOL        PPAGEENABLE
  D:0081H         SYMBOL        SP
  D:00B7H         SYMBOL        SPH
  N:0200H         SYMBOL        STACKSIZE
  C:3B04H         SYMBOL        STARTUP1
  N:0000H         SYMBOL        XBPSTACK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0

  N:0000H         SYMBOL        XBPSTACKTOP
  N:0000H         SYMBOL        XDATALEN
  N:0000H         SYMBOL        XDATASTART
  N:0000H         SYMBOL        XRAMEN
  N:0600H         SYMBOL        XSTACKSTART
  N:0000H         SYMBOL        _CFG8XX
  C:0000H         LINE#         167
  C:3B04H         LINE#         180
  C:3B06H         LINE#         181
  C:3B07H         LINE#         182
  C:3B08H         LINE#         183
  C:3B0AH         LINE#         202
  C:3B0DH         LINE#         236
  C:3B10H         LINE#         248
  -------         ENDMOD        ?C_STARTUP

  -------         MODULE        ADCUART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D:00A0H         PUBLIC        P2
  D:00B0H         PUBLIC        P3
  D:00D8H         PUBLIC        ADCSTAT
  B:00B0H.3       PUBLIC        powerout
  B:00A8H.6       PUBLIC        EADC
  D:00A8H         PUBLIC        IE
  D:00B8H         PUBLIC        IP
  D:00E8H         PUBLIC        I2CCON
  D:00E8H         PUBLIC        DCON
  C:3CFFH         PUBLIC        main
  B:00A0H.0       PUBLIC        djout
  D:0098H         PUBLIC        SCON
  D:0088H         PUBLIC        TCON
  B:00A0H.1       PUBLIC        xsout
  D:00F8H         PUBLIC        SPICON
  D:00C8H         PUBLIC        T2CON
  D:00D0H         PUBLIC        PSW
  D:00C0H         PUBLIC        WDCON
  -------         PROC          MAIN
  C:3CFFH         LINE#         39
  C:3CFFH         LINE#         40
  C:3CFFH         LINE#         42
  C:3D01H         LINE#         43
  C:3D03H         LINE#         44
  C:3D05H         LINE#         46
  C:3D0CH         LINE#         52
  C:3D0EH         LINE#         53
  C:3D10H         LINE#         54
  C:3D13H         LINE#         55
  C:3D16H         LINE#         56
  C:3D19H         LINE#         57
  C:3D20H         LINE#         59
  C:3D23H         LINE#         61
  C:3D2AH         LINE#         62
  C:3D2DH         LINE#         63
  C:3D30H         LINE#         64
  C:3D37H         LINE#         65
  C:3D3AH         LINE#         66
  C:3D3DH         LINE#         67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1

  C:3D40H         LINE#         68
  C:3D47H         LINE#         69
  C:3D4AH         LINE#         70
  C:3D51H         LINE#         71
  C:3D54H         LINE#         73
  C:3D56H         LINE#         78
  C:3D56H         LINE#         79
  C:3D56H         LINE#         80
  C:3D59H         LINE#         81
  C:3D5CH         LINE#         82
  C:3D5FH         LINE#         83
  C:3D62H         LINE#         84
  C:3D65H         LINE#         85
  C:3D68H         LINE#         86
  C:3D6BH         LINE#         87
  -------         ENDPROC       MAIN
  -------         ENDMOD        ADCUART

  -------         MODULE        ADC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X:02B1H         PUBLIC        guanji
  D:00A0H         PUBLIC        P2
  D:00B0H         PUBLIC        P3
  C:2D56H         PUBLIC        sendwendu2
  B:00A8H.7       PUBLIC        EA
  D:00D8H         PUBLIC        ADCSTAT
  X:02B2H         PUBLIC        yalipingheng
  X:02B3H         PUBLIC        yacha
  B:00B0H.3       PUBLIC        powerout
  D:00D2H         PUBLIC        ADC0CON1
  D:00E6H         PUBLIC        ADC0CON2
  B:00A8H.6       PUBLIC        EADC
  D:00A8H         PUBLIC        IE
  X:02B7H         PUBLIC        nongdu
  C:3128H         PUBLIC        sendyali1
  X:02BBH         PUBLIC        wasiliuliang
  C:4211H         PUBLIC        canshushezhi
  C:4139H         PUBLIC        shujuchuanshu
  B:00A8H.4       PUBLIC        ES
  D:00D4H         PUBLIC        SF
  D:00B8H         PUBLIC        IP
  C:40CDH         PUBLIC        liulianghua
  X:02BFH         PUBLIC        zongliuliang
  X:02C3H         PUBLIC        ADCsum
  X:02C7H         PUBLIC        xianshijishu
  B:00D8H.7       PUBLIC        RDY0
  D:00E8H         PUBLIC        I2CCON
  D:00E8H         PUBLIC        DCON
  C:41A5H         PUBLIC        chuanganqi
  X:02C8H         PUBLIC        yali
  D:0098H         PUBLIC        SCON
  D:0088H         PUBLIC        TCON
  C:3FF5H         PUBLIC        yalipingheng2
  C:3D6DH         PUBLIC        celianghuamian
  D:00DBH         PUBLIC        ADC0H
  D:00D9H         PUBLIC        ADC0L
  B:00A0H.1       PUBLIC        xsout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2

  D:00DAH         PUBLIC        ADC0M
  B:00A8H.0       PUBLIC        EX0
  B:00A8H.2       PUBLIC        EX1
  D:00F8H         PUBLIC        SPICON
  B:00A0H.4       PUBLIC        LED
  C:4061H         PUBLIC        yalijunheng1
  C:437DH         PUBLIC        key_power
  C:44A0H         PUBLIC        ADC_init
  C:31E6H         PUBLIC        sendyacha1
  D:00C8H         PUBLIC        T2CON
  C:44CAH         PUBLIC        powerdown
  C:365AH         PUBLIC        sendzong
  C:306AH         PUBLIC        sendnongdu1
  D:00D1H         PUBLIC        ADCMODE
  C:2E1BH         PUBLIC        sendwasiliuliang1
  C:3DD9H         PUBLIC        celianghuamian1
  C:3E45H         PUBLIC        celianghuamian2
  C:3EB1H         PUBLIC        celianghuamian3
  C:3F1DH         PUBLIC        celianghuamian4
  C:1847H         PUBLIC        ADC_int
  C:3F89H         PUBLIC        celianghuamian5
  C:32A4H         PUBLIC        sendzongliuliang1
  D:00D0H         PUBLIC        PSW
  X:02CCH         PUBLIC        powerkey
  B:00B0H.2       PUBLIC        keypower
  X:02CEH         PUBLIC        keyifa
  D:00C0H         PUBLIC        WDCON
  -------         PROC          KEY_POWER
  C:437DH         LINE#         45
  C:437DH         LINE#         46
  C:437DH         LINE#         47
  C:4380H         LINE#         48
  C:4380H         LINE#         49
  C:4387H         LINE#         51
  C:438AH         LINE#         52
  C:438AH         LINE#         53
  C:4398H         LINE#         54
  C:43A7H         LINE#         55
  C:43A7H         LINE#         56
  C:43ABH         LINE#         57
  C:43B0H         LINE#         59
  C:43B0H         LINE#         60
  C:43B0H         LINE#         62
  C:43B0H         LINE#         65
  -------         ENDPROC       KEY_POWER
  -------         PROC          ADC_INT
  -------         DO
  X:02ADH         SYMBOL        rawValue
  X:0230H         SYMBOL        ADCmv
  X:0234H         SYMBOL        yacha1
  D:0004H         SYMBOL        yacha2
  -------         ENDDO
  C:1847H         LINE#         67
  C:1864H         LINE#         75
  C:1869H         LINE#         76
  C:186DH         LINE#         77
  C:1871H         LINE#         78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3

  C:1875H         LINE#         80
  C:1897H         LINE#         81
  C:18ABH         LINE#         86
  C:18B4H         LINE#         88
  C:18B4H         LINE#         91
  C:199AH         LINE#         93
  C:19B2H         LINE#         94
  C:19BEH         LINE#         96
  C:19EDH         LINE#         97
  C:1A07H         LINE#         98
  C:1A11H         LINE#         99
  C:1A2EH         LINE#         100
  C:1A38H         LINE#         101
  C:1A3BH         LINE#         102
  C:1A3DH         LINE#         103
  C:1A3DH         LINE#         105
  C:1A45H         LINE#         106
  C:1A45H         LINE#         107
  C:1A78H         LINE#         108
  C:1A92H         LINE#         109
  C:1A9CH         LINE#         110
  C:1AA3H         LINE#         111
  C:1AADH         LINE#         113
  C:1AB0H         LINE#         114
  C:1AB0H         LINE#         116
  C:1AB8H         LINE#         117
  C:1AB8H         LINE#         118
  C:1AD3H         LINE#         119
  C:1ADDH         LINE#         120
  C:1B1EH         LINE#         122
  C:1B21H         LINE#         123
  C:1B21H         LINE#         125
  C:1B2CH         LINE#         126
  C:1B47H         LINE#         127
  C:1B51H         LINE#         128
  C:1B8CH         LINE#         129
  C:1BACH         LINE#         134
  C:1BAFH         LINE#         135
  C:1BB1H         LINE#         136
  C:1BB1H         LINE#         138
  C:1BB9H         LINE#         139
  C:1BB9H         LINE#         140
  C:1BEBH         LINE#         141
  C:1C05H         LINE#         142
  C:1C0FH         LINE#         144
  C:1C12H         LINE#         146
  C:1C12H         LINE#         148
  C:1C1AH         LINE#         149
  C:1C1AH         LINE#         150
  C:1C1DH         LINE#         151
  C:1C1DH         LINE#         153
  C:1C21H         LINE#         154
  C:1C21H         LINE#         156
  C:1C24H         LINE#         160
  C:1C27H         LINE#         161
  C:1C27H         LINE#         162
  C:1C27H         LINE#         163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4

  C:1C27H         LINE#         166
  C:1C27H         LINE#         168
  C:1C27H         LINE#         169
  C:1C27H         LINE#         171
  C:1C27H         LINE#         173
  C:1C27H         LINE#         174
  C:1C27H         LINE#         176
  C:1C27H         LINE#         178
  C:1C27H         LINE#         179
  C:1C27H         LINE#         181
  C:1C27H         LINE#         183
  C:1C27H         LINE#         184
  C:1C27H         LINE#         186
  C:1C27H         LINE#         188
  C:1C27H         LINE#         189
  C:1C27H         LINE#         191
  C:1C27H         LINE#         193
  C:1C27H         LINE#         194
  C:1C27H         LINE#         196
  C:1C27H         LINE#         198
  C:1C27H         LINE#         199
  C:1C27H         LINE#         201
  C:1C27H         LINE#         203
  C:1C27H         LINE#         204
  C:1C27H         LINE#         206
  C:1C27H         LINE#         208
  C:1C27H         LINE#         209
  C:1C27H         LINE#         211
  C:1C27H         LINE#         217
  C:1C27H         LINE#         218
  C:1C27H         LINE#         220
  C:1C27H         LINE#         221
  C:1C2DH         LINE#         222
  C:1C33H         LINE#         223
  C:1C33H         LINE#         224
  C:1C35H         LINE#         227
  C:1C35H         LINE#         232
  C:1C37H         LINE#         233
  -------         ENDPROC       ADC_INT
  -------         PROC          ADC_INIT
  C:44A0H         LINE#         235
  C:44A0H         LINE#         236
  C:44A0H         LINE#         239
  C:44A3H         LINE#         240
  C:44A6H         LINE#         241
  C:44A9H         LINE#         242
  C:44ABH         LINE#         243
  C:44ADH         LINE#         244
  C:44AFH         LINE#         245
  C:44B1H         LINE#         246
  C:44B3H         LINE#         248
  C:44B6H         LINE#         250
  -------         ENDPROC       ADC_INIT
  -------         PROC          SENDWENDU2
  C:2D56H         LINE#         252
  C:2D56H         LINE#         253
  C:2D56H         LINE#         257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5

  C:2D5BH         LINE#         258
  C:2D62H         LINE#         259
  C:2D67H         LINE#         260
  C:2D6EH         LINE#         261
  C:2D73H         LINE#         262
  C:2D7AH         LINE#         263
  C:2D7FH         LINE#         264
  C:2D86H         LINE#         265
  C:2D8BH         LINE#         266
  C:2D92H         LINE#         267
  C:2D97H         LINE#         268
  C:2D9EH         LINE#         269
  C:2DA3H         LINE#         270
  C:2DAAH         LINE#         271
  C:2DAFH         LINE#         272
  C:2DB6H         LINE#         273
  C:2DBBH         LINE#         274
  C:2DC2H         LINE#         275
  C:2DC7H         LINE#         277
  C:2DE4H         LINE#         278
  C:2DEBH         LINE#         280
  C:2DF0H         LINE#         281
  C:2DF7H         LINE#         282
  C:2DFCH         LINE#         283
  C:2E03H         LINE#         284
  C:2E08H         LINE#         285
  C:2E0FH         LINE#         286
  C:2E14H         LINE#         287
  -------         ENDPROC       SENDWENDU2
  -------         PROC          SENDNONGDU1
  C:306AH         LINE#         294
  C:306AH         LINE#         295
  C:306AH         LINE#         298
  C:306FH         LINE#         299
  C:3076H         LINE#         300
  C:307BH         LINE#         301
  C:3082H         LINE#         302
  C:3087H         LINE#         303
  C:308EH         LINE#         304
  C:3093H         LINE#         305
  C:309AH         LINE#         306
  C:309FH         LINE#         307
  C:30A6H         LINE#         308
  C:30ABH         LINE#         309
  C:30B2H         LINE#         310
  C:30B7H         LINE#         311
  C:30BEH         LINE#         312
  C:30C3H         LINE#         313
  C:30CAH         LINE#         314
  C:30CFH         LINE#         315
  C:30D6H         LINE#         316
  C:30DBH         LINE#         318
  C:30F8H         LINE#         319
  C:30FFH         LINE#         321
  C:3104H         LINE#         322
  C:310BH         LINE#         323
  C:3110H         LINE#         324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6

  C:3117H         LINE#         325
  C:311CH         LINE#         326
  C:3123H         LINE#         327
  -------         ENDPROC       SENDNONGDU1
  -------         PROC          SENDYALI1
  C:3128H         LINE#         347
  C:3128H         LINE#         348
  C:3128H         LINE#         351
  C:312DH         LINE#         352
  C:3134H         LINE#         353
  C:3139H         LINE#         354
  C:3140H         LINE#         355
  C:3145H         LINE#         356
  C:314CH         LINE#         357
  C:3151H         LINE#         358
  C:3158H         LINE#         359
  C:315DH         LINE#         360
  C:3164H         LINE#         361
  C:3169H         LINE#         362
  C:3170H         LINE#         363
  C:3175H         LINE#         364
  C:317CH         LINE#         365
  C:3181H         LINE#         366
  C:3188H         LINE#         367
  C:318DH         LINE#         368
  C:3194H         LINE#         369
  C:3199H         LINE#         370
  C:31B6H         LINE#         371
  C:31BDH         LINE#         373
  C:31C2H         LINE#         374
  C:31C9H         LINE#         375
  C:31CEH         LINE#         376
  C:31D5H         LINE#         377
  C:31DAH         LINE#         378
  C:31E1H         LINE#         379
  -------         ENDPROC       SENDYALI1
  -------         PROC          SENDYACHA1
  C:31E6H         LINE#         390
  C:31E6H         LINE#         391
  C:31E6H         LINE#         394
  C:31EBH         LINE#         395
  C:31F2H         LINE#         396
  C:31F7H         LINE#         397
  C:31FEH         LINE#         398
  C:3203H         LINE#         399
  C:320AH         LINE#         400
  C:320FH         LINE#         401
  C:3216H         LINE#         402
  C:321BH         LINE#         403
  C:3222H         LINE#         404
  C:3227H         LINE#         405
  C:322EH         LINE#         406
  C:3233H         LINE#         407
  C:323AH         LINE#         408
  C:323FH         LINE#         409
  C:3246H         LINE#         410
  C:324BH         LINE#         41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7

  C:3252H         LINE#         412
  C:3257H         LINE#         413
  C:3274H         LINE#         414
  C:327BH         LINE#         416
  C:3280H         LINE#         417
  C:3287H         LINE#         418
  C:328CH         LINE#         419
  C:3293H         LINE#         420
  C:3298H         LINE#         421
  C:329FH         LINE#         422
  -------         ENDPROC       SENDYACHA1
  -------         PROC          SENDZONGLIULIANG1
  C:32A4H         LINE#         434
  C:32A4H         LINE#         435
  C:32A4H         LINE#         438
  C:32A9H         LINE#         439
  C:32B0H         LINE#         440
  C:32B5H         LINE#         441
  C:32BCH         LINE#         442
  C:32C1H         LINE#         443
  C:32C8H         LINE#         444
  C:32CDH         LINE#         445
  C:32D4H         LINE#         446
  C:32D9H         LINE#         447
  C:32E0H         LINE#         448
  C:32E5H         LINE#         449
  C:32ECH         LINE#         450
  C:32F1H         LINE#         451
  C:32F8H         LINE#         452
  C:32FDH         LINE#         453
  C:3304H         LINE#         454
  C:3309H         LINE#         455
  C:3310H         LINE#         456
  C:3315H         LINE#         457
  C:3332H         LINE#         458
  C:3339H         LINE#         460
  C:333EH         LINE#         461
  C:3345H         LINE#         462
  C:334AH         LINE#         463
  C:3351H         LINE#         464
  C:3356H         LINE#         465
  C:335DH         LINE#         466
  -------         ENDPROC       SENDZONGLIULIANG1
  -------         PROC          SENDWASILIULIANG1
  C:2E1BH         LINE#         479
  C:2E1BH         LINE#         480
  C:2E1BH         LINE#         483
  C:2E20H         LINE#         484
  C:2E27H         LINE#         485
  C:2E2CH         LINE#         486
  C:2E33H         LINE#         487
  C:2E38H         LINE#         488
  C:2E3FH         LINE#         489
  C:2E44H         LINE#         490
  C:2E4BH         LINE#         491
  C:2E50H         LINE#         492
  C:2E57H         LINE#         493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8

  C:2E5CH         LINE#         494
  C:2E63H         LINE#         495
  C:2E68H         LINE#         496
  C:2E6FH         LINE#         497
  C:2E74H         LINE#         498
  C:2E7BH         LINE#         499
  C:2E80H         LINE#         500
  C:2E87H         LINE#         501
  C:2E8CH         LINE#         502
  C:2EA9H         LINE#         505
  C:2EB0H         LINE#         507
  C:2EB5H         LINE#         508
  C:2EBCH         LINE#         509
  C:2EC1H         LINE#         510
  C:2EC8H         LINE#         511
  C:2ECDH         LINE#         512
  C:2ED4H         LINE#         513
  C:2ED9H         LINE#         514
  -------         ENDPROC       SENDWASILIULIANG1
  -------         PROC          SENDZONG
  C:365AH         LINE#         527
  C:365AH         LINE#         528
  C:365AH         LINE#         529
  C:3665H         LINE#         530
  C:3665H         LINE#         531
  C:3671H         LINE#         532
  C:3671H         LINE#         533
  C:367CH         LINE#         534
  C:367CH         LINE#         536
  C:3683H         LINE#         537
  C:3683H         LINE#         538
  C:3686H         LINE#         540
  C:3686H         LINE#         541
  C:368DH         LINE#         542
  C:368DH         LINE#         543
  C:3690H         LINE#         545
  C:3690H         LINE#         546
  C:3697H         LINE#         547
  C:3697H         LINE#         548
  C:369AH         LINE#         550
  C:369AH         LINE#         551
  C:36A1H         LINE#         552
  C:36A1H         LINE#         553
  C:36A4H         LINE#         555
  C:36A4H         LINE#         556
  C:36ABH         LINE#         557
  C:36ABH         LINE#         558
  C:36AEH         LINE#         560
  C:36AEH         LINE#         561
  C:36B5H         LINE#         562
  C:36B5H         LINE#         565
  C:36B8H         LINE#         569
  C:36B8H         LINE#         570
  C:36BFH         LINE#         571
  C:36BFH         LINE#         573
  C:36C2H         LINE#         578
  C:36C2H         LINE#         58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19

  C:36C9H         LINE#         581
  C:36C9H         LINE#         583
  C:36CCH         LINE#         588
  C:36CCH         LINE#         589
  C:36D3H         LINE#         590
  C:36D3H         LINE#         592
  C:36D6H         LINE#         597
  C:36D6H         LINE#         598
  C:36DDH         LINE#         599
  C:36DDH         LINE#         601
  C:36E0H         LINE#         606
  C:36E0H         LINE#         607
  C:36E7H         LINE#         608
  C:36E7H         LINE#         610
  C:36EAH         LINE#         615
  C:36EAH         LINE#         616
  C:36F1H         LINE#         617
  C:36F1H         LINE#         619
  C:36F4H         LINE#         624
  C:36F4H         LINE#         626
  C:36FBH         LINE#         627
  C:36FBH         LINE#         629
  C:36FEH         LINE#         634
  C:36FEH         LINE#         635
  C:3707H         LINE#         636
  C:3709H         LINE#         637
  C:370FH         LINE#         638
  C:370FH         LINE#         639
  C:370FH         LINE#         645
  C:370FH         LINE#         647
  -------         ENDPROC       SENDZONG
  -------         PROC          CELIANGHUAMIAN
  C:3D6DH         LINE#         649
  C:3D6DH         LINE#         650
  C:3D6DH         LINE#         651
  C:3D72H         LINE#         652
  C:3D79H         LINE#         653
  C:3D7EH         LINE#         654
  C:3D85H         LINE#         655
  C:3D8AH         LINE#         656
  C:3D91H         LINE#         657
  C:3D96H         LINE#         658
  C:3D9DH         LINE#         659
  C:3DA2H         LINE#         660
  C:3DA9H         LINE#         662
  C:3DAEH         LINE#         663
  C:3DB5H         LINE#         665
  C:3DBAH         LINE#         666
  C:3DC1H         LINE#         668
  C:3DC6H         LINE#         669
  C:3DCDH         LINE#         671
  C:3DD2H         LINE#         672
  -------         ENDPROC       CELIANGHUAMIAN
  -------         PROC          CELIANGHUAMIAN1
  C:3DD9H         LINE#         675
  C:3DD9H         LINE#         676
  C:3DD9H         LINE#         677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0

  C:3DDEH         LINE#         678
  C:3DE5H         LINE#         679
  C:3DEAH         LINE#         680
  C:3DF1H         LINE#         681
  C:3DF6H         LINE#         682
  C:3DFDH         LINE#         683
  C:3E02H         LINE#         684
  C:3E09H         LINE#         685
  C:3E0EH         LINE#         686
  C:3E15H         LINE#         688
  C:3E1AH         LINE#         689
  C:3E21H         LINE#         691
  C:3E26H         LINE#         692
  C:3E2DH         LINE#         694
  C:3E32H         LINE#         695
  C:3E39H         LINE#         697
  C:3E3EH         LINE#         698
  -------         ENDPROC       CELIANGHUAMIAN1
  -------         PROC          CELIANGHUAMIAN2
  C:3E45H         LINE#         701
  C:3E45H         LINE#         702
  C:3E45H         LINE#         703
  C:3E4AH         LINE#         704
  C:3E51H         LINE#         705
  C:3E56H         LINE#         706
  C:3E5DH         LINE#         707
  C:3E62H         LINE#         708
  C:3E69H         LINE#         709
  C:3E6EH         LINE#         710
  C:3E75H         LINE#         711
  C:3E7AH         LINE#         712
  C:3E81H         LINE#         714
  C:3E86H         LINE#         715
  C:3E8DH         LINE#         717
  C:3E92H         LINE#         718
  C:3E99H         LINE#         720
  C:3E9EH         LINE#         721
  C:3EA5H         LINE#         723
  C:3EAAH         LINE#         724
  -------         ENDPROC       CELIANGHUAMIAN2
  -------         PROC          CELIANGHUAMIAN3
  C:3EB1H         LINE#         727
  C:3EB1H         LINE#         728
  C:3EB1H         LINE#         729
  C:3EB6H         LINE#         730
  C:3EBDH         LINE#         731
  C:3EC2H         LINE#         732
  C:3EC9H         LINE#         733
  C:3ECEH         LINE#         734
  C:3ED5H         LINE#         735
  C:3EDAH         LINE#         736
  C:3EE1H         LINE#         737
  C:3EE6H         LINE#         738
  C:3EEDH         LINE#         740
  C:3EF2H         LINE#         741
  C:3EF9H         LINE#         743
  C:3EFEH         LINE#         744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1

  C:3F05H         LINE#         746
  C:3F0AH         LINE#         747
  C:3F11H         LINE#         749
  C:3F16H         LINE#         750
  -------         ENDPROC       CELIANGHUAMIAN3
  -------         PROC          CELIANGHUAMIAN4
  C:3F1DH         LINE#         753
  C:3F1DH         LINE#         754
  C:3F1DH         LINE#         755
  C:3F22H         LINE#         756
  C:3F29H         LINE#         757
  C:3F2EH         LINE#         758
  C:3F35H         LINE#         759
  C:3F3AH         LINE#         760
  C:3F41H         LINE#         761
  C:3F46H         LINE#         762
  C:3F4DH         LINE#         763
  C:3F52H         LINE#         764
  C:3F59H         LINE#         766
  C:3F5EH         LINE#         767
  C:3F65H         LINE#         769
  C:3F6AH         LINE#         770
  C:3F71H         LINE#         772
  C:3F76H         LINE#         773
  C:3F7DH         LINE#         775
  C:3F82H         LINE#         776
  -------         ENDPROC       CELIANGHUAMIAN4
  -------         PROC          CELIANGHUAMIAN5
  C:3F89H         LINE#         779
  C:3F89H         LINE#         780
  C:3F89H         LINE#         781
  C:3F8EH         LINE#         782
  C:3F95H         LINE#         783
  C:3F9AH         LINE#         784
  C:3FA1H         LINE#         785
  C:3FA6H         LINE#         786
  C:3FADH         LINE#         787
  C:3FB2H         LINE#         788
  C:3FB9H         LINE#         789
  C:3FBEH         LINE#         790
  C:3FC5H         LINE#         792
  C:3FCAH         LINE#         793
  C:3FD1H         LINE#         795
  C:3FD6H         LINE#         796
  C:3FDDH         LINE#         798
  C:3FE2H         LINE#         799
  C:3FE9H         LINE#         801
  C:3FEEH         LINE#         802
  -------         ENDPROC       CELIANGHUAMIAN5
  -------         PROC          YALIPINGHENG2
  C:3FF5H         LINE#         807
  C:3FF5H         LINE#         808
  C:3FF5H         LINE#         809
  C:3FFAH         LINE#         810
  C:4001H         LINE#         811
  C:4006H         LINE#         812
  C:400DH         LINE#         8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试,看来 51 知识点也忘差不多了。

XDATA 区使用 MOVX 访问,有别于片上内存/SFR的 MOV,因而地址 ...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2

  C:4012H         LINE#         814
  C:4019H         LINE#         815
  C:401EH         LINE#         816
  C:4025H         LINE#         817
  C:402AH         LINE#         818
  C:4031H         LINE#         820
  C:4036H         LINE#         821
  C:403DH         LINE#         823
  C:4042H         LINE#         824
  C:4049H         LINE#         826
  C:404EH         LINE#         827
  C:4055H         LINE#         829
  C:405AH         LINE#         830
  -------         ENDPROC       YALIPINGHENG2
  -------         PROC          YALIJUNHENG1
  C:4061H         LINE#         836
  C:4061H         LINE#         837
  C:4061H         LINE#         838
  C:4066H         LINE#         839
  C:406DH         LINE#         840
  C:4072H         LINE#         841
  C:4079H         LINE#         842
  C:407EH         LINE#         843
  C:4085H         LINE#         844
  C:408AH         LINE#         845
  C:4091H         LINE#         846
  C:4096H         LINE#         847
  C:409DH         LINE#         849
  C:40A2H         LINE#         850
  C:40A9H         LINE#         852
  C:40AEH         LINE#         853
  C:40B5H         LINE#         855
  C:40BAH         LINE#         856
  C:40C1H         LINE#         858
  C:40C6H         LINE#         859
  -------         ENDPROC       YALIJUNHENG1
  -------         PROC          LIULIANGHUA
  C:40CDH         LINE#         862
  C:40CDH         LINE#         863
  C:40CDH         LINE#         864
  C:40D2H         LINE#         865
  C:40D9H         LINE#         866
  C:40DEH         LINE#         867
  C:40E5H         LINE#         868
  C:40EAH         LINE#         869
  C:40F1H         LINE#         870
  C:40F6H         LINE#         871
  C:40FDH         LINE#         872
  C:4102H         LINE#         873
  C:4109H         LINE#         875
  C:410EH         LINE#         876
  C:4115H         LINE#         878
  C:411AH         LINE#         879
  C:4121H         LINE#         881
  C:4126H         LINE#         882
  C:412DH         LINE#         884
  C:4132H         LINE#         885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3

  -------         ENDPROC       LIULIANGHUA
  -------         PROC          SHUJUCHUANSHU
  C:4139H         LINE#         888
  C:4139H         LINE#         889
  C:4139H         LINE#         890
  C:413EH         LINE#         891
  C:4145H         LINE#         892
  C:414AH         LINE#         893
  C:4151H         LINE#         894
  C:4156H         LINE#         895
  C:415DH         LINE#         896
  C:4162H         LINE#         897
  C:4169H         LINE#         898
  C:416EH         LINE#         899
  C:4175H         LINE#         901
  C:417AH         LINE#         902
  C:4181H         LINE#         904
  C:4186H         LINE#         905
  C:418DH         LINE#         907
  C:4192H         LINE#         908
  C:4199H         LINE#         910
  C:419EH         LINE#         911
  -------         ENDPROC       SHUJUCHUANSHU
  -------         PROC          CHUANGANQI
  C:41A5H         LINE#         913
  C:41A5H         LINE#         914
  C:41A5H         LINE#         915
  C:41AAH         LINE#         916
  C:41B1H         LINE#         917
  C:41B6H         LINE#         918
  C:41BDH         LINE#         919
  C:41C2H         LINE#         920
  C:41C9H         LINE#         921
  C:41CEH         LINE#         922
  C:41D5H         LINE#         923
  C:41DAH         LINE#         924
  C:41E1H         LINE#         926
  C:41E6H         LINE#         927
  C:41EDH         LINE#         929
  C:41F2H         LINE#         930
  C:41F9H         LINE#         932
  C:41FEH         LINE#         933
  C:4205H         LINE#         935
  C:420AH         LINE#         936
  -------         ENDPROC       CHUANGANQI
  -------         PROC          CANSHUSHEZHI
  C:4211H         LINE#         938
  C:4211H         LINE#         939
  C:4211H         LINE#         940
  C:4216H         LINE#         941
  C:421DH         LINE#         942
  C:4222H         LINE#         943
  C:4229H         LINE#         944
  C:422EH         LINE#         945
  C:4235H         LINE#         946
  C:423AH         LINE#         947
  C:4241H         LINE#         948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4

  C:4246H         LINE#         949
  C:424DH         LINE#         951
  C:4252H         LINE#         952
  C:4259H         LINE#         954
  C:425EH         LINE#         955
  C:4265H         LINE#         957
  C:426AH         LINE#         958
  C:4271H         LINE#         960
  C:4276H         LINE#         961
  -------         ENDPROC       CANSHUSHEZHI
  -------         PROC          POWERDOWN
  C:44CAH         LINE#         964
  C:44CAH         LINE#         965
  C:44CAH         LINE#         966
  C:44D1H         LINE#         967
  C:44D1H         LINE#         968
  C:44D3H         LINE#         969
  C:44D5H         LINE#         970
  C:44D7H         LINE#         972
  C:44D7H         LINE#         974
  -------         ENDPROC       POWERDOWN
  -------         ENDMOD        ADC

  -------         MODULE        DS18B20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X:02CFH         PUBLIC        tempH
  D:00A0H         PUBLIC        P2
  D:00B0H         PUBLIC        P3
  X:02D0H         PUBLIC        WENDU
  X:02D4H         PUBLIC        tempL
  X:02D5H         PUBLIC        xiaoshu
  D:00D8H         PUBLIC        ADCSTAT
  D:00A8H         PUBLIC        IE
  C:44E6H         PUBLIC        _delay
  X:02D6H         PUBLIC        sdate
  C:2BAAH         PUBLIC        ReadTemperature
  B:00B0H.5       PUBLIC        DQ
  D:00B8H         PUBLIC        IP
  C:440EH         PUBLIC        Init_DS18B20
  X:02D8H         PUBLIC        date
  D:00E8H         PUBLIC        I2CCON
  C:43E5H         PUBLIC        ReadOneChar
  D:00E8H         PUBLIC        DCON
  C:0003H         PUBLIC        _WriteOneChar
  D:0098H         PUBLIC        SCON
  D:0088H         PUBLIC        TCON
  X:02D9H         PUBLIC        xiaoshu1
  X:02DAH         PUBLIC        xiaoshu2
  B:0021H.1       PUBLIC        fg
  D:00F8H         PUBLIC        SPICON
  D:00C8H         PUBLIC        T2CON
  D:00D0H         PUBLIC        PSW
  D:00C0H         PUBLIC        WDCON
  -------         PROC          _DELAY
  D:0006H         SYMBOL        i
  C:44E6H         LINE#         40
  C:44E6H         LINE#         4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5

  C:44E6H         LINE#         43
  C:44F0H         LINE#         46
  -------         ENDPROC       _DELAY
  -------         PROC          INIT_DS18B20
  -------         DO
  D:0005H         SYMBOL        x
  -------         ENDDO
  C:440EH         LINE#         57
  C:440EH         LINE#         58
  C:440EH         LINE#         59
  C:4410H         LINE#         60
  C:4412H         LINE#         61
  C:4418H         LINE#         62
  C:441AH         LINE#         63
  C:4421H         LINE#         64
  C:4423H         LINE#         65
  C:442AH         LINE#         66
  C:442FH         LINE#         67
  -------         ENDPROC       INIT_DS18B20
  -------         PROC          READONECHAR
  -------         DO
  D:0005H         SYMBOL        i
  D:0003H         SYMBOL        dat
  -------         ENDDO
  C:43E5H         LINE#         77
  C:43E5H         LINE#         78
  C:43E5H         LINE#         79
  C:43E6H         LINE#         80
  C:43E7H         LINE#         81
  C:43E9H         LINE#         82
  C:43E9H         LINE#         83
  C:43EBH         LINE#         84
  C:43F2H         LINE#         85
  C:43F4H         LINE#         86
  C:43F8H         LINE#         87
  C:43FAH         LINE#         88
  C:43FDH         LINE#         89
  C:4400H         LINE#         90
  C:4407H         LINE#         91
  C:4409H         LINE#         92
  C:440DH         LINE#         93
  -------         ENDPROC       READONECHAR
  -------         PROC          _WRITEONECHAR
  D:0005H         SYMBOL        dat
  -------         DO
  D:0003H         SYMBOL        i
  -------         ENDDO
  C:0003H         LINE#         103
  C:0005H         LINE#         104
  C:0005H         LINE#         105
  C:0005H         LINE#         106
  C:0007H         LINE#         107
  C:0007H         LINE#         108
  C:0009H         LINE#         109
  C:000DH         LINE#         110
  C:0014H         LINE#         111
  C:0016H         LINE#         112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6

  C:001AH         LINE#         113
  C:001CH         LINE#         114
  -------         ENDPROC       _WRITEONECHAR
  -------         PROC          READTEMPERATURE
  C:2BAAH         LINE#         125
  C:2BAAH         LINE#         126
  C:2BAAH         LINE#         127
  C:2BADH         LINE#         128
  C:2BB2H         LINE#         129
  C:2BB7H         LINE#         130
  C:2BBEH         LINE#         131
  C:2BC1H         LINE#         132
  C:2BC6H         LINE#         133
  C:2BCBH         LINE#         134
  C:2BD3H         LINE#         135
  C:2BDBH         LINE#         137
  C:2BE0H         LINE#         138
  C:2BE0H         LINE#         139
  C:2BE6H         LINE#         140
  C:2BEDH         LINE#         141
  C:2BEFH         LINE#         143
  C:2BEFH         LINE#         144
  C:2C0EH         LINE#         145
  C:2C28H         LINE#         146
  C:2C43H         LINE#         147
  C:2C4EH         LINE#         149
  -------         ENDPROC       READTEMPERATURE
  -------         ENDMOD        DS18B20

  -------         MODULE        KEY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X:0277H         PUBLIC        baocunfasong
  C:3420H         PUBLIC        sendyachacun
  X:0278H         PUBLIC        fuyacun
  D:0080H         PUBLIC        P0
  D:00A0H         PUBLIC        P2
  D:00B0H         PUBLIC        P3
  C:359CH         PUBLIC        sendnongducun
  D:00D8H         PUBLIC        ADCSTAT
  C:2FA5H         PUBLIC        sendwasiliuliangcun
  D:00A8H         PUBLIC        IE
  C:34DEH         PUBLIC        sendzongliuliangcun
  C:2AD1H         PUBLIC        ducunchushuju
  D:00B8H         PUBLIC        IP
  C:2EE0H         PUBLIC        sendwenducun
  D:00E8H         PUBLIC        I2CCON
  C:26C3H         PUBLIC        sendyalixianshicun
  C:4461H         PUBLIC        _delay_1
  D:00E8H         PUBLIC        DCON
  C:433DH         PUBLIC        yalijunheng
  C:3362H         PUBLIC        sendyalicun
  X:027CH         PUBLIC        miao
  X:027DH         PUBLIC        nian
  B:00A0H.0       PUBLIC        djout
  X:027EH         PUBLIC        baocunshuju
  C:2C82H         PUBLIC        fashijian
  D:0098H         PUBLIC        SCON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7

  D:0088H         PUBLIC        TCON
  X:027FH         PUBLIC        tupianmoshi
  X:0280H         PUBLIC        fen
  C:1E52H         PUBLIC        cunchuyali
  C:0744H         PUBLIC        cunchushuju
  X:0281H         PUBLIC        shi
  C:3A68H         PUBLIC        dushijian
  X:0282H         PUBLIC        key
  C:25A5H         PUBLIC        duchuyali
  D:00F8H         PUBLIC        SPICON
  X:0286H         PUBLIC        yachacun
  X:028AH         PUBLIC        kaishipingheng
  X:028BH         PUBLIC        yue
  X:028CH         PUBLIC        cunxuhao22
  X:028EH         PUBLIC        nongducun
  X:0292H         PUBLIC        guangbiaomoshi
  X:0293H         PUBLIC        wasiliuliangcun
  X:0297H         PUBLIC        ri
  C:1C52H         PUBLIC        keychuli
  X:0298H         PUBLIC        zongliuliangcun
  X:029CH         PUBLIC        quxiaokey
  D:00C8H         PUBLIC        T2CON
  X:029DH         PUBLIC        wenducun
  C:247CH         PUBLIC        keyscan
  X:02A1H         PUBLIC        yalizong
  X:02A5H         PUBLIC        yalicun
  X:02A9H         PUBLIC        cunyali
  D:00D0H         PUBLIC        PSW
  D:00C0H         PUBLIC        WDCON
  -------         PROC          KEYSCAN
  -------         DO
  X:0200H         SYMBOL        Row
  X:0201H         SYMBOL        Col
  -------         ENDDO
  C:247CH         LINE#         33
  C:247CH         LINE#         37
  C:247FH         LINE#         39
  C:2485H         LINE#         41
  C:248CH         LINE#         42
  C:2492H         LINE#         44
  C:249AH         LINE#         45
  C:249DH         LINE#         46
  C:24A3H         LINE#         48
  C:24ADH         LINE#         57
  C:24B2H         LINE#         58
  C:24B4H         LINE#         59
  C:24B4H         LINE#         60
  C:24F5H         LINE#         61
  C:2500H         LINE#         62
  C:250BH         LINE#         63
  C:2516H         LINE#         64
  C:2516H         LINE#         66
  C:2520H         LINE#         67
  C:2521H         LINE#         69
  C:252CH         LINE#         70
  C:2537H         LINE#         71
  C:2542H         LINE#         72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8

  C:254DH         LINE#         74
  C:2558H         LINE#         75
  C:2563H         LINE#         76
  C:256EH         LINE#         77
  C:256EH         LINE#         78
  C:2578H         LINE#         84
  C:2579H         LINE#         86
  C:2584H         LINE#         87
  C:258FH         LINE#         88
  C:259AH         LINE#         89
  C:25A4H         LINE#         92
  C:25A4H         LINE#         100
  -------         ENDPROC       KEYSCAN
  -------         PROC          KEYCHULI
  C:1C52H         LINE#         102
  C:1C52H         LINE#         103
  C:1C72H         LINE#         104
  C:1C72H         LINE#         105
  C:1C7CH         LINE#         107
  C:1C82H         LINE#         108
  C:1C86H         LINE#         109
  C:1C86H         LINE#         110
  C:1C89H         LINE#         111
  C:1C8CH         LINE#         112
  C:1C8FH         LINE#         115
  C:1C8FH         LINE#         116
  C:1C96H         LINE#         117
  C:1C96H         LINE#         118
  C:1C99H         LINE#         119
  C:1C9CH         LINE#         120
  C:1C9FH         LINE#         121
  C:1CA2H         LINE#         123
  C:1CA2H         LINE#         124
  C:1CA9H         LINE#         125
  C:1CA9H         LINE#         126
  C:1CACH         LINE#         127
  C:1CAFH         LINE#         128
  C:1CAFH         LINE#         129
  C:1CB6H         LINE#         130
  C:1CB6H         LINE#         131
  C:1CB9H         LINE#         132
  C:1CBCH         LINE#         133
  C:1CBCH         LINE#         134
  C:1CC3H         LINE#         135
  C:1CC3H         LINE#         136
  C:1CC6H         LINE#         137
  C:1CC9H         LINE#         138
  C:1CCCH         LINE#         139
  C:1CCCH         LINE#         142
  C:1CD5H         LINE#         143
  C:1CD8H         LINE#         145
  C:1CD8H         LINE#         146
  C:1CF8H         LINE#         147
  C:1CF8H         LINE#         148
  C:1D02H         LINE#         151
  C:1D08H         LINE#         152
  C:1D0CH         LINE#         153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29

  C:1D0CH         LINE#         154
  C:1D0FH         LINE#         155
  C:1D12H         LINE#         156
  C:1D15H         LINE#         157
  C:1D15H         LINE#         158
  C:1D1CH         LINE#         159
  C:1D1CH         LINE#         160
  C:1D1FH         LINE#         161
  C:1D22H         LINE#         162
  C:1D25H         LINE#         164
  C:1D28H         LINE#         165
  C:1D2BH         LINE#         167
  C:1D2BH         LINE#         168
  C:1D32H         LINE#         169
  C:1D32H         LINE#         170
  C:1D35H         LINE#         171
  C:1D38H         LINE#         172
  C:1D38H         LINE#         173
  C:1D3FH         LINE#         174
  C:1D3FH         LINE#         175
  C:1D42H         LINE#         176
  C:1D45H         LINE#         177
  C:1D45H         LINE#         178
  C:1D4CH         LINE#         179
  C:1D4CH         LINE#         180
  C:1D4FH         LINE#         181
  C:1D52H         LINE#         182
  C:1D52H         LINE#         185
  C:1D5BH         LINE#         186
  C:1D5EH         LINE#         189
  C:1D5EH         LINE#         192
  C:1D78H         LINE#         193
  C:1D78H         LINE#         194
  C:1D82H         LINE#         195
  C:1D88H         LINE#         196
  C:1D8EH         LINE#         197
  C:1D90H         LINE#         202
  C:1D90H         LINE#         204
  C:1DAAH         LINE#         205
  C:1DAAH         LINE#         206
  C:1DB4H         LINE#         207
  C:1DBAH         LINE#         208
  C:1DC0H         LINE#         209
  C:1DC3H         LINE#         214
  C:1DC3H         LINE#         216
  C:1DDDH         LINE#         217
  C:1DDDH         LINE#         218
  C:1DE2H         LINE#         219
  C:1DECH         LINE#         220
  C:1DF2H         LINE#         226
  C:1DF2H         LINE#         227
  C:1E0CH         LINE#         228
  C:1E0CH         LINE#         229
  C:1E16H         LINE#         231
  C:1E1DH         LINE#         232
  C:1E1DH         LINE#         233
  C:1E23H         LINE#         234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0

  C:1E27H         LINE#         235
  C:1E27H         LINE#         238
  C:1E27H         LINE#         240
  C:1E41H         LINE#         241
  C:1E41H         LINE#         242
  C:1E4BH         LINE#         243
  C:1E51H         LINE#         249
  C:1E51H         LINE#         252
  -------         ENDPROC       KEYCHULI
  -------         PROC          CUNCHUSHUJU
  C:0744H         LINE#         254
  C:0744H         LINE#         255
  C:075AH         LINE#         256
  C:075AH         LINE#         257
  C:075BH         LINE#         258
  C:0766H         LINE#         259
  C:0766H         LINE#         260
  C:076DH         LINE#         261
  C:076DH         LINE#         263
  C:076FH         LINE#         266
  C:0772H         LINE#         267
  C:0775H         LINE#         269
  C:0775H         LINE#         270
  C:077CH         LINE#         271
  C:077CH         LINE#         274
  C:077FH         LINE#         275
  C:0782H         LINE#         276
  C:0784H         LINE#         277
  C:0787H         LINE#         279
  C:0787H         LINE#         280
  C:0792H         LINE#         281
  C:0792H         LINE#         283
  C:0794H         LINE#         285
  C:079BH         LINE#         286
  C:079BH         LINE#         287
  C:079DH         LINE#         288
  C:07A2H         LINE#         289
  C:07A6H         LINE#         290
  C:07A9H         LINE#         291
  C:07ACH         LINE#         292
  C:07B5H         LINE#         293
  C:07B5H         LINE#         295
  C:07B8H         LINE#         296
  C:07CCH         LINE#         297
  C:07E0H         LINE#         298
  C:07F4H         LINE#         299
  C:0808H         LINE#         300
  C:081CH         LINE#         301
  C:0830H         LINE#         302
  C:0844H         LINE#         303
  C:0847H         LINE#         304
  C:084EH         LINE#         305
  C:085DH         LINE#         306
  C:086CH         LINE#         307
  C:087CH         LINE#         309
  C:0895H         LINE#         310
  C:08B2H         LINE#         31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1

  C:08D5H         LINE#         312
  C:08E5H         LINE#         315
  C:08EAH         LINE#         316
  C:08F1H         LINE#         317
  C:08F6H         LINE#         318
  C:08FDH         LINE#         319
  C:0902H         LINE#         320
  C:0909H         LINE#         321
  C:090EH         LINE#         322
  C:0915H         LINE#         323
  C:091AH         LINE#         324
  C:0921H         LINE#         325
  C:0926H         LINE#         326
  C:092DH         LINE#         327
  C:0932H         LINE#         328
  C:0939H         LINE#         329
  C:093EH         LINE#         330
  C:0945H         LINE#         331
  C:094AH         LINE#         332
  C:0951H         LINE#         333
  C:0956H         LINE#         336
  C:095DH         LINE#         339
  C:0965H         LINE#         340
  C:096CH         LINE#         341
  C:0974H         LINE#         342
  C:097BH         LINE#         343
  C:0983H         LINE#         344
  C:098AH         LINE#         346
  C:098FH         LINE#         347
  C:0996H         LINE#         349
  C:099EH         LINE#         350
  C:09A5H         LINE#         351
  C:09ADH         LINE#         352
  C:09B4H         LINE#         353
  C:09BCH         LINE#         354
  C:09C3H         LINE#         355
  C:09CBH         LINE#         356
  C:09D2H         LINE#         360
  C:09D7H         LINE#         361
  C:09DEH         LINE#         362
  C:09E3H         LINE#         363
  C:09EAH         LINE#         364
  C:09EFH         LINE#         365
  C:09F6H         LINE#         366
  C:09FBH         LINE#         368
  C:0A02H         LINE#         369
  C:0A05H         LINE#         370
  C:0A0CH         LINE#         371
  C:0A0FH         LINE#         372
  C:0A16H         LINE#         373
  C:0A19H         LINE#         374
  C:0A20H         LINE#         375
  C:0A23H         LINE#         376
  C:0A2AH         LINE#         377
  C:0A2DH         LINE#         378
  C:0A34H         LINE#         379
  C:0A37H         LINE#         38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2

  C:0A3EH         LINE#         381
  C:0A41H         LINE#         382
  C:0A48H         LINE#         383
  C:0A4BH         LINE#         385
  C:0A4EH         LINE#         386
  C:0A51H         LINE#         387
  C:0A58H         LINE#         388
  C:0A5BH         LINE#         393
  C:0A62H         LINE#         396
  C:0A65H         LINE#         397
  C:0A6CH         LINE#         398
  C:0A7BH         LINE#         399
  C:0A8AH         LINE#         400
  C:0A9AH         LINE#         402
  C:0AB3H         LINE#         403
  C:0AD0H         LINE#         404
  C:0AF3H         LINE#         405
  C:0B03H         LINE#         406
  C:0B08H         LINE#         407
  C:0B0FH         LINE#         408
  C:0B14H         LINE#         409
  C:0B1BH         LINE#         410
  C:0B20H         LINE#         411
  C:0B27H         LINE#         412
  C:0B2CH         LINE#         413
  C:0B33H         LINE#         414
  C:0B38H         LINE#         415
  C:0B3FH         LINE#         416
  C:0B44H         LINE#         417
  C:0B4BH         LINE#         418
  C:0B50H         LINE#         419
  C:0B57H         LINE#         420
  C:0B5CH         LINE#         421
  C:0B63H         LINE#         422
  C:0B68H         LINE#         423
  C:0B6FH         LINE#         424
  C:0B74H         LINE#         427
  C:0B7BH         LINE#         430
  C:0B83H         LINE#         431
  C:0B8AH         LINE#         432
  C:0B92H         LINE#         433
  C:0B99H         LINE#         434
  C:0BA1H         LINE#         435
  C:0BA8H         LINE#         437
  C:0BADH         LINE#         438
  C:0BB4H         LINE#         440
  C:0BBCH         LINE#         441
  C:0BC3H         LINE#         442
  C:0BCBH         LINE#         443
  C:0BD2H         LINE#         444
  C:0BDAH         LINE#         445
  C:0BE1H         LINE#         446
  C:0BE9H         LINE#         447
  C:0BF0H         LINE#         451
  C:0BF5H         LINE#         452
  C:0BFCH         LINE#         453
  C:0C01H         LINE#         454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3

  C:0C08H         LINE#         455
  C:0C0DH         LINE#         456
  C:0C14H         LINE#         457
  C:0C19H         LINE#         459
  C:0C20H         LINE#         460
  C:0C23H         LINE#         461
  C:0C2AH         LINE#         462
  C:0C2DH         LINE#         463
  C:0C34H         LINE#         464
  C:0C37H         LINE#         465
  C:0C3EH         LINE#         466
  C:0C41H         LINE#         467
  C:0C48H         LINE#         468
  C:0C4BH         LINE#         469
  C:0C52H         LINE#         470
  C:0C55H         LINE#         471
  C:0C5CH         LINE#         472
  C:0C5FH         LINE#         473
  C:0C66H         LINE#         474
  C:0C69H         LINE#         475
  C:0C70H         LINE#         476
  C:0C73H         LINE#         478
  C:0C76H         LINE#         479
  C:0C76H         LINE#         483
  C:0C76H         LINE#         485
  C:0C81H         LINE#         486
  C:0C81H         LINE#         487
  C:0C84H         LINE#         488
  C:0C8BH         LINE#         489
  C:0C9AH         LINE#         490
  C:0CA9H         LINE#         491
  C:0CB9H         LINE#         492
  C:0CBEH         LINE#         493
  C:0CC5H         LINE#         494
  C:0CCAH         LINE#         495
  C:0CD1H         LINE#         496
  C:0CD6H         LINE#         497
  C:0CDDH         LINE#         498
  C:0CE2H         LINE#         499
  C:0CE9H         LINE#         500
  C:0CEEH         LINE#         501
  C:0CF5H         LINE#         502
  C:0CFAH         LINE#         503
  C:0D01H         LINE#         504
  C:0D06H         LINE#         505
  C:0D0DH         LINE#         506
  C:0D12H         LINE#         509
  C:0D19H         LINE#         511
  C:0D21H         LINE#         512
  C:0D28H         LINE#         514
  C:0D30H         LINE#         515
  C:0D37H         LINE#         517
  C:0D3FH         LINE#         518
  C:0D46H         LINE#         520
  C:0D4BH         LINE#         521
  C:0D52H         LINE#         522
  C:0D57H         LINE#         523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4

  C:0D5EH         LINE#         524
  C:0D63H         LINE#         525
  C:0D6AH         LINE#         526
  C:0D6FH         LINE#         527
  C:0D75H         LINE#         528
  C:0D7BH         LINE#         529
  C:0D7DH         LINE#         530
  C:0D84H         LINE#         531
  C:0D87H         LINE#         536
  C:0D87H         LINE#         537
  C:0D90H         LINE#         538
  C:0D90H         LINE#         540
  C:0D93H         LINE#         541
  C:0D96H         LINE#         542
  C:0D98H         LINE#         547
  C:0D98H         LINE#         549
  C:0D98H         LINE#         552
  C:0D98H         LINE#         555
  -------         ENDPROC       CUNCHUSHUJU
  -------         PROC          CUNCHUYALI
  C:1E52H         LINE#         557
  C:1E52H         LINE#         561
  C:1E7CH         LINE#         562
  C:1E99H         LINE#         563
  C:1ECEH         LINE#         564
  C:1EDEH         LINE#         565
  C:1EE3H         LINE#         566
  C:1EEAH         LINE#         567
  C:1EEFH         LINE#         568
  C:1EF6H         LINE#         569
  C:1EFBH         LINE#         570
  C:1F02H         LINE#         571
  C:1F07H         LINE#         572
  C:1F0EH         LINE#         573
  C:1F13H         LINE#         574
  C:1F1AH         LINE#         575
  C:1F1FH         LINE#         576
  C:1F26H         LINE#         577
  C:1F2BH         LINE#         578
  C:1F32H         LINE#         579
  C:1F37H         LINE#         582
  C:1F3EH         LINE#         584
  C:1F46H         LINE#         585
  C:1F4DH         LINE#         587
  C:1F55H         LINE#         588
  C:1F5CH         LINE#         590
  C:1F64H         LINE#         591
  C:1F6BH         LINE#         592
  C:1F73H         LINE#         593
  C:1F7AH         LINE#         595
  C:1F7FH         LINE#         596
  C:1F86H         LINE#         597
  C:1F8BH         LINE#         598
  C:1F92H         LINE#         599
  C:1F97H         LINE#         600
  C:1F9EH         LINE#         601
  -------         ENDPROC       CUNCHUYALI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5

  -------         PROC          DUCHUYALI
  C:25A5H         LINE#         609
  C:25A5H         LINE#         613
  C:25AAH         LINE#         614
  C:25B1H         LINE#         615
  C:25B6H         LINE#         616
  C:25BDH         LINE#         617
  C:25C2H         LINE#         618
  C:25C9H         LINE#         619
  C:25CEH         LINE#         620
  C:25D5H         LINE#         621
  C:25DAH         LINE#         622
  C:25E1H         LINE#         623
  C:25E6H         LINE#         624
  C:25EDH         LINE#         625
  C:25F2H         LINE#         626
  C:25F9H         LINE#         627
  C:25FEH         LINE#         628
  C:2605H         LINE#         629
  C:260AH         LINE#         630
  C:2611H         LINE#         631
  C:2616H         LINE#         632
  C:261DH         LINE#         636
  C:2622H         LINE#         637
  C:2629H         LINE#         638
  C:262EH         LINE#         639
  C:2635H         LINE#         640
  C:263AH         LINE#         641
  C:2641H         LINE#         642
  C:2646H         LINE#         643
  C:264DH         LINE#         645
  C:2655H         LINE#         646
  C:2655H         LINE#         647
  C:265BH         LINE#         648
  C:265BH         LINE#         649
  C:26C2H         LINE#         653
  C:26C2H         LINE#         657
  C:26C2H         LINE#         663
  -------         ENDPROC       DUCHUYALI
  -------         PROC          DUCUNCHUSHUJU
  C:2AD1H         LINE#         666
  C:2AD1H         LINE#         669
  C:2AD6H         LINE#         670
  C:2ADDH         LINE#         671
  C:2AE2H         LINE#         672
  C:2AE9H         LINE#         673
  C:2AEEH         LINE#         674
  C:2AF5H         LINE#         675
  C:2AFAH         LINE#         676
  C:2B01H         LINE#         677
  C:2B06H         LINE#         678
  C:2B0DH         LINE#         679
  C:2B12H         LINE#         680
  C:2B19H         LINE#         681
  C:2B1EH         LINE#         682
  C:2B25H         LINE#         683
  C:2B2AH         LINE#         684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6

  C:2B31H         LINE#         685
  C:2B36H         LINE#         686
  C:2B3DH         LINE#         687
  C:2B42H         LINE#         688
  C:2B49H         LINE#         692
  C:2B4EH         LINE#         693
  C:2B55H         LINE#         694
  C:2B5AH         LINE#         695
  C:2B61H         LINE#         696
  C:2B66H         LINE#         697
  C:2B6DH         LINE#         698
  C:2B72H         LINE#         699
  C:2B79H         LINE#         701
  C:2B80H         LINE#         702
  C:2B80H         LINE#         703
  C:2B85H         LINE#         704
  C:2B85H         LINE#         705
  C:2BA3H         LINE#         709
  C:2BA3H         LINE#         713
  C:2BA3H         LINE#         715
  C:2BA9H         LINE#         724
  -------         ENDPROC       DUCUNCHUSHUJU
  -------         PROC          SENDWENDUCUN
  C:2EE0H         LINE#         726
  C:2EE0H         LINE#         727
  C:2EE0H         LINE#         731
  C:2EE5H         LINE#         732
  C:2EECH         LINE#         733
  C:2EF1H         LINE#         734
  C:2EF8H         LINE#         735
  C:2EFDH         LINE#         736
  C:2F04H         LINE#         737
  C:2F09H         LINE#         738
  C:2F10H         LINE#         739
  C:2F15H         LINE#         740
  C:2F1CH         LINE#         741
  C:2F21H         LINE#         742
  C:2F28H         LINE#         743
  C:2F2DH         LINE#         744
  C:2F34H         LINE#         745
  C:2F39H         LINE#         746
  C:2F40H         LINE#         747
  C:2F45H         LINE#         748
  C:2F4CH         LINE#         749
  C:2F51H         LINE#         751
  C:2F6EH         LINE#         752
  C:2F75H         LINE#         754
  C:2F7AH         LINE#         755
  C:2F81H         LINE#         756
  C:2F86H         LINE#         757
  C:2F8DH         LINE#         758
  C:2F92H         LINE#         759
  C:2F99H         LINE#         760
  C:2F9EH         LINE#         761
  -------         ENDPROC       SENDWENDUCUN
  -------         PROC          SENDYALICUN
  C:3362H         LINE#         768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7

  C:3362H         LINE#         769
  C:3362H         LINE#         772
  C:3367H         LINE#         773
  C:336EH         LINE#         774
  C:3373H         LINE#         775
  C:337AH         LINE#         776
  C:337FH         LINE#         777
  C:3386H         LINE#         778
  C:338BH         LINE#         779
  C:3392H         LINE#         780
  C:3397H         LINE#         781
  C:339EH         LINE#         782
  C:33A3H         LINE#         783
  C:33AAH         LINE#         784
  C:33AFH         LINE#         785
  C:33B6H         LINE#         786
  C:33BBH         LINE#         787
  C:33C2H         LINE#         788
  C:33C7H         LINE#         789
  C:33CEH         LINE#         790
  C:33D3H         LINE#         791
  C:33F0H         LINE#         792
  C:33F7H         LINE#         794
  C:33FCH         LINE#         795
  C:3403H         LINE#         796
  C:3408H         LINE#         797
  C:340FH         LINE#         798
  C:3414H         LINE#         799
  C:341BH         LINE#         800
  -------         ENDPROC       SENDYALICUN
  -------         PROC          SENDYACHACUN
  C:3420H         LINE#         811
  C:3420H         LINE#         812
  C:3420H         LINE#         815
  C:3425H         LINE#         816
  C:342CH         LINE#         817
  C:3431H         LINE#         818
  C:3438H         LINE#         819
  C:343DH         LINE#         820
  C:3444H         LINE#         821
  C:3449H         LINE#         822
  C:3450H         LINE#         823
  C:3455H         LINE#         824
  C:345CH         LINE#         825
  C:3461H         LINE#         826
  C:3468H         LINE#         827
  C:346DH         LINE#         828
  C:3474H         LINE#         829
  C:3479H         LINE#         830
  C:3480H         LINE#         831
  C:3485H         LINE#         832
  C:348CH         LINE#         833
  C:3491H         LINE#         834
  C:34AEH         LINE#         835
  C:34B5H         LINE#         837
  C:34BAH         LINE#         838
  C:34C1H         LINE#         839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8

  C:34C6H         LINE#         840
  C:34CDH         LINE#         841
  C:34D2H         LINE#         842
  C:34D9H         LINE#         843
  -------         ENDPROC       SENDYACHACUN
  -------         PROC          SENDYALIXIANSHICUN
  C:26C3H         LINE#         853
  C:26C3H         LINE#         854
  C:26C3H         LINE#         860
  C:26C8H         LINE#         861
  C:26CFH         LINE#         862
  C:26D4H         LINE#         863
  C:26DBH         LINE#         864
  C:26E0H         LINE#         865
  C:26E7H         LINE#         866
  C:26ECH         LINE#         867
  C:26F3H         LINE#         868
  C:26F8H         LINE#         869
  C:26FFH         LINE#         870
  C:2704H         LINE#         871
  C:270BH         LINE#         872
  C:2710H         LINE#         873
  C:2717H         LINE#         874
  C:271CH         LINE#         875
  C:2723H         LINE#         876
  C:2728H         LINE#         877
  C:272FH         LINE#         878
  C:2734H         LINE#         879
  C:273BH         LINE#         881
  C:275AH         LINE#         882
  C:275AH         LINE#         883
  C:275FH         LINE#         884
  C:2766H         LINE#         885
  C:2791H         LINE#         886
  C:2793H         LINE#         888
  C:27A1H         LINE#         889
  C:27A8H         LINE#         891
  C:27ADH         LINE#         892
  C:27B4H         LINE#         893
  C:27B9H         LINE#         894
  C:27C0H         LINE#         895
  C:27C5H         LINE#         896
  C:27CCH         LINE#         897
  -------         ENDPROC       SENDYALIXIANSHICUN
  -------         PROC          SENDZONGLIULIANGCUN
  C:34DEH         LINE#         907
  C:34DEH         LINE#         908
  C:34DEH         LINE#         911
  C:34E3H         LINE#         912
  C:34EAH         LINE#         913
  C:34EFH         LINE#         914
  C:34F6H         LINE#         915
  C:34FBH         LINE#         916
  C:3502H         LINE#         917
  C:3507H         LINE#         918
  C:350EH         LINE#         919
  C:3513H         LINE#         92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39

  C:351AH         LINE#         921
  C:351FH         LINE#         922
  C:3526H         LINE#         923
  C:352BH         LINE#         924
  C:3532H         LINE#         925
  C:3537H         LINE#         926
  C:353EH         LINE#         927
  C:3543H         LINE#         928
  C:354AH         LINE#         929
  C:354FH         LINE#         930
  C:356CH         LINE#         931
  C:3573H         LINE#         933
  C:3578H         LINE#         934
  C:357FH         LINE#         935
  C:3584H         LINE#         936
  C:358BH         LINE#         937
  C:3590H         LINE#         938
  C:3597H         LINE#         939
  -------         ENDPROC       SENDZONGLIULIANGCUN
  -------         PROC          SENDWASILIULIANGCUN
  C:2FA5H         LINE#         952
  C:2FA5H         LINE#         953
  C:2FA5H         LINE#         956
  C:2FAAH         LINE#         957
  C:2FB1H         LINE#         958
  C:2FB6H         LINE#         959
  C:2FBDH         LINE#         960
  C:2FC2H         LINE#         961
  C:2FC9H         LINE#         962
  C:2FCEH         LINE#         963
  C:2FD5H         LINE#         964
  C:2FDAH         LINE#         965
  C:2FE1H         LINE#         966
  C:2FE6H         LINE#         967
  C:2FEDH         LINE#         968
  C:2FF2H         LINE#         969
  C:2FF9H         LINE#         970
  C:2FFEH         LINE#         971
  C:3005H         LINE#         972
  C:300AH         LINE#         973
  C:3011H         LINE#         974
  C:3016H         LINE#         975
  C:3033H         LINE#         978
  C:303AH         LINE#         980
  C:303FH         LINE#         981
  C:3046H         LINE#         982
  C:304BH         LINE#         983
  C:3052H         LINE#         984
  C:3057H         LINE#         985
  C:305EH         LINE#         986
  C:3063H         LINE#         987
  -------         ENDPROC       SENDWASILIULIANGCUN
  -------         PROC          SENDNONGDUCUN
  C:359CH         LINE#         999
  C:359CH         LINE#         1000
  C:359CH         LINE#         1003
  C:35A1H         LINE#         1004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0

  C:35A8H         LINE#         1005
  C:35ADH         LINE#         1006
  C:35B4H         LINE#         1007
  C:35B9H         LINE#         1008
  C:35C0H         LINE#         1009
  C:35C5H         LINE#         1010
  C:35CCH         LINE#         1011
  C:35D1H         LINE#         1012
  C:35D8H         LINE#         1013
  C:35DDH         LINE#         1014
  C:35E4H         LINE#         1015
  C:35E9H         LINE#         1016
  C:35F0H         LINE#         1017
  C:35F5H         LINE#         1018
  C:35FCH         LINE#         1019
  C:3601H         LINE#         1020
  C:3608H         LINE#         1021
  C:360DH         LINE#         1023
  C:362AH         LINE#         1024
  C:3631H         LINE#         1026
  C:3636H         LINE#         1027
  C:363DH         LINE#         1028
  C:3642H         LINE#         1029
  C:3649H         LINE#         1030
  C:364EH         LINE#         1031
  C:3655H         LINE#         1032
  -------         ENDPROC       SENDNONGDUCUN
  -------         PROC          FASHIJIAN
  C:2C82H         LINE#         1051
  C:2C82H         LINE#         1055
  C:2C87H         LINE#         1056
  C:2C8EH         LINE#         1057
  C:2C93H         LINE#         1058
  C:2C9AH         LINE#         1059
  C:2C9FH         LINE#         1060
  C:2CA6H         LINE#         1061
  C:2CABH         LINE#         1062
  C:2CB2H         LINE#         1063
  C:2CB7H         LINE#         1064
  C:2CBEH         LINE#         1065
  C:2CC3H         LINE#         1066
  C:2CCAH         LINE#         1067
  C:2CCFH         LINE#         1068
  C:2CD6H         LINE#         1069
  C:2CDBH         LINE#         1070
  C:2CE2H         LINE#         1071
  C:2CE7H         LINE#         1072
  C:2CEEH         LINE#         1073
  C:2CF3H         LINE#         1075
  C:2CFAH         LINE#         1076
  C:2D09H         LINE#         1077
  C:2D10H         LINE#         1078
  C:2D1FH         LINE#         1081
  C:2D26H         LINE#         1098
  C:2D2BH         LINE#         1099
  C:2D32H         LINE#         1100
  C:2D37H         LINE#         110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1

  C:2D3EH         LINE#         1102
  C:2D43H         LINE#         1103
  C:2D4AH         LINE#         1104
  C:2D4FH         LINE#         1105
  -------         ENDPROC       FASHIJIAN
  -------         PROC          DUSHIJIAN
  C:3A68H         LINE#         1111
  C:3A68H         LINE#         1115
  C:3A6DH         LINE#         1116
  C:3A74H         LINE#         1117
  C:3A79H         LINE#         1118
  C:3A80H         LINE#         1119
  C:3A85H         LINE#         1120
  C:3A8CH         LINE#         1121
  C:3A91H         LINE#         1122
  C:3A98H         LINE#         1124
  C:3A9DH         LINE#         1125
  C:3AA4H         LINE#         1126
  C:3AA9H         LINE#         1127
  C:3AB0H         LINE#         1128
  C:3AB5H         LINE#         1129
  C:3ABCH         LINE#         1130
  C:3AC1H         LINE#         1131
  C:3AC8H         LINE#         1133
  C:3AD0H         LINE#         1134
  C:3AD0H         LINE#         1135
  C:3AD5H         LINE#         1136
  C:3AD5H         LINE#         1138
  C:3ADBH         LINE#         1139
  C:3AE3H         LINE#         1140
  C:3AEBH         LINE#         1141
  C:3AF3H         LINE#         1142
  C:3AFBH         LINE#         1143
  C:3B03H         LINE#         1145
  C:3B03H         LINE#         1149
  C:3B03H         LINE#         1155
  -------         ENDPROC       DUSHIJIAN
  -------         PROC          YALIJUNHENG
  -------         DO
  I:000DH         SYMBOL        n
  -------         ENDDO
  C:433DH         LINE#         1160
  C:433DH         LINE#         1162
  C:4345H         LINE#         1163
  C:4345H         LINE#         1164
  C:4347H         LINE#         1165
  C:434AH         LINE#         1166
  C:434EH         LINE#         1167
  C:434EH         LINE#         1168
  C:4351H         LINE#         1169
  C:4354H         LINE#         1170
  C:435BH         LINE#         1173
  C:4364H         LINE#         1175
  C:4369H         LINE#         1176
  C:436BH         LINE#         1177
  C:4370H         LINE#         1178
  C:4373H         LINE#         1179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2

  C:4376H         LINE#         1180
  C:437CH         LINE#         1183
  C:437CH         LINE#         1188
  -------         ENDPROC       YALIJUNHENG
  C:445DH         SYMBOL        L?0097
  -------         PROC          L?0096
  -------         ENDPROC       L?0096
  C:445DH         SYMBOL        L?0097
  -------         PROC          _DELAY_1
  D:0006H         SYMBOL        xms
  -------         DO
  D:0006H         SYMBOL        i
  D:0004H         SYMBOL        j
  -------         ENDDO
  C:4461H         LINE#         1190
  C:4461H         LINE#         1192
  C:446AH         LINE#         1193
  C:4477H         LINE#         1194
  C:447EH         LINE#         1197
  -------         ENDPROC       _DELAY_1
  -------         ENDMOD        KEY

  -------         MODULE        UART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D:00A0H         PUBLIC        P2
  D:00B0H         PUBLIC        P3
  C:28DFH         PUBLIC        sendxuhao1
  D:00D8H         PUBLIC        ADCSTAT
  C:3C18H         PUBLIC        touming
  X:023CH         PUBLIC        dataBUF_1
  D:00A8H         PUBLIC        IE
  D:009DH         PUBLIC        T3FD
  C:2218H         PUBLIC        dianchiman
  D:00B8H         PUBLIC        IP
  B:0098H.0       PUBLIC        RI
  C:3867H         PUBLIC        kaiguangbiao1
  C:3912H         PUBLIC        kaiguangbiao2
  B:0098H.1       PUBLIC        TI
  C:39BDH         PUBLIC        kaiguangbiao3
  D:00E8H         PUBLIC        I2CCON
  D:00E8H         PUBLIC        DCON
  C:20DEH         PUBLIC        timeoffinit
  X:026EH         PUBLIC        jishu
  C:44FBH         PUBLIC        _send_data
  C:42E7H         PUBLIC        woshou
  C:29EAH         PUBLIC        sendkoujing
  C:234AH         PUBLIC        dianchitou
  C:3C8FH         PUBLIC        xianshiinit
  D:0099H         PUBLIC        SBUF
  X:026FH         PUBLIC        cunchuxuhao
  D:0098H         PUBLIC        SCON
  D:0088H         PUBLIC        TCON
  C:43B1H         PUBLIC        UART
  D:00F8H         PUBLIC        SPICON
  C:27D1H         PUBLIC        sendyalixianshi
  X:0271H         PUBLIC        cunchushu
  C:427DH         PUBLIC        qingl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3

  X:0273H         PUBLIC        cunchuxuhao1
  D:00C8H         PUBLIC        T2CON
  C:1FA3H         PUBLIC        timeinit
  D:009EH         PUBLIC        T3CON
  C:37BCH         PUBLIC        kaiguangbiao
  X:0276H         PUBLIC        cunchuxuhaozong
  C:44F1H         PUBLIC        uartinit
  D:00D0H         PUBLIC        PSW
  C:0D99H         PUBLIC        sendguandaohao1
  D:00C0H         PUBLIC        WDCON
  -------         PROC          UART
  C:43B1H         LINE#         19
  C:43B9H         LINE#         22
  C:43BCH         LINE#         23
  C:43BEH         LINE#         25
  C:43CEH         LINE#         26
  C:43D4H         LINE#         27
  C:43DAH         LINE#         28
  C:43DCH         LINE#         31
  -------         ENDPROC       UART
  -------         PROC          UARTINIT
  C:44F1H         LINE#         35
  C:44F1H         LINE#         36
  C:44F1H         LINE#         38
  C:44F4H         LINE#         39
  C:44F7H         LINE#         40
  C:44FAH         LINE#         41
  -------         ENDPROC       UARTINIT
  -------         PROC          _SEND_DATA
  D:0007H         SYMBOL        txd
  C:44FBH         LINE#         43
  C:44FBH         LINE#         44
  C:44FBH         LINE#         45
  C:44FDH         LINE#         47
  C:4500H         LINE#         48
  C:4504H         LINE#         50
  -------         ENDPROC       _SEND_DATA
  -------         PROC          KAIGUANGBIAO
  C:37BCH         LINE#         52
  C:37BCH         LINE#         53
  C:37BCH         LINE#         54
  C:37C1H         LINE#         55
  C:37C8H         LINE#         56
  C:37CDH         LINE#         57
  C:37D4H         LINE#         58
  C:37D9H         LINE#         59
  C:37DFH         LINE#         60
  C:37E4H         LINE#         61
  C:37EBH         LINE#         62
  C:37F0H         LINE#         63
  C:37F7H         LINE#         64
  C:37FCH         LINE#         65
  C:3803H         LINE#         66
  C:3808H         LINE#         67
  C:380FH         LINE#         68
  C:3814H         LINE#         69
  C:381BH         LINE#         7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4

  C:3820H         LINE#         71
  C:3827H         LINE#         72
  C:382CH         LINE#         73
  C:3832H         LINE#         74
  C:3837H         LINE#         75
  C:383EH         LINE#         76
  C:3843H         LINE#         77
  C:384AH         LINE#         78
  C:384FH         LINE#         79
  C:3856H         LINE#         80
  C:385BH         LINE#         81
  C:3862H         LINE#         82
  -------         ENDPROC       KAIGUANGBIAO
  -------         PROC          KAIGUANGBIAO1
  C:3867H         LINE#         85
  C:3867H         LINE#         86
  C:3867H         LINE#         87
  C:386CH         LINE#         88
  C:3873H         LINE#         89
  C:3878H         LINE#         90
  C:387FH         LINE#         91
  C:3884H         LINE#         92
  C:388AH         LINE#         93
  C:388FH         LINE#         94
  C:3896H         LINE#         95
  C:389BH         LINE#         96
  C:38A2H         LINE#         97
  C:38A7H         LINE#         98
  C:38AEH         LINE#         99
  C:38B3H         LINE#         100
  C:38BAH         LINE#         101
  C:38BFH         LINE#         102
  C:38C6H         LINE#         103
  C:38CBH         LINE#         104
  C:38D2H         LINE#         105
  C:38D7H         LINE#         106
  C:38DDH         LINE#         107
  C:38E2H         LINE#         108
  C:38E9H         LINE#         111
  C:38EEH         LINE#         112
  C:38F5H         LINE#         113
  C:38FAH         LINE#         114
  C:3901H         LINE#         115
  C:3906H         LINE#         116
  C:390DH         LINE#         117
  -------         ENDPROC       KAIGUANGBIAO1
  -------         PROC          KAIGUANGBIAO2
  C:3912H         LINE#         120
  C:3912H         LINE#         121
  C:3912H         LINE#         122
  C:3917H         LINE#         123
  C:391EH         LINE#         124
  C:3923H         LINE#         125
  C:392AH         LINE#         126
  C:392FH         LINE#         127
  C:3935H         LINE#         128
  C:393AH         LINE#         129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5

  C:3941H         LINE#         130
  C:3946H         LINE#         131
  C:394DH         LINE#         132
  C:3952H         LINE#         133
  C:3959H         LINE#         134
  C:395EH         LINE#         135
  C:3965H         LINE#         136
  C:396AH         LINE#         137
  C:3971H         LINE#         138
  C:3976H         LINE#         139
  C:397DH         LINE#         140
  C:3982H         LINE#         141
  C:3988H         LINE#         142
  C:398DH         LINE#         143
  C:3994H         LINE#         146
  C:3999H         LINE#         147
  C:39A0H         LINE#         148
  C:39A5H         LINE#         149
  C:39ACH         LINE#         150
  C:39B1H         LINE#         151
  C:39B8H         LINE#         152
  -------         ENDPROC       KAIGUANGBIAO2
  -------         PROC          KAIGUANGBIAO3
  C:39BDH         LINE#         155
  C:39BDH         LINE#         156
  C:39BDH         LINE#         157
  C:39C2H         LINE#         158
  C:39C9H         LINE#         159
  C:39CEH         LINE#         160
  C:39D5H         LINE#         161
  C:39DAH         LINE#         162
  C:39E0H         LINE#         163
  C:39E5H         LINE#         164
  C:39ECH         LINE#         165
  C:39F1H         LINE#         166
  C:39F8H         LINE#         167
  C:39FDH         LINE#         168
  C:3A04H         LINE#         169
  C:3A09H         LINE#         170
  C:3A10H         LINE#         171
  C:3A15H         LINE#         172
  C:3A1CH         LINE#         173
  C:3A21H         LINE#         174
  C:3A28H         LINE#         175
  C:3A2DH         LINE#         176
  C:3A33H         LINE#         177
  C:3A38H         LINE#         178
  C:3A3FH         LINE#         181
  C:3A44H         LINE#         182
  C:3A4BH         LINE#         183
  C:3A50H         LINE#         184
  C:3A57H         LINE#         185
  C:3A5CH         LINE#         186
  C:3A63H         LINE#         187
  -------         ENDPROC       KAIGUANGBIAO3
  -------         PROC          XIANSHIINIT
  C:3C8FH         LINE#         19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6

  C:3C8FH         LINE#         191
  C:3C8FH         LINE#         192
  C:3C94H         LINE#         193
  C:3C9BH         LINE#         194
  C:3CA0H         LINE#         195
  C:3CA7H         LINE#         196
  C:3CACH         LINE#         197
  C:3CB2H         LINE#         198
  C:3CB7H         LINE#         199
  C:3CBEH         LINE#         200
  C:3CC3H         LINE#         201
  C:3CCAH         LINE#         202
  C:3CCFH         LINE#         203
  C:3CD6H         LINE#         204
  C:3CDBH         LINE#         205
  C:3CE2H         LINE#         206
  C:3CE7H         LINE#         207
  C:3CEEH         LINE#         208
  C:3CF3H         LINE#         209
  C:3CFAH         LINE#         210
  -------         ENDPROC       XIANSHIINIT
  -------         PROC          TIMEINIT
  C:1FA3H         LINE#         236
  C:1FA3H         LINE#         237
  C:1FA3H         LINE#         238
  C:1FA8H         LINE#         239
  C:1FAFH         LINE#         240
  C:1FB4H         LINE#         241
  C:1FBBH         LINE#         242
  C:1FC0H         LINE#         243
  C:1FC6H         LINE#         244
  C:1FCBH         LINE#         245
  C:1FD2H         LINE#         246
  C:1FD7H         LINE#         247
  C:1FDEH         LINE#         248
  C:1FE3H         LINE#         249
  C:1FEAH         LINE#         250
  C:1FEFH         LINE#         251
  C:1FF6H         LINE#         252
  C:1FFBH         LINE#         253
  C:2002H         LINE#         254
  C:2007H         LINE#         255
  C:200EH         LINE#         256
  C:2013H         LINE#         258
  C:201AH         LINE#         260
  C:201FH         LINE#         261
  C:2026H         LINE#         262
  C:202BH         LINE#         263
  C:2032H         LINE#         264
  C:2037H         LINE#         265
  C:203DH         LINE#         266
  C:2042H         LINE#         267
  C:2049H         LINE#         269
  C:204EH         LINE#         270
  C:2055H         LINE#         271
  C:205AH         LINE#         272
  C:2061H         LINE#         273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7

  C:2066H         LINE#         274
  C:206DH         LINE#         275
  C:2072H         LINE#         276
  C:2079H         LINE#         278
  C:207EH         LINE#         279
  C:2085H         LINE#         280
  C:208AH         LINE#         281
  C:2091H         LINE#         282
  C:2096H         LINE#         283
  C:209DH         LINE#         284
  C:20A2H         LINE#         285
  C:20A9H         LINE#         286
  C:20AEH         LINE#         287
  C:20B5H         LINE#         288
  C:20BAH         LINE#         289
  C:20C1H         LINE#         290
  C:20C6H         LINE#         291
  C:20CDH         LINE#         292
  C:20D2H         LINE#         293
  C:20D9H         LINE#         294
  -------         ENDPROC       TIMEINIT
  -------         PROC          TOUMING
  C:3C18H         LINE#         301
  C:3C18H         LINE#         302
  C:3C18H         LINE#         303
  C:3C1DH         LINE#         304
  C:3C24H         LINE#         305
  C:3C29H         LINE#         306
  C:3C30H         LINE#         307
  C:3C35H         LINE#         308
  C:3C3BH         LINE#         309
  C:3C40H         LINE#         310
  C:3C47H         LINE#         311
  C:3C4CH         LINE#         312
  C:3C53H         LINE#         313
  C:3C58H         LINE#         314
  C:3C5FH         LINE#         315
  C:3C64H         LINE#         316
  C:3C6BH         LINE#         317
  C:3C70H         LINE#         318
  C:3C77H         LINE#         319
  C:3C7CH         LINE#         320
  C:3C83H         LINE#         321
  C:3C88H         LINE#         323
  -------         ENDPROC       TOUMING
  -------         PROC          SENDXUHAO1
  C:28DFH         LINE#         328
  C:28DFH         LINE#         329
  C:28DFH         LINE#         333
  C:28E8H         LINE#         334
  C:28E8H         LINE#         336
  C:28F7H         LINE#         337
  C:2906H         LINE#         338
  C:2916H         LINE#         342
  C:291BH         LINE#         343
  C:2922H         LINE#         344
  C:2927H         LINE#         345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8

  C:292EH         LINE#         346
  C:2933H         LINE#         347
  C:2939H         LINE#         348
  C:293EH         LINE#         349
  C:2945H         LINE#         350
  C:294AH         LINE#         351
  C:2951H         LINE#         352
  C:2956H         LINE#         353
  C:295DH         LINE#         354
  C:2962H         LINE#         355
  C:2968H         LINE#         356
  C:296DH         LINE#         357
  C:2974H         LINE#         358
  C:2979H         LINE#         359
  C:2980H         LINE#         360
  C:2985H         LINE#         363
  C:298CH         LINE#         366
  C:2994H         LINE#         367
  C:299BH         LINE#         368
  C:29A3H         LINE#         369
  C:29AAH         LINE#         370
  C:29B2H         LINE#         371
  C:29B9H         LINE#         372
  C:29BEH         LINE#         373
  C:29C5H         LINE#         374
  C:29CAH         LINE#         375
  C:29D1H         LINE#         376
  C:29D6H         LINE#         377
  C:29DDH         LINE#         378
  C:29E2H         LINE#         380
  C:29E9H         LINE#         421
  C:29E9H         LINE#         425
  -------         ENDPROC       SENDXUHAO1
  -------         PROC          SENDGUANDAOHAO1
  C:0D99H         LINE#         427
  C:0D99H         LINE#         428
  C:0D99H         LINE#         430
  C:0DA2H         LINE#         431
  C:0DA2H         LINE#         434
  C:0DACH         LINE#         436
  C:0DBBH         LINE#         437
  C:0DD8H         LINE#         438
  C:0DF5H         LINE#         439
  C:0E05H         LINE#         441
  C:0E0AH         LINE#         442
  C:0E11H         LINE#         443
  C:0E16H         LINE#         444
  C:0E1DH         LINE#         445
  C:0E22H         LINE#         446
  C:0E28H         LINE#         447
  C:0E2DH         LINE#         448
  C:0E34H         LINE#         449
  C:0E39H         LINE#         450
  C:0E40H         LINE#         451
  C:0E45H         LINE#         452
  C:0E4CH         LINE#         453
  C:0E51H         LINE#         454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49

  C:0E57H         LINE#         455
  C:0E5CH         LINE#         456
  C:0E63H         LINE#         457
  C:0E68H         LINE#         458
  C:0E6FH         LINE#         459
  C:0E74H         LINE#         461
  C:0E7BH         LINE#         462
  C:0E83H         LINE#         463
  C:0E8AH         LINE#         464
  C:0E92H         LINE#         465
  C:0E99H         LINE#         466
  C:0EA1H         LINE#         467
  C:0EA8H         LINE#         468
  C:0EB0H         LINE#         471
  C:0EB7H         LINE#         473
  C:0EBCH         LINE#         474
  C:0EC3H         LINE#         475
  C:0EC8H         LINE#         476
  C:0ECFH         LINE#         477
  C:0ED4H         LINE#         478
  C:0EDBH         LINE#         479
  C:0EE0H         LINE#         481
  C:0EE7H         LINE#         483
  C:0EE7H         LINE#         485
  C:0EF2H         LINE#         486
  C:0EF2H         LINE#         489
  C:0EF5H         LINE#         490
  C:0F29H         LINE#         491
  C:0F49H         LINE#         492
  C:0F63H         LINE#         493
  C:0F69H         LINE#         496
  C:0F6EH         LINE#         497
  C:0F75H         LINE#         498
  C:0F7AH         LINE#         499
  C:0F81H         LINE#         500
  C:0F86H         LINE#         501
  C:0F8CH         LINE#         502
  C:0F91H         LINE#         503
  C:0F98H         LINE#         504
  C:0F9DH         LINE#         505
  C:0FA4H         LINE#         506
  C:0FA9H         LINE#         507
  C:0FB0H         LINE#         508
  C:0FB5H         LINE#         509
  C:0FBBH         LINE#         510
  C:0FC0H         LINE#         511
  C:0FC7H         LINE#         512
  C:0FCCH         LINE#         513
  C:0FD3H         LINE#         514
  C:0FD8H         LINE#         516
  C:0FDFH         LINE#         517
  C:0FE7H         LINE#         518
  C:0FEEH         LINE#         520
  C:0FF3H         LINE#         521
  C:0FFAH         LINE#         522
  C:0FFFH         LINE#         523
  C:1006H         LINE#         524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0

  C:100BH         LINE#         525
  C:1012H         LINE#         526
  C:1017H         LINE#         528
  C:101EH         LINE#         531
  C:101EH         LINE#         533
  C:1029H         LINE#         534
  C:1029H         LINE#         536
  C:102CH         LINE#         537
  C:1060H         LINE#         538
  C:1080H         LINE#         539
  C:109AH         LINE#         540
  C:10A0H         LINE#         542
  C:10A5H         LINE#         543
  C:10ACH         LINE#         544
  C:10B1H         LINE#         545
  C:10B8H         LINE#         546
  C:10BDH         LINE#         547
  C:10C3H         LINE#         548
  C:10C8H         LINE#         549
  C:10CFH         LINE#         550
  C:10D4H         LINE#         551
  C:10DBH         LINE#         552
  C:10E0H         LINE#         553
  C:10E7H         LINE#         554
  C:10ECH         LINE#         555
  C:10F2H         LINE#         556
  C:10F7H         LINE#         557
  C:10FEH         LINE#         558
  C:1103H         LINE#         559
  C:110AH         LINE#         560
  C:110FH         LINE#         562
  C:1116H         LINE#         564
  C:111EH         LINE#         565
  C:1125H         LINE#         568
  C:112AH         LINE#         569
  C:1131H         LINE#         570
  C:1136H         LINE#         571
  C:113DH         LINE#         572
  C:1142H         LINE#         573
  C:1149H         LINE#         574
  C:114EH         LINE#         576
  C:1155H         LINE#         580
  C:1155H         LINE#         582
  C:1160H         LINE#         583
  C:1160H         LINE#         585
  C:1163H         LINE#         586
  C:1197H         LINE#         587
  C:11B7H         LINE#         588
  C:11D1H         LINE#         589
  C:11D7H         LINE#         590
  C:11DCH         LINE#         591
  C:11E3H         LINE#         592
  C:11E8H         LINE#         593
  C:11EFH         LINE#         594
  C:11F4H         LINE#         595
  C:11FAH         LINE#         596
  C:11FFH         LINE#         597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1

  C:1206H         LINE#         598
  C:120BH         LINE#         599
  C:1212H         LINE#         600
  C:1217H         LINE#         601
  C:121EH         LINE#         602
  C:1223H         LINE#         603
  C:1229H         LINE#         604
  C:122EH         LINE#         605
  C:1235H         LINE#         606
  C:123AH         LINE#         607
  C:1241H         LINE#         608
  C:1246H         LINE#         610
  C:124DH         LINE#         612
  C:1255H         LINE#         613
  C:125CH         LINE#         616
  C:1261H         LINE#         617
  C:1268H         LINE#         618
  C:126DH         LINE#         619
  C:1274H         LINE#         620
  C:1279H         LINE#         621
  C:1280H         LINE#         622
  C:1285H         LINE#         624
  C:128CH         LINE#         628
  C:128CH         LINE#         629
  C:1297H         LINE#         630
  C:1297H         LINE#         632
  C:129AH         LINE#         633
  C:12CEH         LINE#         634
  C:12EEH         LINE#         635
  C:1308H         LINE#         636
  C:130EH         LINE#         637
  C:1313H         LINE#         638
  C:131AH         LINE#         639
  C:131FH         LINE#         640
  C:1326H         LINE#         641
  C:132BH         LINE#         642
  C:1331H         LINE#         643
  C:1336H         LINE#         644
  C:133DH         LINE#         645
  C:1342H         LINE#         646
  C:1349H         LINE#         647
  C:134EH         LINE#         648
  C:1355H         LINE#         649
  C:135AH         LINE#         650
  C:1360H         LINE#         651
  C:1365H         LINE#         652
  C:136CH         LINE#         653
  C:1371H         LINE#         654
  C:1378H         LINE#         655
  C:137DH         LINE#         657
  C:1384H         LINE#         659
  C:138CH         LINE#         662
  C:1393H         LINE#         664
  C:1398H         LINE#         665
  C:139FH         LINE#         666
  C:13A4H         LINE#         667
  C:13ABH         LINE#         668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2

  C:13B0H         LINE#         669
  C:13B7H         LINE#         670
  C:13BCH         LINE#         672
  C:13C3H         LINE#         676
  C:13C3H         LINE#         691
  -------         ENDPROC       SENDGUANDAOHAO1
  -------         PROC          SENDKOUJING
  C:29EAH         LINE#         693
  C:29EAH         LINE#         694
  C:29EAH         LINE#         695
  C:29EFH         LINE#         696
  C:29F6H         LINE#         697
  C:29FBH         LINE#         698
  C:2A02H         LINE#         699
  C:2A07H         LINE#         700
  C:2A0DH         LINE#         701
  C:2A12H         LINE#         702
  C:2A19H         LINE#         703
  C:2A1EH         LINE#         704
  C:2A25H         LINE#         705
  C:2A2AH         LINE#         706
  C:2A31H         LINE#         707
  C:2A36H         LINE#         708
  C:2A3CH         LINE#         709
  C:2A41H         LINE#         710
  C:2A48H         LINE#         711
  C:2A4DH         LINE#         712
  C:2A54H         LINE#         713
  C:2A59H         LINE#         714
  C:2A60H         LINE#         715
  C:2A65H         LINE#         716
  C:2A6CH         LINE#         717
  C:2A71H         LINE#         718
  C:2A78H         LINE#         719
  C:2A7DH         LINE#         720
  C:2A84H         LINE#         721
  C:2A89H         LINE#         723
  C:2A90H         LINE#         724
  C:2A95H         LINE#         725
  C:2A9CH         LINE#         726
  C:2AA1H         LINE#         727
  C:2AA8H         LINE#         729
  C:2AADH         LINE#         730
  C:2AB4H         LINE#         731
  C:2AB9H         LINE#         732
  C:2AC0H         LINE#         733
  C:2AC5H         LINE#         734
  C:2ACCH         LINE#         735
  -------         ENDPROC       SENDKOUJING
  -------         PROC          SENDYALIXIANSHI
  C:27D1H         LINE#         749
  C:27D1H         LINE#         750
  C:27D1H         LINE#         756
  C:27D6H         LINE#         757
  C:27DDH         LINE#         758
  C:27E2H         LINE#         759
  C:27E9H         LINE#         76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3

  C:27EEH         LINE#         761
  C:27F4H         LINE#         762
  C:27F9H         LINE#         763
  C:2800H         LINE#         764
  C:2805H         LINE#         765
  C:280CH         LINE#         766
  C:2811H         LINE#         767
  C:2818H         LINE#         768
  C:281DH         LINE#         769
  C:2823H         LINE#         770
  C:2828H         LINE#         771
  C:282FH         LINE#         772
  C:2834H         LINE#         773
  C:283BH         LINE#         774
  C:2840H         LINE#         775
  C:2847H         LINE#         777
  C:2868H         LINE#         778
  C:2868H         LINE#         779
  C:286DH         LINE#         780
  C:2874H         LINE#         781
  C:289FH         LINE#         782
  C:28A1H         LINE#         784
  C:28AFH         LINE#         785
  C:28B6H         LINE#         787
  C:28BBH         LINE#         788
  C:28C2H         LINE#         789
  C:28C7H         LINE#         790
  C:28CEH         LINE#         791
  C:28D3H         LINE#         792
  C:28DAH         LINE#         793
  -------         ENDPROC       SENDYALIXIANSHI
  -------         PROC          DIANCHIMAN
  C:2218H         LINE#         803
  C:2218H         LINE#         804
  C:2218H         LINE#         805
  C:221DH         LINE#         806
  C:2224H         LINE#         807
  C:2229H         LINE#         808
  C:2230H         LINE#         809
  C:2235H         LINE#         810
  C:223BH         LINE#         811
  C:2240H         LINE#         812
  C:2247H         LINE#         813
  C:224CH         LINE#         814
  C:2252H         LINE#         815
  C:2257H         LINE#         816
  C:225EH         LINE#         817
  C:2263H         LINE#         818
  C:226AH         LINE#         819
  C:226FH         LINE#         820
  C:2275H         LINE#         821
  C:227AH         LINE#         822
  C:2281H         LINE#         823
  C:2286H         LINE#         824
  C:228DH         LINE#         827
  C:2292H         LINE#         828
  C:2299H         LINE#         83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4

  C:229EH         LINE#         831
  C:22A4H         LINE#         833
  C:22A9H         LINE#         834
  C:22B0H         LINE#         835
  C:22B5H         LINE#         836
  C:22BCH         LINE#         837
  C:22C1H         LINE#         838
  C:22C8H         LINE#         839
  C:22CDH         LINE#         840
  C:22D4H         LINE#         841
  C:22D9H         LINE#         842
  C:22DFH         LINE#         843
  C:22E4H         LINE#         844
  C:22EBH         LINE#         845
  C:22F0H         LINE#         846
  C:22F7H         LINE#         848
  C:22FCH         LINE#         849
  C:2303H         LINE#         851
  C:2308H         LINE#         852
  C:230EH         LINE#         854
  C:2313H         LINE#         855
  C:231AH         LINE#         856
  C:231FH         LINE#         857
  C:2326H         LINE#         859
  C:232BH         LINE#         860
  C:2332H         LINE#         862
  C:2337H         LINE#         863
  C:233EH         LINE#         865
  C:2343H         LINE#         866
  -------         ENDPROC       DIANCHIMAN
  -------         PROC          DIANCHITOU
  C:234AH         LINE#         869
  C:234AH         LINE#         870
  C:234AH         LINE#         871
  C:234FH         LINE#         872
  C:2356H         LINE#         873
  C:235BH         LINE#         874
  C:2362H         LINE#         875
  C:2367H         LINE#         876
  C:236DH         LINE#         877
  C:2372H         LINE#         878
  C:2379H         LINE#         879
  C:237EH         LINE#         880
  C:2384H         LINE#         881
  C:2389H         LINE#         882
  C:2390H         LINE#         883
  C:2395H         LINE#         884
  C:239CH         LINE#         885
  C:23A1H         LINE#         886
  C:23A7H         LINE#         887
  C:23ACH         LINE#         888
  C:23B3H         LINE#         889
  C:23B8H         LINE#         890
  C:23BFH         LINE#         891
  C:23C4H         LINE#         892
  C:23CBH         LINE#         894
  C:23D0H         LINE#         895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5

  C:23D6H         LINE#         897
  C:23DBH         LINE#         898
  C:23E2H         LINE#         899
  C:23E7H         LINE#         900
  C:23EEH         LINE#         901
  C:23F3H         LINE#         902
  C:23FAH         LINE#         903
  C:23FFH         LINE#         904
  C:2406H         LINE#         905
  C:240BH         LINE#         906
  C:2411H         LINE#         907
  C:2416H         LINE#         908
  C:241DH         LINE#         909
  C:2422H         LINE#         910
  C:2429H         LINE#         912
  C:242EH         LINE#         913
  C:2435H         LINE#         915
  C:243AH         LINE#         916
  C:2440H         LINE#         918
  C:2445H         LINE#         919
  C:244CH         LINE#         920
  C:2451H         LINE#         921
  C:2458H         LINE#         923
  C:245DH         LINE#         924
  C:2464H         LINE#         926
  C:2469H         LINE#         927
  C:2470H         LINE#         929
  C:2475H         LINE#         930
  -------         ENDPROC       DIANCHITOU
  -------         PROC          TIMEOFFINIT
  C:20DEH         LINE#         934
  C:20DEH         LINE#         935
  C:20DEH         LINE#         937
  C:20E3H         LINE#         938
  C:20EAH         LINE#         939
  C:20EFH         LINE#         940
  C:20F6H         LINE#         941
  C:20FBH         LINE#         942
  C:2101H         LINE#         943
  C:2106H         LINE#         944
  C:210DH         LINE#         945
  C:2112H         LINE#         946
  C:2119H         LINE#         947
  C:211EH         LINE#         948
  C:2125H         LINE#         949
  C:212AH         LINE#         950
  C:2131H         LINE#         951
  C:2136H         LINE#         952
  C:213DH         LINE#         953
  C:2142H         LINE#         954
  C:2149H         LINE#         955
  C:214EH         LINE#         957
  C:2155H         LINE#         959
  C:215AH         LINE#         960
  C:2161H         LINE#         961
  C:2166H         LINE#         962
  C:216DH         LINE#         963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6

  C:2172H         LINE#         964
  C:2178H         LINE#         965
  C:217DH         LINE#         966
  C:2184H         LINE#         968
  C:2189H         LINE#         969
  C:218FH         LINE#         970
  C:2194H         LINE#         971
  C:219BH         LINE#         972
  C:21A0H         LINE#         973
  C:21A7H         LINE#         974
  C:21ACH         LINE#         975
  C:21B3H         LINE#         977
  C:21B8H         LINE#         978
  C:21BFH         LINE#         979
  C:21C4H         LINE#         980
  C:21CBH         LINE#         981
  C:21D0H         LINE#         982
  C:21D7H         LINE#         983
  C:21DCH         LINE#         984
  C:21E3H         LINE#         985
  C:21E8H         LINE#         986
  C:21EFH         LINE#         987
  C:21F4H         LINE#         988
  C:21FBH         LINE#         989
  C:2200H         LINE#         990
  C:2207H         LINE#         991
  C:220CH         LINE#         992
  C:2213H         LINE#         993
  -------         ENDPROC       TIMEOFFINIT
  -------         PROC          WOSHOU
  C:42E7H         LINE#         995
  C:42E7H         LINE#         996
  C:42E7H         LINE#         998
  C:42ECH         LINE#         999
  C:42F3H         LINE#         1000
  C:42F8H         LINE#         1001
  C:42FEH         LINE#         1002
  C:4303H         LINE#         1003
  C:4309H         LINE#         1004
  C:430EH         LINE#         1005
  C:4314H         LINE#         1006
  C:4319H         LINE#         1007
  C:4320H         LINE#         1008
  C:4325H         LINE#         1009
  C:432CH         LINE#         1010
  C:4331H         LINE#         1011
  C:4338H         LINE#         1012
  -------         ENDPROC       WOSHOU
  -------         PROC          QINGLING
  C:427DH         LINE#         1014
  C:427DH         LINE#         1015
  C:427DH         LINE#         1019
  C:4282H         LINE#         1020
  C:4284H         LINE#         1021
  C:4286H         LINE#         1022
  C:4288H         LINE#         1023
  C:428AH         LINE#         1024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7

  C:428CH         LINE#         1025
  C:428EH         LINE#         1026
  C:4290H         LINE#         1027
  C:4292H         LINE#         1028
  C:4294H         LINE#         1030
  C:4296H         LINE#         1031
  C:4298H         LINE#         1032
  C:429AH         LINE#         1033
  C:429CH         LINE#         1034
  C:429EH         LINE#         1035
  C:42A0H         LINE#         1036
  C:42A2H         LINE#         1037
  C:42A4H         LINE#         1038
  C:42A6H         LINE#         1039
  C:42A8H         LINE#         1041
  C:42AAH         LINE#         1042
  C:42ACH         LINE#         1043
  C:42AEH         LINE#         1044
  C:42B0H         LINE#         1045
  C:42B2H         LINE#         1046
  C:42B4H         LINE#         1047
  C:42B6H         LINE#         1048
  C:42B8H         LINE#         1049
  C:42BAH         LINE#         1050
  C:42BCH         LINE#         1052
  C:42BEH         LINE#         1053
  C:42C0H         LINE#         1054
  C:42C2H         LINE#         1055
  C:42C4H         LINE#         1056
  C:42C6H         LINE#         1057
  C:42C8H         LINE#         1058
  C:42CAH         LINE#         1059
  C:42CCH         LINE#         1060
  C:42CEH         LINE#         1061
  C:42D0H         LINE#         1064
  C:42D2H         LINE#         1065
  C:42D4H         LINE#         1066
  C:42D6H         LINE#         1067
  C:42D8H         LINE#         1068
  C:42DAH         LINE#         1069
  C:42DCH         LINE#         1070
  C:42DEH         LINE#         1071
  C:42E0H         LINE#         1072
  C:42E2H         LINE#         1073
  C:42E4H         LINE#         1075
  C:42E6H         LINE#         1079
  -------         ENDPROC       QINGLING
  -------         ENDMOD        UART

  -------         MODULE        ?C?FPADD
  C:003DH         PUBLIC        ?C?FPADD
  C:0039H         PUBLIC        ?C?FPSUB
  -------         ENDMOD        ?C?FPADD

  -------         MODULE        ?C?FPMUL
  C:012EH         PUBLIC        ?C?FPMUL
  -------         ENDMOD        ?C?FPMUL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8

  -------         MODULE        ?C?FPDIV
  C:0237H         PUBLIC        ?C?FPDIV
  -------         ENDMOD        ?C?FPDIV

  -------         MODULE        ?C?FPCMP
  C:02D6H         PUBLIC        ?C?FPCMP
  C:02D4H         PUBLIC        ?C?FPCMP3
  -------         ENDMOD        ?C?FPCMP

  -------         MODULE        ?C?FCAST
  C:034BH         PUBLIC        ?C?FCASTC
  C:0346H         PUBLIC        ?C?FCASTI
  C:0341H         PUBLIC        ?C?FCASTL
  -------         ENDMOD        ?C?FCAST

  -------         MODULE        ?C?CASTF
  C:037FH         PUBLIC        ?C?CASTF
  -------         ENDMOD        ?C?CASTF

  -------         MODULE        PRINTF
  X:0200H         PUBLIC        ?_PRINTF?BYTE
  X:0200H         PUBLIC        ?_SPRINTF?BYTE
  C:142FH         PUBLIC        _PRINTF
  C:1429H         PUBLIC        _SPRINTF
  -------         ENDMOD        PRINTF

  -------         MODULE        FABS
  C:0026H         PUBLIC        _FABS
  -------         ENDMOD        FABS

  -------         MODULE        SQRT
  C:3714H         PUBLIC        _SQRT
  -------         ENDMOD        SQRT

  -------         MODULE        ?C?FPROUND
  C:0400H         PUBLIC        ?C?FPROUND
  -------         ENDMOD        ?C?FPROUND

  -------         MODULE        ?C?FPCONVERT
  C:043DH         PUBLIC        ?C?FPCONVERT
  -------         ENDMOD        ?C?FPCONVERT

  -------         MODULE        ?C?FTNPWR
  C:0572H         PUBLIC        ?C?FTNPWR
  -------         ENDMOD        ?C?FTNPWR

  -------         MODULE        ?C?CLDPTR
  C:05B2H         PUBLIC        ?C?CLDPTR
  -------         ENDMOD        ?C?CLDPTR

  -------         MODULE        ?C?CLDOPTR
  C:05CBH         PUBLIC        ?C?CLDOPTR
  -------         ENDMOD        ?C?CLDOPTR

  -------         MODULE        ?C?CSTPTR
  C:05F8H         PUBLIC        ?C?CSTPTR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08:39:50  PAGE 59

  -------         ENDMOD        ?C?CSTPTR

  -------         MODULE        ?C?IMUL
  C:060AH         PUBLIC        ?C?IMUL
  -------         ENDMOD        ?C?IMUL

  -------         MODULE        ?C?UIDIV
  C:061CH         PUBLIC        ?C?UIDIV
  -------         ENDMOD        ?C?UIDIV

  -------         MODULE        ?C?SIDIV
  C:0671H         PUBLIC        ?C?SIDIV
  -------         ENDMOD        ?C?SIDIV

  -------         MODULE        ?C?LNEG
  C:06A7H         PUBLIC        ?C?LNEG
  -------         ENDMOD        ?C?LNEG

  -------         MODULE        ?C?LLDXDATA
  C:06B5H         PUBLIC        ?C?LLDXDATA
  -------         ENDMOD        ?C?LLDXDATA

  -------         MODULE        ?C?LSTXDATA
  C:06C1H         PUBLIC        ?C?LSTXDATA
  -------         ENDMOD        ?C?LSTXDATA

  -------         MODULE        ?C?LSTKXDATA
  C:06CDH         PUBLIC        ?C?LSTKXDATA
  -------         ENDMOD        ?C?LSTKXDATA

  -------         MODULE        ?C?PLDIXDATA
  C:06FEH         PUBLIC        ?C?PLDIXDATA
  -------         ENDMOD        ?C?PLDIXDATA

  -------         MODULE        ?C?PSTXDATA
  C:0715H         PUBLIC        ?C?PSTXDATA
  -------         ENDMOD        ?C?PSTXDATA

  -------         MODULE        ?C?CCASE
  C:071EH         PUBLIC        ?C?CCASE
  -------         ENDMOD        ?C?CCASE

  -------         MODULE        PUTCHAR
  C:4436H         PUBLIC        _PUTCHAR
  -------         ENDMOD        PUTCHAR

Program Size: data=16.2 xdata=219 code=17669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这是我的.M51        文件,请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I:
STARTUP.A51里进行初始化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5/10/2019   ...

这不编译通过了吗,你是说运行失败?
那个 XDATA 的地址我随便填的,你需要根据你的硬件系统计算出可用的地址范围。

无非就是外接 RAM 的 CE 使能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ARTUP.A51里进行初始化没有?

谢谢!你猜对了,那个XDATA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编译通过了吗,你是说运行失败?
那个 XDATA 的地址我随便填的,你需要根据你的硬件系统计算出可用的 ...

谢谢!是初始化的问题,XDATA没开,不清楚为什么KEIL要这样玩。另外ADuC84x具有片内XDATA RAM,地址从000H-FFFH,这句话说的是000H-FFFH,那DATA不是0-256吗?不冲突吗?

ADuC84x具有片内XDATA RAM,地址从000H-FFFH,共2KB。使用UV4时,在START_AD.A51的配置向导界面启用,即设置文本编辑界面的CFG84x寄存器,此时片内XDATA RAM被映射到外部存储器空间的低2K地址区间。XDATA RAM需使用MOVX和DPTR访问。参见手册23页。

总结:128字节内部RAM、128字节SFR、128字节IDATA RAM、2K字节XDATA RAM。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初始化的问题,XDATA没开,不清楚为什么KEIL要这样玩。另外ADuC84x具有片内XDATA RAM,地址从000 ...

同样的地址,如果具有不同的访问方式,则认为相互不影响。

在低 128B 空间(00H-7FH)有两个物理存储器,片上RAM、片外RAM:
1. 片上使用直接(MOV)/间接(MOV @)访问;
2. 片外使用间接(MOVX @)访问

在高 128B 空间(80H-FFH)有三个物理存储器,片上RAM、片上SFR、片外RAM
1. 片上RAM使用间接(MOV @)访问;
2. 片上SFR使用直接(MOV)访问;
3. 片外RAM使用间接(MOVX @)访问

高于 256B 的空间都属于片外RAM。默认51都是访问片外(P0/P2/ALE/WR/RD 送出信号),
某些扩展的51集成了此部分内存,但是需要开关某些寄存器,避免直接 MOVX 就输出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地址,如果具有不同的访问方式,则认为相互不影响。

在低 128B 空间(00H-7FH)有两个物理存储器 ...

谢谢,看来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