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定封装中间焊盘连错了能不能用?

楼主(2019-04-23):
邦定封装中间焊盘连错了能不能用?
一下子没留意应该连VDD的,连了GND

有些芯片没写的怎么连?

网友A:
io口错了还可能挽回,你这电源错了而且还反了,你不是玩硬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错了还可能挽回,你这电源错了而且还反了,你不是玩硬件的?

以前没做过COB,看其它板GND,也GND了,没留意到,现在还没邦定

网友B:
没明白你搞到哪一步了。。。

网友:
中间应该是衬底,就看邦定时候衬底的胶是不是绝缘的了,要是绝缘胶,并且芯片衬底内部接了的话,可能能工作。
如果是导电胶,衬底内部接了,BOOM。
如果是绝缘胶,衬底内部没接,那可能不工作或者抽风。
导电胶,衬底内部没接,一般也是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搞到哪一步了。。。

大样的板在回来的路上

网友:
外面的线割掉,飞飞呗

网友:
基板回来没?看看能不能让板厂返工etchback

网友C:
这东东不多检查一下就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东不多检查一下就开干?

一开始没留意到,有些不知道还有接电源的

网友:
样板怎么也能用的,想办法断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