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检测LED灯仔颜色和个数的工业相机推荐吗?

楼主(2019-04-23):
客户要求提供测试工装, 要求检测LED(0805)的好坏, 检测区域10*10CM. 计划使用Labview来做成自动跟随, 判断LED个数和颜色.
对相机+镜头这块一窍不通.  求碰到过同样问题的坛友提供推荐. 最好USB接口的. 感谢各位

网友A:
检测颜色好像要用分光光度计吧。

网友B:
LED 的显示屏模块生产线(大企业,不是小公司)上已经是 这样做的,  单反相机+电脑+OPEN CV分析;  除了跳出不良的LED外, 还可以通过相机分析每颗LED的RGB 亮度,做软件逐点亮度校准;保证所有LED亮度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 的显示屏模块生产线(大企业,不是小公司)上已经是 这样做的,  单反相机+电脑+OPEN CV分析;  除了跳 ...

LED显示屏这个单点校正亮度,能做到出厂时亮度一致,怎么解决使用一段时间后LED的光衰不一致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颜色好像要用分光光度计吧。

就喜欢你一本正经的说错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颜色好像要用分光光度计吧。

直接摄像头应该可以搞定. 还有通用性.放在测试工装中

网友D:
这个视觉算法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 的显示屏模块生产线(大企业,不是小公司)上已经是 这样做的,  单反相机+电脑+OPEN CV分析;  除了跳 ...

不是用在LED屏检测上. 用作PCBA上的指示灯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视觉算法很简单,

如果是定点检测,是这样的.
要跟随检测没有做过.

本帖目的,先找到合适的相机和镜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摄像头应该可以搞定. 还有通用性.放在测试工装中

一个是定量一个定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定量一个定性吧。

是的. 学习中...

网友:
选Gige接口的千兆网工业彩色相机,另外还要配镜头,前期选择变焦镜头会比较容易调试;前期的技术难点在光源上,光源占项目中很大的比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显示屏这个单点校正亮度,能做到出厂时亮度一致,怎么解决使用一段时间后LED的光衰不一致的问题呢? ...

安装到用户那里也可以校准; 晚上把相机架在显示外远处,拍照片然后整个显示屏校准; 相机非常贵,(2015年时)要卖80多万1台,美国货

网友E:
这个难度不大吧,把项目检测要求提供给工业相机供应商,他们会把相机和镜头配套好给你试,检测LED个数和颜色如果检测LED可以点亮的情况下应该不用外加灯光了。

网友F:
我去年为一家专门生产 IP Camera 的工厂做过这样的项目,他们要检测连板 PCBA 上红外和可见光 LED 的好坏和亮度,还有不同颜色的 LED 是否有贴错位置。
我的方案是 罗技 C910 + Python + OpenCV + Tkinter
工作非常良好。是一台气动 Test Fixture. 测试效率至少是人工的 5 倍。有一天软件有 bug, 我在生产线上写代码从早上 10 点写到晚上 9 点没吃饭。功能搞定之后太有成就感了。我的 Python 并不熟练,代码堆了 2000 多行垃圾,但能正常工作。

机器送到的时候客户说为什么不用工业相机,我说:杀鸡不必用牛刀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去年为一家专门生产 IP Camera 的工厂做过这样的项目,他们要检测连板 PCBA 上红外和可见光 LED 的好坏和 ...

牛, 是读图片静态检测的, 还是目标范围内搜寻的.
静态的后续产品线太多太费劲了.
LED发光后普通摄像头拍出来就是一个亮点, 颜色不好判断的. 加滤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难度不大吧,把项目检测要求提供给工业相机供应商,他们会把相机和镜头配套好给你试,检测LED个数和颜 ...

刚刚联系过大恒图像的代理. 只针对特定的产品做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 是读图片静态检测的, 还是目标范围内搜寻的.
静态的后续产品线太多太费劲了.
LED发光后普通摄像头拍 ...

Uvc摄像头可以操作摄像头参数,如果你的摄像头比较高级,可以调节增益,曝光等参数。先用高增益识别板子位置,然后低增益识别颜色

网友:
basler了解一下。话说我最近也在找工业相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牛, 是读图片静态检测的, 还是目标范围内搜寻的.
静态的后续产品线太多太费劲了.
LED发光后普通摄像头拍 ...

对视频中的 frames 进行检测。
有些 LED 拍到时显示出一块很大我光斑,甚至会盖住旁边的 LED. 如果能控制 LED 的电流,就把亮度控制小一些(但这样就不是做真实的测试了)。
另一个方法是用过滤片把光做衰减。
颜色判断我用的 HSV 空间。因为有红外,DUT 和相机以及测试时全部是在暗箱中进行。

有颗蓝色 LED 有问题。

有块板子的红外 LED 不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视频中的 frames 进行检测。
有些 LED 拍到时显示出一块很大我光斑,甚至会盖住旁边的 LED. 如果能控制 ...

加一个偏振镜片,光强度减小一半应该足够了

网友:
懂 OpenCV 的人,这类项目对他们算是最基本的了。我不懂 OpenCV,只是一边查资料一边用一些简单的功能来实现客户的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加一个偏振镜片,光强度减小一半应该足够了

对,所以楼主需要买一些东西回来先做实验验证一些想法。如果行不通,再换别的方法。直到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所以楼主需要买一些东西回来先做实验验证一些想法。如果行不通,再换别的方法。直到成功。 ...

感谢建议. 效果出来后再与大家分享.

网友:
halcon可以耍耍,可以先搭一个测试环境看看效果

网友:
检测好坏,是说检测亮度,还是检测亮灭?

网友:
检测好坏,很简单,直接判断有无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检测颜色,就要使用彩色相机。这种项目任意一款彩色相机基本都是满足需求的。另外usb的相机一般用的比较少。都是千兆网卡的。

网友:
国产的话,找大华吧。

楼主(2019-06-11):
项目搞好了一段时间.感谢坛友们的建议.
使用的大恒相机
处理效果如下:

网友(2019-11-30):
引用 楼主:
项目搞好了一段时间.感谢坛友们的建议.
使用的大恒相机
处理效果如下:

大恒相机大概多少钱?

楼主:
相机1500+镜头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