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能的华强北都没找到这个元器件,谁知道这是啥?

楼主(2019-04-23):
开始是使用弹簧触摸片的,但是固定的不太稳固,后来在一个充电宝里面看见这个东西,也是个触摸片,做成四角焊接,上面的铜箔和焊点都是联通的,就是个触摸导电用的,但在市场里面找不到,市场里面都是弹簧的,谁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在哪里能买到呢?

楼主:
原来我是用的这种弹簧触摸片

网友A:
2.0厚PCB,两面开窗,四角过孔,猜的。

网友B:
不是加厚的PC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厚PCB,两面开窗,四角过孔,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加厚的PCB么?

楼主:
茅塞顿开,我咋没想到呢 ,谢谢。

网友C:
如果没有很大的量,一般的PCB厂家不做这个吧。
难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很大的量,一般的PCB厂家不做这个吧。
难度太大了。

2.0厚PCB,两面开窗,四角过孔,按照这个工艺做,做不了么?

网友D:
比较好奇,什么情况下会这么用呢,用个短点的弹簧不是一样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好奇,什么情况下会这么用呢,用个短点的弹簧不是一样可以解决?

弹簧只有一个针孔可以焊接的板子上,我们的板子是做记事本里面,搞结构的说不能用弹簧,会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厚PCB,两面开窗,四角过孔,按照这个工艺做,做不了么?

尺寸太小啦!
不好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好奇,什么情况下会这么用呢,用个短点的弹簧不是一样可以解决?

里面还有个LED,这个还有把LED的光围起来,保证LED光不发散的作用, 然后投射到面板的丝印上

网友:
简单直接用导电海绵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