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CN3062使用一段时间(半年以内)就烧坏问题

楼主(2019-04-23):
电路是如下的电路:这个也参考官方手册修改的,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就烧坏了,这个是电路哪里有问题或者布局不合理还是生产工艺问题?该如何改善

网友:
输入串一个PTC保险丝或者小电阻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

楼主:
散热应该没问题,底部有散热焊盘,器件布局基本都是靠近芯片放置的,有的不是烧坏,也不发热,不知道跟静电关系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