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702无OS裸跑,malloc函数问题

楼主(2019-04-23):
用stdlib.h中的malloc在板子上运行,返回值一直是0。想问一下sdk的bsp有提供malloc函数吗,是叫malloc还是Xil_malloc,在哪个头文件里。谢谢了

网友A:
malloc多大的内存啊,是不是链接文件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lloc多大的内存啊,是不是链接文件没设置好

图中的size是65480,然后每次运行到这时,malloc返回0

网友B:
无OS的程序连接文件里应该要设置堆大小的值,你是不是没有设置或者默认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OS的程序连接文件里应该要设置堆大小的值,你是不是没有设置或者默认为0? ...

嗯,没有设置,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你反汇编一下看看 malloc 是不是直接返回了 0。bare metal 程序很多没有提供 malloc/free 之类的库函数,内存管理这东西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