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正激电源磁芯复位的迷惑

楼主(2019-04-23):
几天下来都未能解决!请教各位!

首先所谓磁复位是因为会出现变压器磁芯饱和,所以要给初级线圈以反向的励磁电流,用以消磁。即磁复位。这句话有问题不???

没有问题请看下面!

MOS管关断的时候,变压器绕组  2“+” 1“-”,同过上面的二极管流到前面的铝电解,然后流过下面的二极管流到变压器1脚,完成复位???
但是这样的话流过变压器初级的电流方向和MOS管开通的时候不是一样的吗???如何复位??不解!

网友A:
那两个二极管是在MOS关断时间续流用的。双正激占空比小于0.5,也就是开通时间小于关断时间,这段时间初级绕组肯定就能完成复位,也就是初级绕组就是复位绕组。

网友B:
电流方向是一样,不过MOS关断后只能从D1,D2流,就是复位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方向是一样,不过MOS关断后只能从D1,D2流,就是复位过程

复位的电流需要和开关管打开时励磁的电流相反,才能复位,消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二极管是在MOS关断时间续流用的。双正激占空比小于0.5,也就是开通时间小于关断时间,这段时间初级绕 ...

我知道初级绕组也是复位绕组,我是不明白复位的具体的复位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初级绕组也是复位绕组,我是不明白复位的具体的复位原理!

就是时间啊。
伏秒平衡。电压一样,关断时间大于开通时间,就能保证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时间啊。
伏秒平衡。电压一样,关断时间大于开通时间,就能保证复位。 ...

那好,请问,所谓磁复位是因为会出现变压器磁芯饱和,所以要给初级线圈以反向的励磁电流,用以消磁。即磁复位。这句话有问题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好,请问,所谓磁复位是因为会出现变压器磁芯饱和,所以要给初级线圈以反向的励磁电流,用以消磁。即磁 ...

有问题。不一定要加反向的电流,只要在下一次充磁的时候,保证磁芯的励磁电流为零,即磁芯就完成复位。

网友:
虽然我也不太懂,但是你想一下最简单的BUCK或BOOST电路的电感电流不也只朝一个方向么。

----------
不知可否这样理解:电感可以通直流电流,只要不饱和就行;
但是如果电感两端直接加直流电压(或平均值不为0的方波),那么电流就会与时间成正比的不断增大,就不行了。
所以就是要考虑伏秒数。

网友:
铭纬的开关电源上根本就没有复位绕组

网友C:
开通的时候1正2负电流从1流向2励磁,关断时候2正1负电流经D1D2流向大电容电流是从2流向1的退磁

网友D:
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所以复位并不是给电感施加反向电流,而是要提供电流通路让电感对外释放原有方向的电流,直到这个电流降到0。

补个示意图吧,能看明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通的时候1正2负电流从1流向2励磁,关断时候2正1负电流经D1D2流向大电容电流是从2流向1的退磁 ...

关断的时候电流还是从1流向2,初级绕组的电流流向没有变吧

网友:
我说点我的想法,比较粗浅
磁复位不一定需要电流反向,如同9楼和咕大师所说。核心内容是伏秒平衡。
双正激复位过程中电流方向没有变,但电压方向变了,所以满足了伏秒平衡,也就是可以磁复位了

网友:
而伏秒平衡的核心表现,就是作用于电感或杂散电感上的电流,不会持续增大到饱和。只要不增大到饱和,就不会出问题,同时也只有基本伏秒平衡才能满足电流不持续增大。
我说的“基本”,是因为变压器和电感都有等效电阻,并不完全真正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二极管是在MOS关断时间续流用的。双正激占空比小于0.5,也就是开通时间小于关断时间,这段时间初级绕 ...

谢谢,好像想通了,双管正激磁复位其实就是利用初级线圈和二极管释放磁芯剩磁能量,而不一定需要给初级线圈反向电流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不一定要加反向的电流,只要在下一次充磁的时候,保证磁芯的励磁电流为零,即磁芯就完成复位。

谢谢,好像想通了,双管正激磁复位其实就是在脉冲为低电平,开关管关闭时,利用初级线圈和二极管释放磁芯剩磁能量,而不一定需要给初级线圈反向电流消磁??

楼主:
阿莫是个好坛子!

网友:
二楼已经回复

网友E(2019-07-27):
引用 网友D:
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所以复位并不是给电感施加反向电流,而是要提供电流通路让电感对外释放原有方向的电流, ...

大师,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MOS导通的时间,应该是比钳位二极管导通的时间长呢?假如两者一致,岂不意味着MOS导通输入变压器的能量与二极管导通输出变压器的能量相等了吗?那副边怎么还会有能量输出?
进一步推理:当副边负载增大时,占空比还是可能超过50%的?因为不是有副边帮忙释放多余的能量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师,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MOS导通的时间,应该是比钳位二极管导通的时间长呢?假如两者一致,岂不意味 ...

正激是在MOS导通期间向次级输出能量,关断期间续流是续初级励磁电感和漏感的电流,这部分能量不对次级做功。
反激才是你说的MOS导通变压器储能,MOS关断向次级输出能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激是在MOS导通期间向次级输出能量,关断期间续流是续初级励磁电感和漏感的电流,这部分能量不对次级做 ...

大师,那磁复位线圈与一次绕组1:1的场合,或者双管正激共用一次和复位的情况下,磁复位时流过的电流应该是励磁电抗和漏抗的电流(无法耦合到副边的),那这部分电流峰值是小于mos关断时的电流,还是等于mos关断时的电流呢?
假设等于mos关断时的电流,那不是能量又都返回输入直流侧了?假设小于mos关断时电流,那根据u=Ldi/dt,应该电流消失的更快啊,这样占空比没必要必须小于50%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师,那磁复位线圈与一次绕组1:1的场合,或者双管正激公用一次和复位的情况下,磁复位时流过的电流应该 ...

励磁电感的电感量是很大的,电流小,但持续时间和MOS导通时间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励磁电感的电感量是很大的,电流小,但持续时间和MOS导通时间相等。

明白了,导通关断时的L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励磁电感的电感量是很大的,电流小,但持续时间和MOS导通时间相等。

大师,我又迷惑了。为何正激,反激每个周期,需要励磁电流降到0。而Boost/Buck之类的电感电流不需要呢?和是不是隔离有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我又迷惑了。为何正激,反激每个周期,需要励磁电流降到0。而Boost/Buck之类的电感电流不需要呢? ...

励磁电流只有正激有,这些问题你去看各种拓扑的等效模型就有答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