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 13 无法打开PCB文件。

楼主(2019-04-23):
安装好Altium Designer 13想打开以前的PCB文件,但是有的可以打开,有的不行。
不行的文件提示如下:
请各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2019-11-04):
我14.3也遇到这个问题,重装几天后又不行

网友A:
重装了,当天可用,第二天就不行了,感觉可能和license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了,当天可用,第二天就不行了,感觉可能和license有关

是的,最后只能系统重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后只能系统重装。

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安装win10 ltsc 后就成这样了
公司电脑不能上外网,不知道安装系统更新后还不会不会这样

你重装系统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安装win10 ltsc 后就成这样了
公司电脑不能上外网,不知道安装系统更新后还不会不会这 ...

重装系统之后在重装A D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之后在重装A D就好了。。

也可能是显卡驱动原因吧,我装不了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