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通道示波器怎么同时测交直流信号?

楼主(2019-04-23):
做过0检测,要测AC波形和过零方波波形,示波器探头如何接?

网友:
这个是电工常识啊

网友:
示波器由隔离变压器供电,电源插头不接地线,应该能直接测,只是要注意两个探头的地线是相通的,谨防触电。
另外一个方法是用变压器作为电压互感器去测电压,就不担心触电了。

网友A:
用隔离探头,进口示波器的隔离探头不贵,也就一万多

网友:
隔离探头+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隔离探头,进口示波器的隔离探头不贵,也就一万多

嗯  很便宜的,做得还不那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