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极寒高温环境下芯片选型及PCB设计

楼主(2019-04-23):
目前有款设备需要用在极寒环境(-40)和高温环境(85),有没有人说下注意事项。

网友:
我以为极寒是-55呢
-40摄氏度的板子随便用,主要看你元件能不能顶住了

网友:
温度低了要注意焊锡.

网友:
gjb150  -55  70

网友A:
低温下电解电容内阻会增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温下电解电容内阻会增大

内阻大会发热,一发热温度不就上来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阻大会发热,一发热温度不就上来了嘛

会冻坏的 得用特种耐低温电容了。

楼主:
只是试验规则,但是没有看到可靠性注意事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寒和高温不应该是-85 ~ +165吗

我这是民品领域,正常产品都是-10到70

网友:
LCD 屏要注意低温。

网友D:
航空航天才是极寒高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所指的极寒和高温,意思是民用产品要在这个环境下使用?什么产品?组成? ...

一个海思芯片,一个stm32,别的没有了,剩下就是24V转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空航天才是极寒高温吧

各个行业不一样吧!

网友:
-40~85℃就是工业级温度,选工业级元器件就行了

网友:
选正常工业级的芯片就行了,注意晶振也要选耐低温的

网友:
可以参考车规设计规范

网友E:
温差一百二十多度,如果有模拟电路就得注意了。晶振也得注意。-40问题不大。 +85问题很大。如果芯片温升比较高的话,我相信很多芯片都扛不住了。普通的电解电容就别想了,肯定会很快完蛋。

网友F:
工业级范围,没啥,看具体产品了,低温的可以加热,高温的可以制冷

网友G:
黑龙江低温不就这温度么,我能说民用级的监控摄像头几十块钱的廉价交换机在室外工作N年还很稳定么。85°C就没什么概念了。

网友:
这种温度下,有电解液的电容都要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思的哪个型号?之前用过3518,-40工作没问题,stm32没试过,应该问题不大,选工业级就可以了,要注意晶 ...

能否留个方式具体聊聊,我现在用的是hi3518EV200,看手册上写的结温是-20-85,使用温度说是0-70度,有其他的型号能到-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业级范围,没啥,看具体产品了,低温的可以加热,高温的可以制冷

空间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黑龙江低温不就这温度么,我能说民用级的监控摄像头几十块钱的廉价交换机在室外工作N年还很稳定么。85°C就 ...

据说都是坏了就换!

网友:
就普通工业温度嘛,都还不到军工要求,汽车级都还不到,材料随便找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温差一百二十多度,如果有模拟电路就得注意了。晶振也得注意。-40问题不大。 +85问题很大。如果芯片温升比 ...

外面便宜的、普通晶振,高温有什么变化吗?单片机上的一直用啊!125摄氏度工作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面便宜的、普通晶振,高温有什么变化吗?单片机上的一直用啊!125摄氏度工作正常啊。 ...

你可以测试一下,125度时偏差多大了?

网友(2019-06-03):
引用 楼主:
能否留个方式具体聊聊,我现在用的是hi3518EV200,看手册上写的结温是-20-85,使用温度说是0-70度,有其 ...

我记得 极限温度是105度;使用中减去20度温升,85应该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