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0mil的SO16封装,第3脚是GND,第5脚是VCC,是什么IC

楼主(2019-04-23):
150mil的SO16封装,第3脚是GND,第5脚是VCC, 有人知道是什么IC吗?

网友:
跟没说一样

网友A:
说个题外话,许多单片机都可以由二个IO口供电的,因为IO口内有钳位二极管,电源接到两个IO就相当于接到了整流桥,可以向单片机供电。

楼主:
确实,即使用过,也很难记得住哪个脚是Vcc,GND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题外话,许多单片机都可以由二个IO口供电的,因为IO口内有钳位二极管,电源接到两个IO就相当于接到了整 ...

嗯,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