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地线与打进大地的那条棒连接后如何防氧化?

楼主(2019-04-23):
连接方法是把铜线拧实在螺丝里

楼主:
用什么漆好?

网友A:
哇靠。还想用油漆?
想防腐,沥青包上最好,可那样还能起到作用么?

尽量粗,热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靠。还想用油漆?
想防腐,沥青包上最好,可那样还能起到作用么?

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
用蜡烛滴满蜡上去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蜡烛滴满蜡上去如何?

蜡烛没戏。
15块钱买一管儿黑色的结构胶糊上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两种不同材质的金属连在一起很容易氧化,烘干,除锈后结构胶狠狠的来上一层基本就没问题了。冷热雨,潮,都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好清洁烘干后涂裹704硅橡胶行不行

应该不是焊,是用螺丝拧

楼主:
用水泥封好后会不会氧化?

楼主:
用胶枪打胶来封闭如何?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水泥封好后会不会氧化?

水泥应该可以,钢筋也可以保存上百年

网友:
  撸煮,上香,供起来最好~~~

网友:
用单芯线,螺丝压紧,保证把线压变形,再把线固定住不动就行了,线压变形位置是密封的,不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好清洁烘干后涂裹704硅橡胶行不行

多谢大家建议。704有密封功能,估计可以。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在行业标准的做法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在行业标准的做法是怎么处理的。

农村里没有标准,就是把地线的铜线用螺丝固定在棒上。不做其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在行业标准的做法是怎么处理的。

我家那个地线,不封闭处理,平时下雨什么的。最后把铜线也腐蚀断了。所以密封时一定要把裸露出来的铜线也要密封。

网友:
可以用防水胶泥胶带裹上几层

网友:
我说说我的做法,用不锈钢带埋入地下,淋上盐水。不锈钢带的一头突出地面,离地面0.5米接地线。接口可以做防水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在行业标准的做法是怎么处理的。

引下线如果是铝线,接地体用钢筋引出,用一个夹子连接器连接铝线和钢筋。
引下线如果是扁钢,接地体引出也用同样的扁钢,两根扁钢连接处有孔,用螺丝连接,如果建筑物只有一根引下扁钢,可以直接焊在接地体上,中间不用加螺丝连接。

网友D:
应该是最常见的接地

接地和防沉盘做到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最常见的接地

材质应该是碳钢热镀锌的吧。有可能都是焊接好以后整体热镀的

网友:
我是涂上一包黄油,再裹质量好的塑料膜

网友E:
搞那么复杂干嘛,接到自来水管上不就行了么!人家自来水管埋在地下几十年也没有坏啊。

网友:
用不锈钢棒打入地下(地面最好常年潮湿),接头用不锈钢助焊剂和喷枪来上锡,接着焊线并且包裹沥青,最后再地面淋浓盐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那么复杂干嘛,接到自来水管上不就行了么!人家自来水管埋在地下几十年也没有坏啊。 ...

现在都用PPR管,你如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间就是杀猪刀,在地里,都是垃圾,别想

请自己的生命负责

网友:
重要的是接地电阻,只要接地电阻达标,链接牢固,氧不氧化问题不大,有的氧化物也是导电的吧!

像继电器触点上工作后产生的正常氧化层就是保护层,检查触点时不会刻意去打磨掉!

网友:
防雷接地的引下线与接地体要求用放热焊接(铝热焊接、cadweld),混凝土外焊点要做防腐。

网友:
有电力接地网用导电防腐涂料

网友:
这本书可能就是以前从论坛下载的,再分享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