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科MX500的休眠座,有坛友DIY过吗?效果如何?

楼主(2019-04-23):
奥科MX500的休眠座,有坛友DIY过吗?效果如何?
看网上说11mm内径的磁环,套在936锁紧套上,再装在936烙铁座上,不知道效果如何,有坛友试过吗?

网友A:
重点首先你有合适的座用来改吗?

网友B:
同牌子的  ps900, 自带休眠座, 结果没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牌子的  ps900, 自带休眠座, 结果没有什么用

我也用的PS900,原装的烙铁架不带休眠功能的,需要自己拧开螺丝加两片磁铁。实际使用感觉不出效果,但是测电流还是能测出比较明显的差别的。
我拍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DIwMjk0NDg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的PS900,原装的烙铁架不带休眠功能的,需要自己拧开螺丝加两片磁铁。实际使用感觉不出效果,但是 ...

这样就够了啊,功率变成5分之1了,说明温度也降下来了。磁铁加在哪里了,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首先你有合适的座用来改吗?

936的座子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够了啊,功率变成5分之1了,说明温度也降下来了。磁铁加在哪里了,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

PS900的原装烙铁座本身就设计了放休眠磁铁的地方的,只是没装磁铁。拆开烙铁架,在预留的槽里把磁铁塞进去就行了。
具体看这里:
http://bbs.38hot.net/thread-963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900的原装烙铁座本身就设计了放休眠磁铁的地方的,只是没装磁铁。拆开烙铁架,在预留的槽里把磁铁塞进 ...

这贴子不错,全是干货,谢谢!

楼主(2019-07-26):
自己用补钙口服液的小玻璃瓶做了一个,其实休不休眠无所谓,插上烙铁架时,顺手把电源开关关掉即,这个开关实际是软开关,不会关交流电。
用了几个月,感觉那个弯尖的烙铁头最好使,弯的部分刚好可以储锡,可惜再也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