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的安全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9-04-23):
如题,就是超过多少会有安全隐患?

目前用的UR18650F手册里:

这里的充电温度45度,我的理解是环境(周围)温度,不是安全温度。

网友:
反正55度就有冒烟的可能了。因此千万不要短路。

网友:
印象中做充电保护电路的时候设置的是65度

网友:
三样是60度还是65度保护阀。。。

网友:
充电高温50,低温0度。放电高温70,低温-20

网友:
测的是电池本体温度。

楼主:
这个数据应该是官方给出的,官方问什么没有给出呢?还是出官方有没有公开的资料?

网友A:
  当然的电池本体的温度,,,其它外围温度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的电池本体的温度,,,其它外围温度影响不大

您的意思是充电时上限是4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充电时上限是45度?

是的。本体。
目前只有45,60度这两种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充电时上限是45度?

一定是本体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