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SPY调试软件的使用,配套网络版和SEGGER RTT两种调试方式

楼主(2019-04-23):
说明:
1、 emWinSPY是一款比较实用的emWin调试软件。从5.2x版本才开始有的,当时仅支持网口调试,到了emWin5.32版本开始支持JLINK调试了。
但MDK带的和ST提供的,都没有对emWinSPY功能做支持,直到STemWin5.44算是支持了。
2、当前网络BSD Socket版和JLINK RTT版都已经调通,特此给大家分享下。
3、请使用MDK5.26及其以上板子编译例程。

例程下载:

emWinSPY5.44

JLINK RTT

网络版:

这个要输入板子的IP地址或者NetBIOS Name均可,由于配套例子默认已经使能了NetBIOS Name,直接输入即可

效果如下,可以检测窗口情况和动态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A:
emWin 神器啊,硬汉请教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看emWin 各个窗口状态信息啊

网友:
感谢分享,一看就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 神器啊,硬汉请教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看emWin 各个窗口状态信息啊

对,就是查看窗口状态方便了很多。

网友B:
楼主又来干货,赶紧研究一下,看了下,应该是可以抓图吧

网友:
还没有用过emW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来干货,赶紧研究一下,看了下,应该是可以抓图吧

抓图可以用VNC,实现也挺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抓图可以用VNC,实现也挺方便的。

VNC要网口的嘛,有时候产品说明书要配图,还是要个抓图功能,之前都是PC上搞个模拟器,还得把程序修改修改才能跑,如果能直接通过Jlink来抓一下,就方便多了

网友:
enWin 标志一下,马上有个项目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VNC要网口的嘛,有时候产品说明书要配图,还是要个抓图功能,之前都是PC上搞个模拟器,还得把程序修改修 ...

这个还真是个点,可以支持下。

程序里面做个emWin的截图支持就行,也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