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24V40Ah的锂电池包供应商

楼主(2019-04-23):
要求:
1   自带充放电管理、均衡、保护
2   自带电量显示,需要知道电池包的剩余电量,如果有串口能够读取更好,
3   最好使用标准电源,如果不是标准电源,需要配充电适配器

放电最大电流8A,正常不超过4A

由于用量不大,所以成本要求不是第一,可靠性、安全性和电量功能优先

磷酸铁锂、钛酸锂、钴酸锂、三元哪种好一点?

单节10Ah的方形电池好还是多节18650并联好?

网友A:
要安全,就看多安全,如果追求1%的差距,铁锂是会好一些,但是代价就是均衡损耗更大OR不好做均衡。
如果钱够,可以找CATL之类的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安全,就看多安全,如果追求1%的差距,铁锂是会好一些,但是代价就是均衡损耗更大OR不好做均衡。
如果钱 ...

这个是给一个便携设备配的额外电池包,设备和电池包放到一个拉杆箱里面,
安全就是指充放电过程中不要起火爆炸,不小心掉地上也不要起火。
国产小厂灌装的18650太差了,了解越多越害怕,只能找大厂或者质量好一点的电池
量比较小,只能找成品模块,够不上定制的条件。

电池均衡不好或者单体差异大肯定不好接受的,至少要让客户用几百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给一个便携设备配的额外电池包,设备和电池包放到一个拉杆箱里面,
安全就是指充放电过程中不要起 ...

先讨论大前提,你是只打算买电芯自己组装,还是整体外包给pack厂来做一套?
如果整体外包,找大一些的pack厂,主要是考虑你这个单他们接不接的问题,质量什么倒还是其次吧。
自己做的话,那要考虑的事情确实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安全,就看多安全,如果追求1%的差距,铁锂是会好一些,但是代价就是均衡损耗更大OR不好做均衡。
如果钱 ...

请问您那边知道 CATL组包的供应商吗?

一组电池3K以内的价格可以接受的,只要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讨论大前提,你是只打算买电芯自己组装,还是整体外包给pack厂来做一套?
如果整体外包,找大一些的pac ...

买成品模组,不是自己打包。
希望买回来一个带充放电均衡、管理、电量指示,甚至带外壳的电池组,拿回来就能用的。

网友B:
以前做消防探测产品的时候,一般都是用蓄电池,有同行冒天下之大不韪用了锂电池包,还自己用芯片搞了个充放电电路。当然了,锂电池会比蓄电池轻很多,对功耗设计的压力小很多,但是它就是个定时炸弹,作为非专业人士能搞定吗?——我可不敢用

网友:
这三个要求是电池包的基本功能了,一般的电池包都带这些功能。
钛酸锂电池环境适应性好,支持大电流充电,但是电压平台低,2.2V吧,需要的电池节数更多,增加了BMS的采集数目。
三元电池电压平台高,一般3.7V,比能量高,成本可能高些。
磷酸铁锂比较成熟,3.2V的平台。
现在一般的方案是多节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消防探测产品的时候,一般都是用蓄电池,有同行冒天下之大不韪用了锂电池包,还自己用芯片搞了个充放 ...

是的,越是了解锂电池,越不想碰。买一组质量好的成品省心。

铅酸电池安全性高,但是24V40ah的,相当于12V80Ah,比汽车电瓶还重。重量不能接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那边知道 CATL组包的供应商吗?

一组电池3K以内的价格可以接受的,只要质量好 ...

哈哈,我以前作为供应商在CATL干过一段,还真没买过他的电池,不过我感觉做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CATL哪里能买到

网友C:
深圳劲诺新能源可以做这个电池,你可以提要求用哪个品牌的电芯,需要来厂定制就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圳劲诺新能源可以做这个电池,你可以提要求用哪个品牌的电芯,需要来厂定制就私信我 ...

我对电芯品牌不了解,你知道哪个品牌好一点吗? 铁锂、三元、钛酸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电芯品牌不了解,你知道哪个品牌好一点吗? 铁锂、三元、钛酸锂?

直接用进口电芯(18650),如果你在深圳可以带你到我们公司看看,你就清楚。

网友D:
我桌子下面就有几个19.2V,26Ah的电池组,磷酸铁锂的,26650串并联的,
要想安全可靠还是磷酸铁锂的圆柱电池。

楼主需要电池,可以找我啊,我们是厂家,论坛上好多网友都找我拿过电芯。
麻花疼:红灰白紫绿棕绿棕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桌子下面就有几个19.2V,26Ah的电池组,磷酸铁锂的,26650串并联的,
要想安全可靠还是磷酸铁锂的圆柱电 ...

是组包好的电池pack吗?  我希望拿到手就能用,给个接口就能知道剩余电量,插上电源就充电,不想折腾电量管理、均衡之类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组包好的电池pack吗?  我希望拿到手就能用,给个接口就能知道剩余电量,插上电源就充电,不想折腾电量 ...

是的,符合你的要求,不过我目前不太清楚有没有你需要的规格,不过你们有量的话,可以定制的

网友E:
找到合适的厂家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那边知道 CATL组包的供应商吗?

一组电池3K以内的价格可以接受的,只要质量好 ...

CATL根本不会接这种订单的,他们自己生产的电池自己都不够用,很少对外买的。你这种情况量不大的只能找一般的PACK厂或者自己搞。
保护板这东西已经烂大街了,主要还是电池的质量要过关。建议用铁锂的电池安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合适的厂家了吗

还没有,目前安全性角度倾向铁锂电池。可是领导嫌重量超过锂离子电池,还没决定。
坛友提供资料的24V 20Ah铁锂电池大概6公斤,算上外壳、充电板要达到7公斤了。

网友:
要求重量的话,只能选三元锂了,铁锂能量密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目前安全性角度倾向铁锂电池。可是领导嫌重量超过锂离子电池,还没决定。
坛友提供资料的24V 20A ...

铁锂肯定比三元重的,没有什么好办法,铁锂均衡本来就要预留更多SOC,体积又大。

网友:
不太要求体积重量的话,还是钛酸锂更适合些,安全、温度范围也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