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完整校性校验用modbus_crcr16校验也没问题吧?

楼主(2019-04-23):
程序的完整校性校验用modbus_crcr16校验也没问题吧?   因为经常用modbus通讯,所以想直接用crc16,看网上用CM3内部CRC32也很多。。不知道用crc16校验512K flash中程序是否可行,那两个字节cec16校验码放在flash中最后4字节空间。。。。有这么用过的大侠吗?

网友:
不是不行,看要求。crc16比crc32的错误检出率要低一点,你这么长的数据,用crc32更好

网友:
可以的,想安全就算个MD5吧。32位字符串。

网友:
sha256也不嫌多

网友:
出错概率能接受就可行

网友:
keil网站上面有个文档an277,关于用crc32做文件的校验。不过我没做成功,lz成功后上论坛吼一下吧。

网友:
CRC32+MD5 一起上吧

网友:
用crc32吧,硬件执行。

网友:
有现成的crc32为啥不用。。硬件计算,加上dma,比软件算crc16快N倍。

网友:
这个现成的CRC32,计算结果总是跟我软件计算的结果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