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泰克DMM4040六位半万用表拆机图

楼主(2019-04-23):
万用表用时间长了,经常测不到电压,显示输入了超量程的高压,拆开看了一下,是切换rear和front的触点氧化了导致的,擦拭干净就好了,拍一些图片给大家看看,发现板子上有很多开窗的线构成的圈圈(第二张图和最后一张图开窗的圈比较多),不知有什么作用,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为何一个万用表做的如此复杂

网友:
闻到了NIOSII的味道

网友:
这玩意用的是第2?类积分??

采样率应该很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用的是第三类积分??

采样率应该很慢吧

测量时确实很慢,感觉比34401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时确实很慢,感觉比34401慢。

能测量交流吗

楼主:
可以测的

网友:
等电势保护线

网友B:
CR42这个隔离做的很强,那些开窗的环形线路是保护环,由一个运放来维持这个环的电位

网友:
竟然看到F家的网络电阻。。

网友:
U59这个存储器干什么用,这个我看不太明白
----------
应该是小号NIOS的存储器,奇葩设计吧RTC放在采样端

网友:
板子养眼。。。。

网友:
等电势保护圈 +1;

网友:
那两个自制光耦比较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42这个隔离做的很强,那些开窗的环形线路是保护环,由一个运放来维持这个环的电位 ...

学习了,在TI社区查到了关于这个的资料,谢谢!

网友C:
这个pcb配色淡黄的   环圈   画得好可爱,,是抗干扰用的么???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4040,改天可以拆开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pcb配色淡黄的   环圈   画得好可爱,,是抗干扰用的么??? ...

应该是楼上几位说的等电势保护环,OPA129 datasheet里有介绍。

网友D:
做工一流,照相一流(微距清楚),不知紫色的LED的做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楼上几位说的等电势保护环,OPA129 datasheet里有介绍。

zan
我在某个地方见过类似的介绍,说单运放这点比双运放好,SOP8双运放都是3/2输入, 1输出, 离得太近,1脚对2脚的漏电流影响太大。给2脚包上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一流,照相一流(微距清楚),不知紫色的LED的做啥用?

应该是隔离通讯的。

网友:
就是把光耦集成的发光管和接受拆出来做,估计通讯速率可能会快一些吧

网友:
地线环。和大师兄每次出去找食时用金箍棒在地上画的那个作用类似,保护师父、二师兄和三师弟,还有白龙马啥的。

网友:
Guard,等电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