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画出一个IIC接口传感器输出曲线,最简单的工具链是?

楼主(2019-04-23):
成本1000以内,要开发比较便捷直观的
我想到两个方案
1.USB转IIC协议转换器+labview做处理和显示
2.树莓派+python直接画图

有没有老哥有这方面的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
第一种,网上有I2C转USB工具,不过要按照他们的提供的库的开发。
第二种,成本高点

网友A:
CH341A,做好的模块加上邮费不到30元,顺便附带转串口、SPI、并口功能,沁恒提供驱动和DLL、各种语言的库文件API、范例程序。

网友:
FT232H 有開源的 python 庫可用,然後用 python 直接畫圖。

网友:
stm32的usb转串口,也是比较好使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1A,做好的模块加上邮费不到30元,顺便附带转串口、SPI、并口功能,沁恒提供驱动和DLL、各种语言的库文 ...

我也留意过这个,不过官方的例程里没有python的
github上倒是有些例程

网友B:
51单片机IIC接口采传感器数值,串口发送到电脑上,C#写个接收显示曲线。嗯,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IIC接口采传感器数值,串口发送到电脑上,C#写个接收显示曲线。嗯,10块钱 ...

C#不会写 VS也没有
我比较倾向于用python或者labview

网友C:
硬件: USB转串口 + MCU (I2C接口去读写传感器),成本确实很低。

画曲线,如果没有编程基础,就用 EXCEL  吧! 把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放到excel里处理和显示,只是手工较麻烦。

高级一点,软件就用第三方绘图控件,也挺好的,但需要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 USB转串口 + MCU (I2C接口去读写传感器),成本确实很低。

画曲线,如果没有编程基础,就用 EXCEL  ...

USB协议转换器+labview
刚下单了准备回来试试看

网友:
TB上买个USB转i2c,几十块钱,可以Python,我用过。或者像前面楼说的那样,用个单片机转。我用arduino打到串口,然后PC端Python读,也很好用

网友:
arduino+labview 搞过,也就半天功夫

网友:
stm32做采集,串口输出,PC串口接收, Qt做上位机软件,并画图。

网友:
uart转i2c,然后用串口助手就可以输出曲线了,成本几十。
用python也要不了一会儿吧

网友:
arduino + processing搞定波形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