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多路12位DAC芯片

楼主(2019-04-23):
如题,要求8路以上,电压输出,12~16位DAC都可以,最好内置基准源,容易买到,性价比高一点的。有哪位高人用过类似的希望能推荐一款

网友:
只见过两路的TLV5638

网友:
  看样子没速度要求,,,就不如  PWM输出,接电阻+电容,搞定

网友A:
DAC128S085几个项目里用过。外围比较简单。
可以看看mircochip的,价格便宜,内置基准,通道可能少一些。

网友:
用采样保持芯片和1个DAC就能轻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128S085几个项目里用过。外围比较简单。
可以看看mircochip的,价格便宜,内置基准,通道可能少一些。 ...

DAC128S085你买的多少钱呢

网友:
mcp4822,mcp4728

网友(2019-05-27):
7楼推荐的片子挺好用的

网友:
支持,7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