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效值电压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4-24):
我目前了解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用比较高的速率采样,然后求正周期的均方根值,还有就是模拟电路做平方,积分,开放运算,得到直流电压值之后ad采,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商用的真有效值电压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2L+1
300元级别的万用表很多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637

请问老兄,一般能做到多大频率?

网友:
真有效值是啥意思呢?有啥实际意义呢?

网友:
“真”的真有效值应该就是按定义,衰减之后跟随、接发热器,测量发热量。估计很少有这么干的吧。估计实际上都是高速采样再软件计算出来的。

网友:
AD637上的图

网友:
Vout=(Vin * Vin)/Vout=sqrt(Vin*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