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阻抗神器已支持双面板的阻抗数据查询了

楼主(2019-04-24):
这个功能是根据客户反馈的意见添加的,详见贴子请问为啥不做双层板的阻抗匹配 ,感谢提供宝贵意见。

查询效果如下图所示,再次提醒您,如果您的阻抗线采用了本神器查询的数据,注意你的线路设计要符合神器提供的阻抗计算模型。

网友:
很需要啊,有时候画点简单的天线要用到的

网友A:
这个阻抗神器算的都是按照1oz铜厚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抗神器算的都是按照1oz铜厚算的吧

这里给的有计算所用到的参数,T1指的是走线厚度,这里显示的是1.4mil 相当于1盎司

网友:
支持,正好需要这个来处理 双面板的USB

网友B:
两层板,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如何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层板,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如何阻抗匹配?

可以考虑设计共面阻抗

网友C(2019-06-08):
请教一下楼主,一般在RF线周围是包地处理还是净空处理?一直搞不懂这个东西?

比方我说的 GNSS 模块引出来的 RF_IN 接收端,周围要铺地+打过孔还是要顶层净空,底层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一般在RF线周围是包地处理还是净空处理?一直搞不懂这个东西?

比方我说的 GNSS 模块引出来 ...

你说的问题,我也看不懂。

我猜测你是想问,有阻抗需求的走线,周围如果铺地铜对走线的阻抗影响有多大,是吧?
按我的经验,如果走线的阻抗不想受周围的地铜影响,那么地铜距走线间距至少保持20mil以上。
另外我很少见到有阻抗要求的走线是同地铜相连的网络的,不太清楚这种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问题,我也看不懂。

我猜测你是想问,有阻抗需求的走线,周围如果铺地铜对走线的阻抗影 ...

这方面我不懂,可能问出的问题不伦不类。
我上面那个图时天线的 π 型 走线啊,换个图更直观一点。

我通俗一点说,就是像 天线部分的走线 ,一般怎么画?周围要不要覆铜?

网友C:
有没有共面阻抗的设计模型?希望楼主分享点这方面的资料,感觉关注这个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共面阻抗的设计模型?希望楼主分享点这方面的资料,感觉关注这个的不多。 ...

我们的神器上面提供的都是基于非共面的计算模型和数据。
其实共面阻抗相比非共面的,就是多了一个地铜围绕走线而已,计算的时候就是多了个间距计算参数,其它的没有什么区别。
具体的,可以参考我另外分享的技术贴子:嘉立创叠层结构之阻抗设计技术分享

网友:
楼主4楼给出的计算模型,走线层(也就是图上的顶层)能不能铺铜?如果能铺铜阻抗走线距离铺铜的距离最少要多少mm

网友(2021-08-22):
建议加上0.4和0.6厚度的选项。

网友:
楼上是走USB 3.0吗?什么速度以上需要阻抗匹配。我一直没匹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