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汇编转C时 发现C编译器不给力

楼主(2019-04-24):
                C程序
                ram20^=4;
                if((RB0==1) && (ram20&BIT(3)==0))
                {
                        if(ram29<0X9A)
                                ram29++;
                        if(ram29>=0x9c)
                                ram29--;                        // need test
                        ram20|=BIT(3);
                }

                实际运行的,第二个判断条件居然没有
                 movlw   4
                xorwf   byte_DATA_24, f

                btfss   PORTB, RB0
                 bcf     byte_DATA_24, 3
                movfw   byte_DATA_29
                xorlw   9D
                bnz     loc_CODE_23F

                ; ---------------------------------------------------------------------------------------
                测试使用下面的方法可以

                ram20^=4;
                if(RB0==1 && ram203==0)
                {
                        if(ram29<0X9A)
                                ram29++;
                        if(ram29>=0x9c)
                                ram29--;                        // need test
                        ram20|=BIT(3);
                }

网友A:
== 优先级高于 &
所以,编译器给优化掉了

网友B:
ram20&BIT(3)要加括号
否则变成
ram20 & (BIT(3)==0)

网友C:
能加括号就不要省:if ((RB0 == 1) && ((ram20 & BIT(3)) == 0))

网友D:
哈哈,除非到大师级自信,先不要怀疑编译器和CPU有bug

网友:
差评,
省了许多 () {}

网友:
优先级记不好,如果不想查,就加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加括号就不要省:if ((RB0 == 1) && ((ram20 & BIT(3)) == 0))

测试有效,看来是自己技术没到家。以后括号要多加

网友E: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将汇编转C的?
    难道是人工智能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优先级高于 &
所以,编译器给优化掉了

感谢回复,刚看的时候没明白你的意思。后来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20&BIT(3)要加括号
否则变成
ram20 & (BIT(3)==0)

谢谢,通过这次更加深了对括号的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将汇编转C的?
    难道是人工智能转换

转的不多,人工处理。很多就搞不了

网友F:
抨击C有问题的人,都发现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抨击C有问题的人,都发现是菜鸟。

是的,被括号坑过好多次,这一次还是被坑了

网友G(2019-07-10):
PIC的汇编写的多吗?
最近接触,发现很难写,指令有点奇扒
如查表等等,还是用C方便,但有些MCU的ROM空间又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除非到大师级自信,先不要怀疑编译器和CPU有bug

有大师级的自信不够,还要有一点真正的水平。

哎,吐槽下:遇到太多人,一有问题,就说C编译器和CPU有bug,赶紧给他解决和赔偿...被指正出来,嘴巴比金刚石还硬死不承认.

网友H(2019-08-26):
引用 网友G:
PIC的汇编写的多吗?
最近接触,发现很难写,指令有点奇扒
如查表等等,还是用C方便,但有些MCU的ROM空间又非常 ...

PIC低端MCU系列是我见过汇编指令集最少的MCU(35条指令),程序存储长度还不是按8位来的。

网友(2019-10-22):
引用 网友H:
PIC低端MCU系列是我见过汇编指令集最少的MCU(35条指令),程序存储长度还不是按8位来的。 ...

最少的只有33条指令,没有中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