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在PCB打样是否关心是有铅还是无铅工艺?

楼主(2019-04-24):
现在PCB打样的价格战如火如荼,但是有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表面喷镀工艺,
一般厂家优惠的套餐都是有铅喷锡的,铅的危害想必大家都是知道,那如何来防护?
除了特殊要求要做沉金板,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加30块做无铅喷锡的,主要是避免焊接或拿板的时候接触铅,
但另一个问题来了,选择了无铅工艺,真的就是无铅的吗?

网友A:
一直都是有铅。。 也经常接触电路板。。。

网友B:
听说拿张白纸划下,可以看出是否有铅。但我还没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有铅。。 也经常接触电路板。。。

那你对经常接触有铅板,是什么看法?
电子行业是不是应该提倡pb free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对经常接触有铅板,是什么看法?
电子行业是不是应该提倡pb free呢? ...

不拿来吃就没关系。

网友:
无铅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拿来吃就没关系。

去一些公司拜访,看到有些电工兄弟,对是否含铅不了解,
刚才还在焊板子,下一秒就用手去抓面包或水果
我在想他们的防护意识几乎为0,不过这应该是少数

网友D:
据说不环保的东西耐用,环保的东西不耐用。。。

楼主:
烙铁温度调高一点就好了,我觉得难焊不应该是忽视健康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有铅。。 也经常接触电路板。。。

我试过,有铅的滑出来是一道黑色线,跟铅笔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拿张白纸划下,可以看出是否有铅。但我还没验证

我试过,有铅的滑出来是一道黑色线,跟铅笔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不环保的东西耐用,环保的东西不耐用。。。

没有这种说法吧?有相关文档证明?

网友E:
一直很好奇,铅笔算不算“含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很好奇,铅笔算不算“含铅”?

现如今的铅笔芯是由石墨制成,不含有金属铅,但是避免不了一些劣质铅笔外表涂漆是含铅的,
所以为了保证健康,请让小朋友们远离咬铅笔的坏习惯。
摘自铅对人体健康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对经常接触有铅板,是什么看法?
电子行业是不是应该提倡pb free呢? ...

拿板子尽量拿板边。吃东西要洗手。不知道 这样子能否预防铅问题了?
焊锡 也是有铅的 好焊接。当然也因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板子尽量拿板边。吃东西要洗手。不知道 这样子能否预防铅问题了?
焊锡 也是有铅的 好焊接。当然也因 ...

可能有点谈铅色变了,担心有点过,
但我都是选择无铅的板和锡线

网友F:
无铅,不是0% 。应该是0.1%以下吧。

网友G:
我们自己焊样板 都是用环保锡,烙铁要调到400度以上就很好焊了(T12的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铅,不是0% 。应该是0.1%以下吧。

0%是很理想的结果,但板厂应该也是做不到的,
我在1楼也提了一个问题,所谓的无铅板含多少比例的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自己焊样板 都是用环保锡,烙铁要调到400度以上就很好焊了(T12的烙铁) ...

那你们PCB打样用哪种工艺?默认有铅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们PCB打样用哪种工艺?默认有铅工艺?

JLC打样的。

网友H:
推广无铅工艺主要是针对大量生产的产品的,在报废时没有铅污染。样板那点量,用什么无所谓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烙铁温度调高一点就好了,我觉得难焊不应该是忽视健康的理由

调高也难焊。无铅最大的问题不是温度高,而是表面氧化太快。尤其是工厂SMT,无铅板很容易不良。所以我们样板基本都是有铅,生产基本都是沉金,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广无铅工艺主要是针对大量生产的产品的,在报废时没有铅污染。样板那点量,用什么无所谓了。 ...

其实我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健康,至于环境,让灵导们去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高也难焊。无铅最大的问题不是温度高,而是表面氧化太快。尤其是工厂SMT,无铅板很容易不良。所以我们 ...

我接触到无铅SMT已经是很成熟也很普遍的了,
SMT厂焊接无铅板有问题的,基本是实力不够的表现,
有些厂就不做有铅的,担心炉子受污染了,专供出口,检测不合格,
如果是有BGA的板,做沉金肯定是首选,主要是喷锡不平整

网友J:
我打样一直是选无铅,对嘉立创这种选无铅要加30块感到很无语,对我来说,降到10元/款也就那样,没什么好吸引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打样一直是选无铅,对嘉立创这种选无铅要加30块感到很无语,对我来说,降到10元/款也就那样,没什么好吸 ...

我跟你想法一样,选无铅的
其实无铅工艺在拼版打样工序中属于特殊工艺,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90%的客户不会考虑无铅,
这样需要单独挑出来做喷锡,所以要加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种说法吧?有相关文档证明?

以前在汽车工业,无铅的东西不过关,继续搞有铅,现在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汽车工业,无铅的东西不过关,继续搞有铅,现在不知道。。。

飞行器是可以豁免的

网友K:
还好,做板用有铅,自己焊用无铅
板上那点铅和焊接过程接触的铅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了。

用了几年无铅,习惯了,现在936开到350度,一个烙铁头也能用半年以上,注意别干烧,随手关就行。

网友L:
如果说怕有铅板对身体有影响,我只能说楼主太矫情,因为那么一点铅的触摸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楼主是环保、怕对环境有影响,那么楼主很高尚。

网友M:
在學校的時候嘴叼有鉛焊錫,畢業第一年被老闆提醒,然後再沒用過有鉛焊錫和有鉛板(除了部分用別人的成品板子可能是有鉛板)。
jlc 的無鉛噴錫板過爐時容易不吃錫,之前論壇有帖子討論這個。但依然選無鉛,小命重要。無緣價格戰。

网友N:
我打样一直沉金,不过价钱,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接触到无铅SMT已经是很成熟也很普遍的了,
SMT厂焊接无铅板有问题的,基本是实力不够的表现,
有些厂就 ...

我们在jlc等样板厂做的无铅烙铁+含银锡条都上锡困难。

网友O:
法规要求,没得选择。贴片厂早已淘汰有铅工艺,防止交叉污染。

网友P:
板上如有大电流/会发热器件,必须无铅。
有铅的焊点,大电流/发热久了,会造成虚焊。
这个问题我碰到2次了。

用低温锡膏的更恐怖,大电流发热后直接导致mosfet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好,做板用有铅,自己焊用无铅
板上那点铅和焊接过程接触的铅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了。

焊完之后,烙铁头留一些锡包裹着,可以减缓烙铁头老化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说怕有铅板对身体有影响,我只能说楼主太矫情,因为那么一点铅的触摸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楼主是环 ...

也可能是我多虑了,但既然铅这东西有害,能不接触就别去接触,
我认为健康是最贵的本钱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學校的時候嘴叼有鉛焊錫,畢業第一年被老闆提醒,然後再沒用過有鉛焊錫和有鉛板(除了部分用別人的成品板 ...

在学校的时候,第一主要是考虑省钱,第二是防护意识匮乏,
你之前那老板是一个有比较良心的老板

网友Q:
家里焊锡用的无铅,板子倒是都用有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打样一直沉金,不过价钱,唉……

你都是做高端板吧?我猜要么是带BGA的板,要么是有射频电路的
好像JLC的小批量沉金也只是收100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在jlc等样板厂做的无铅烙铁+含银锡条都上锡困难。

32楼的坛友也提到了难上锡的问题,那应该不是个例
我也做过好多次无铅板,也是做无铅SMT过炉,暂时还能接受,
还没发现大面积引脚不上锡的情况,不过回过头来看,
快板类似于快餐大锅炖,味道就没那么好

网友R:
铅会被皮肤吸收吗?不会的话,还是以方便焊接为主吧。有铅易焊接,促进人的自信心,心情舒畅百病消。焊玩洗手,铅随着水流进入大自然…………,罪过罪过。

楼主:
引用 网友O:
法规要求,没得选择。贴片厂早已淘汰有铅工艺,防止交叉污染。

有些小厂只有一条或两条线,为了维持生产,有铅无铅都接,还有混着过炉的
要是产品是出口的话,这种厂还是不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P:
板上如有大电流/会发热器件,必须无铅。
有铅的焊点,大电流/发热久了,会造成虚焊。
这个问题我碰到2次了 ...

你的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发热量大的板尽量采用无铅贴片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家里焊锡用的无铅,板子倒是都用有铅的

我认为在既然是自己用那就选无铅的,
在公司老板要求用低价的,那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R:
铅会被皮肤吸收吗?不会的话,还是以方便焊接为主吧。有铅易焊接,促进人的自信心,心情舒畅百病消。焊玩洗 ...

手接触是一方面,冲洗之后问题应该不大
另外一个是焊接加热后含铅焊料挥发,
如果没有排风扇或不带口罩,这烟吸多了有害

网友K:
引用 楼主:
焊完之后,烙铁头留一些锡包裹着,可以减缓烙铁头老化速度

re,就是烙铁头一定要有锡
主要就是拖焊LQFP之类,弄完以后清理的时候一般烙铁头上锡很少,这时如果干烧就容易报废。再补点锡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在jlc等样板厂做的无铅烙铁+含银锡条都上锡困难。

不是吧,松香、助焊剂之类多用点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发热量大的板尽量采用无铅贴片工艺

还有个问题,低温、细漆包线得用有铅,无铅的话,铜表面青铜化会比较严重,低温发脆,容易折断。有铅好一点。
不过这个场景相对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re,就是烙铁头一定要有锡
主要就是拖焊LQFP之类,弄完以后清理的时候一般烙铁头上锡很少,这时如果干烧 ...

我的做法是偶尔用的话就调低温度,
频繁用的话,刀头上点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个问题,低温、细漆包线得用有铅,无铅的话,铜表面青铜化会比较严重,低温发脆,容易折断。有铅好一 ...

暂时没有碰到你说的情况,可能产品的应用环境温度没那么低吧,
另外,按照你的说法,那些插件线绕电感,出厂引脚上锡应该用的有铅的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碰到你说的情况,可能产品的应用环境温度没那么低吧,
另外,按照你的说法,那些插件线绕电感, ...

器件上的一般要用高熔点焊料,免得往板上焊的时候熔了。至少也得300多度往上吧。

网友S:
有铅,好焊。反正摸过板子要洗手。

网友T:
从来没听到过电子焊接行业从业人员铅中毒的,铅酸电池厂集体铅中毒的新闻倒是时有耳闻。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铅,好焊。反正摸过板子要洗手。

不可否认,有铅的确实好焊而且焊点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T:
从来没听到过电子焊接行业从业人员铅中毒的,铅酸电池厂集体铅中毒的新闻倒是时有耳闻。 ...

这倒也是很少听说,可能是我比较固执吧,不想去接触有铅板

网友:
焊接的活,都交给我来做吧,焊接我是专业。。

网友U:
虽然有点难接受,还是支持楼主,健康无小事。也希望嘉立创把无铅作为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U:
虽然有点难接受,还是支持楼主,健康无小事。也希望嘉立创把无铅作为默认 ...

全部用无铅工艺可能还要一段很长时间,成本决定了有铅工艺的市场
只能自己去做这个选择了

网友:
国内用的有铅,国外用的无铅,没有办法,成本在

网友V:
所有军工必须有铅,连smt也必须有铅,所以价格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V:
所有军工必须有铅,连smt也必须有铅,所以价格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以

之前基本没接触过军工板,不大了解这方面的要求
不过搜了一下发现,为了可靠性,军工板焊接真的是用有铅工艺

网友:
觉得应该是在高温下挥发才被人体吸收吧,个人意见不一定对。

网友:
这个担心是有点过头了,如果是常温下接触,洗手即可

网友:
pcb的有铅,对于日常电工接触,会不会通过皮肤渗透进人体,对人体造成危害?

摸了板子吃东西前洗手是必备啊~~~不过小时候在家玩烙铁,绝对有铅,还真没怎么区分对待,焊接了就拿东西吃,勒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P:
板上如有大电流/会发热器件,必须无铅。
有铅的焊点,大电流/发热久了,会造成虚焊。
这个问题我碰到2次了 ...

百万哥是做开关电源的吧?

网友W(2019-07-05):
刚下了三个板 用的无铅 有时候还选沉金   看到黑油和绿油价格一样  选了个黑油   以前都是绿油 这次看看黑油的效果

网友X:
我们都是做沉金的,关注的是有卤还是无卤

网友Y:
样板都是默认有铅好焊接多洗手,无铅焊出来太丑还怕虚焊所以一直有铅。

网友Z:
我之前在学校焊板子,老师都没跟我们讲,我丢,肯定有焊完板子没洗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刚下了三个板 用的无铅 有时候还选沉金   看到黑油和绿油价格一样  选了个黑油   以前都是绿油 这次看看黑 ...

听说黑色的板手焊时容易看出残留松香,我做了几款蓝色的板,感觉还行

网友AA:
出口的东西有要求,没要求就打的有铅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们都是做沉金的,关注的是有卤还是无卤

那说明你们的产品质量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Y:
样板都是默认有铅好焊接多洗手,无铅焊出来太丑还怕虚焊所以一直有铅。

有铅焊接的温度也比无铅的要低,所以容易焊接,焊点看起来也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之前在学校焊板子,老师都没跟我们讲,我丢,肯定有焊完板子没洗手的

以前在学校那时候,条件不允许,街上电子物料店卖的都是有铅的锡线,
网购渠道又不是了解,有的焊就不错了,另外你们老师应该也觉得有铅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学校那时候,条件不允许,街上电子物料店卖的都是有铅的锡线,
网购渠道又不是了解,有的焊就不错 ...

应该也没注意这些细节,我提醒一下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出口的东西有要求,没要求就打的有铅

可能是先入为主吧,以前的公司都是选无铅的,所以一直用的也是无铅工艺

网友:
除了军工,航空航天,还有核电也是不要求无铅的。
另外,焊接完毕,吸收后再吃东西是正常的卫生习惯。其实本身焊锡丝和板子上那点问题都不大,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方面:
1、手工刷有铅锡膏,那东西粒度特别细,按面积质量比算,可比焊锡丝和板子大多了,一定注意不要弄的到处都是
2、很多人烙铁不上锡,或者污浊时,喜欢用加焊锡丝的方法清洁。但是紧接着的习惯又不是在湿海绵上把多余的焊锡蹭掉,而是满地乱甩。地上的焊锡如果不及时清理,人走来走去磨成碎粉被风吹起,可就成了铅尘了……

网友:
从不选有铅,长时间会在体内累积。

网友AB(2019-08-28):
最近也关注这个问题,手摸板子应该问题不大吧,注意洗手就好。焊接挥发出来的烟,看过一个实验说铅含量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最近也关注这个问题,手摸板子应该问题不大吧,注意洗手就好。焊接挥发出来的烟,看过一个实验说铅含量很低 ...

有条件的话,焊板的地方装个排烟风扇,另外焊完板之后记得洗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条件的话,焊板的地方装个排烟风扇,另外焊完板之后记得洗手。

恩。弄个风扇抽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去一些公司拜访,看到有些电工兄弟,对是否含铅不了解,
刚才还在焊板子,下一秒就用手去抓面包或水果
我 ...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没有意识。现在矫枉过正了,有点恐铅了。还好职业体检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没有意识。现在矫枉过正了,有点恐铅了。还好职业体检时正常 ...

入了电子硬件这行,对比来看还是纯敲代码的差事好,桌面不会有脏乱的东西

网友AD:
与其担心接触,不如多关注吸入好一点

网友:
呵呵,活的可真精细,我是一只做有铅,因为个人感觉有铅比无铅手焊要好焊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与其担心接触,不如多关注吸入好一点

的确是。

网友(2019-12-28):
铅会在400度产生铅蒸汽。应该问题不大。触摸完了以后用含有酒精的洗手液洗手。

网友:
有铅和无铅,成本上来讲,相差不大的,一个平米相差也就10-15元,可以忽略不计。
有铅可焊性高于无铅,想对来说,好焊接一点。
无铅环保,出口某些国家的产品,必须要无铅。不能用有铅替代。

网友(2020-02-03):
无铅一般量大的无铅

网友:
一直用有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