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DK调试ZYNQ7000 流水灯程序出现内存读取错误,咋办?

楼主(2019-04-24):
在Xilinx SDK 2016.4中写好最简单的流水灯程序,连接上ZYNQ7000开发板,下载好程序,右键单击工程ps_pl_led > Run As > Launch on Hardware (System Debugger)后,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while launching program:
Memory read error at 0xF8000B50. Invalid DAP ACK value: 6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万分谢谢!!!
注:程序生成 BOOT.bin,通过从 Flash 和 SD 卡启动,运行正常。

网友A:
断电重新上电看看?

网友B:
一般是下载线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新上电看看?

断电重启,还是一样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下载线接触不好~~

可是,下载程序都正常,就是调试程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