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新推出的IDE开发环境STM32CubeIDE,支持Linux,MacOS和Windows

楼主(2019-04-25):
说明:
1、STM32CubeIDE就是之前ST收购的TrueStudio+STM32CubeMX二合一。
2、TrueStudio是GCC + Eclipse方案。
3、下载器支持JLINK和STLINK。

Windows版本百度云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t6EC_zgETLN6Ih_s1bP4w  提取码:t4u7

当前支持的系统和提供的下载:

基本规格特性:

实际测试发现,打开这个软件的时间略长,要占用1GB以上的内存空间。
作为IDE,这块有待后续版本优化,像Embedded Studio,几乎可以做到秒开,即使是性能差点的电脑上。

STM32CubeIDE效果:

网友:
谢谢楼主,有空试下,一直觉得MDK界面不好用.

网友A:
能把MDK的工程转到这个开发环境下面吗?

MDK编译慢得要死

网友B:
segger 有个开发环境,但是网上资料太少了,上手困难,但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内存要白菜价了?

网友D:
这好像基于eclips的,上手容易程度还是没有mdk,好久试试看。

网友:
eclipse 卡的要死

网友E:
实际测试发现,打开这个软件的时间略长,要占用1GB以上的内存空间。

听起来像是一个内存泄漏bug,以前流量器firefox常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Eclipse 对电脑配置有要求是个缺点,优点是插件多,也可以自己写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起来像是一个内存泄漏bug,以前流量器firefox常有类似的问题

ecllipse 是基于java的 加载慢正常

网友F:
eclipse是最好用的IDE,没有之一,就是加载的时候慢点

网友G:
我也喜欢用eclipse,编辑功能很不错,各种插件
启动慢这个没办法了,但我觉得编译也挺慢的,也可能是我没配置好,比IAR慢好多,很久没用MDK的

网友:
只是工具,自己用着顺手最好。ST的软件让编程都傻瓜化了。

网友H:
奇怪了,我怎么就对 Eclipse 没有好感呢。
以前用 RVDS 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好用,这不单单是我一个人觉得,后面,整个公司全面转向 MDK。

网友:
免费的要支持,周末测试下

网友:
有机会时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eclipse是最好用的IDE,没有之一,就是加载的时候慢点

国内厂商有用Eclipse 来编译8位机的,编译的bin 6k多,编译一次要10几分钟, 就算是16核的 1700 编译一次也得几分钟,这厂商算是把edipse给毁了。

网友J:
看上去软件直接把cubemx集成进去了,这个比较爽。 另外已经建立的cubemx工程 不能直接更换MCU型号这个不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也喜欢用eclipse,编辑功能很不错,各种插件
启动慢这个没办法了,但我觉得编译也挺慢的,也可能是我没配 ...

请问一下eclips有木有像vs那样自动完成提示的插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国内厂商有用Eclipse 来编译8位机的,编译的bin 6k多,编译一次要10几分钟, 就算是16核的 1700 编译一次 ...

这么看来,我用eclips编译zynq,重建bsp的时候,也需要1分多钟,不比mdk快多少。

网友:
用过,不好用,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lipse是最好用的IDE,没有之一,就是加载的时候慢点

难用的要死

网友K:
也就是免费的优点,配合gc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eclips有木有像vs那样自动完成提示的插件?

eclipse的是被动代码提示,.  ->  :: 这些才会主动触发
需要自动补全和代码提示就:Alt+/
网上有主动 自动补齐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也就是免费的优点,配合gcc

除了免费外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有插件可扩展性很好,现在很多原厂的IDE都是基于eclipse的
当然缺点也不少,主要缺点就是慢

网友:
有空可以试试看,现在用的是装了iar插件的eclipse,蛮好用的,虽然有些小问题,但是基本不影响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看来,我用eclips编译zynq,重建bsp的时候,也需要1分多钟,不比mdk快多少。 ...

MDK5.2以上得  多核编译 速度一点都不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MDK的工程转到这个开发环境下面吗?

MDK编译慢得要死

使用AC6,飞一般的感觉,此贴

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400-1-1.html

网友:
ST的野心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gger 有个开发环境,但是网上资料太少了,上手困难,但界面还是不错的

有资料,我发过

性能越来越强劲的Embedded Studio与MDK和IAR性能PK与模板制作方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1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要白菜价了?

好像是基于JAVA搞的,巨耗内存,比价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基于eclips的,上手容易程度还是没有mdk,好久试试看。

eclipse尝试了,不顺手,等后面再升级几个版本了,试试。

楼主:
的确是,之前还以为是我们的电脑性能太挫了,但测试Emebdded Studio可以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起来像是一个内存泄漏bug,以前流量器firefox常有类似的问题

谢谢,后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喜欢用eclipse,编辑功能很不错,各种插件
启动慢这个没办法了,但我觉得编译也挺慢的,也可能是我没配 ...

的确是,不仅启动慢,编译也非常慢,同样是GCC,跟Embedded Studio的差距略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AC6,飞一般的感觉,此贴

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

大师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奇怪了,我怎么就对 Eclipse 没有好感呢。
以前用 RVDS 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好用,这不单单是我一个人觉得, ...

我也很少用,主要是不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看来,我用eclips编译zynq,重建bsp的时候,也需要1分多钟,不比mdk快多少。 ...

MDK的话,可以使用现在推进的AC6。

飞一般的感觉,仅次于ES

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400-1-1.html

网友A:
我现在用的5.23, 5.27下载中, AC6 是啥东西?

网友D:
感觉编译速度比MDK快,值得一试。下面试试调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编译速度比MDK快,值得一试。下面试试调试功能。

MDK要选择AC6编译器,飞一般的感觉,体验下

AC5快要被淘汰掉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400-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MDK要选择AC6编译器,飞一般的感觉,体验下

AC5快要被淘汰掉了

有些中间件没法选择AC6呀,比如freertos和lw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中间件没法选择AC6呀,比如freertos和lwip

freerrtos已经支持了,此贴:

基于H7的RTX5和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例程,含AC6和AC5两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0011-1-1.html

而LwIP使用MDK携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5.23, 5.27下载中, AC6 是啥东西?

ARM Compiler6

网友:
刚刚试用了一下,集成的还是不错的,原先用 cubemx + gcc 还是要自己整合一套环境的,现在全部在一个界面里省心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看来,我用eclips编译zynq,重建bsp的时候,也需要1分多钟,不比mdk快多少。 ...

eclipse编译比mdk快多了,而且配合不同工具连,linux应用程序可以在windows环境下开发,还可以用gdb仿真

网友:
用这软件直接不能下程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国内厂商有用Eclipse 来编译8位机的,编译的bin 6k多,编译一次要10几分钟, 就算是16核的 1700 编译一次 ...

eclipse只是IDE,编译慢这个锅它不背,事实上在linux下用gcc编译比windows下的编译器都快,特别是MDK,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忍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eclipse尝试了,不顺手,等后面再升级几个版本了,试试。

标准的eclipse+插件比这个好用,当然makefile或者scons

网友I:
引用 网友F:
eclipse只是IDE,编译慢这个锅它不背,事实上在linux下用gcc编译比windows下的编译器都快,特别是MDK,我 ...

好多电工 分不清楚 IDE 和 编译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lipse只是IDE,编译慢这个锅它不背,事实上在linux下用gcc编译比windows下的编译器都快,特别是MDK,我 ...

linux  下的GCC 确实快,但是新的MDK  多核编译 速度也飞快。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多电工 分不清楚 IDE 和 编译器的。

很多简单应用,都是IDE,不用关心编译器和编辑器什么的。。。

网友L:
收费的吗?有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
mac都支持 有点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收费的吗?有没有什么限制

就是之前的TrueStudio搞了个马甲,免费的。

网友:
只要好用无所谓了!

网友:
一般基于eclipse修改的IDE,在windows上的版本,各种路径设置,工程配置文件轮着丢失,持续修环境要花很大精力,除非这种软件安装过后轻易不安装有交叉使用工具的其它软件,适合一个环境通吃不需要折腾的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eclips有木有像vs那样自动完成提示的插件?

不用插件吧!用快捷键Alt+?就可以提示

网友M:
现在每家mcu都出一个ide我电脑空间都不太够了。真是。就不能全做成一个只安装插件??

网友N:
以前用 SW4STM32 + CubeMX 就觉得还行,相比 Keil 我觉得 Eclipse 在编码方面还是更强大一些,只有涉及 gcc 的部分配置起来麻烦一些

网友:
謝謝提供,下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每家mcu都出一个ide我电脑空间都不太够了。真是。就不能全做成一个只安装插件?? ...

这是个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以前用 SW4STM32 + CubeMX 就觉得还行,相比 Keil 我觉得 Eclipse 在编码方面还是更强大一些,只有涉及 gcc ...

Embedded Studio使用GCC比较省事。跟用MDK和IAR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每家mcu都出一个ide我电脑空间都不太够了。真是。就不能全做成一个只安装插件?? ...

现在 SSD 便宜了,你看 Visual Studio 2017 只装 Windows 部分功能轻轻松松就能占用 20GB
而且 Visual Studio 不同版本还能共存

现在新电脑得考虑系统盘 512GB SSD 起步了

网友O:
既然是官方的ide,那就是亲儿子了,而且还是免费的。希望硬汉推教程

网友P:
工程从MDK移植过来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既然是官方的ide,那就是亲儿子了,而且还是免费的。希望硬汉推教程

等后面再更新几个版本了,再上,当前先简单了解下

之前Embedded Studio就是坑比较多,升级了两年后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工程从MDK移植过来麻烦吗??

你的工程支持GCC的话,就省事。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的工程支持GCC的话,就省事。

我在mac上装了一个,好像软件全英文的,不能设置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在mac上装了一个,好像软件全英文的,不能设置中文

我也在macbook上装了一个,很难用,mx配置时有的下拉框跑掉了,没办法用鼠标点,windows下面没发现这个错误。搞了个流水灯,已经跑起来了。准备移植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在mac上装了一个,好像软件全英文的,不能设置中文

MAC下用Embedded Studio,之前群友实测,非常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奇怪了,我怎么就对 Eclipse 没有好感呢。
以前用 RVDS 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好用,这不单单是我一个人觉得, ...

我也是,无感,慢,难用,吹它好用的只是跟风用,然后就单纯的认为他最好

网友:
用了一下,感觉速度比 keil快,就是发现只有debug,没发现download

网友:
打开就1G内存,我就跟它拜拜了!

网友Q:
单是这界面就可以甩MDK几条街了

楼主:
多位网友反映安装出现如下问题:

这个因为中文支持差造成的,将软件包放在非中文路径下即可正常安装。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单是这界面就可以甩MDK几条街了

暗黑主题挺不错的,但是发现鼠标点到一个宏的时候,高亮的部分很难看清,请问知道怎么改颜色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暗黑主题挺不错的,但是发现鼠标点到一个宏的时候,高亮的部分很难看清,请问知道怎么改颜色吗

截两张图,你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截两张图,你看下,就明白了

汉化步骤如下:

名称:language
位置:https://archive.eclipse.org/tech ... te/R0.16.1/2018-12/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汉化步骤如下:

名称:language

步骤3如下:红色文字打错了单词,应该是Eclipse

网友:
引用 网友Q:
步骤3如下:红色文字打错了单词,应该是Eclipse

谢谢,找到大本营了
http://www.eclipsecolorthemes.org/

还有一个用color theme的教程
https://blog.csdn.net/zhouchangshi/article/details/37901519

装了主题之后,还用Elclipse Market装了colour theme和DevStyle的Darkest,但是在preferences里面看不到,还是原来带的那些,奇怪了

网友:
可惜不支持stm8

网友R:
变量/函数自动补全功能咋整出来,只弄出来结构体提示自动补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变量/函数自动补全功能咋整出来,只弄出来结构体提示自动补全,,,

网友:
汉化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Q:
步骤3如下:红色文字打错了单词,应该是Eclipse

Darkest终于搞好了,多谢

网友:
已经在试用了。编写了几个程序,没啥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MDK要选择AC6编译器,飞一般的感觉,体验下

AC5快要被淘汰掉了

问题是cubemx生成的MDK工程 不直接支持AC6,还要改一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题是cubemx生成的MDK工程 不直接支持AC6,还要改一堆东西。

主要是ST整的FreeRTOS,FatFS,lwip没法用于AC6。

HAL库倒是没问题,其它的FreeRTOS,LWIP可用于MDK维护的,支持AC6。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主要是ST整的FreeRTOS,FatFS,lwip没法用于AC6。

HAL库倒是没问题,其它的FreeRTOS,LWIP可用于MDK维护 ...

楼主知道如何在这个IDE中仿真端口的输出波形吗?就像KEIL中的波形仿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知道如何在这个IDE中仿真端口的输出波形吗?就像KEIL中的波形仿真一样 ...

这个可以用SEGGER的J-Scope。

网友S:
只有64位版本?为什么我找不到32位系统安装的呢?官网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ST整的FreeRTOS,FatFS,lwip没法用于AC6。

HAL库倒是没问题,其它的FreeRTOS,LWIP可用于MDK维护 ...

请教下,现有的MDK +freemodbus 工程 怎么转成 CubeIDE + AC6 呢,项目都做大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现有的MDK +freemodbus 工程 怎么转成 CubeIDE + AC6 呢,项目都做大半了。 ...

CubeIDE不支持AC6,这里说的AC6是指的MDK里面的ARM Compiler6,用的是CLANG。

而CubeIDE是用的GCC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只有64位版本?为什么我找不到32位系统安装的呢?官网也没有

支持,是一个软件

网友:
各位高手,有谁清楚怎么下载么!

网友:
免费的要支持一下

网友:
马克,留名。
不想注册官网,

网友:
昨天晚上刚装上试用了一下,总体感觉还很不错,就是生成的代码还是 2 个空格缩进的,并且不可配置

网友:
一直在用eclipse+iar

网友:
试用了下,能用,但是进Debug速度真慢,ST-Link提供的虚拟串口非常方便。

编辑说明:修正图片尺寸

网友T:
真的太慢,我電腦intel 8代 i5-8400,32G Ram, SSD
跑起來跟烏龜一樣。比VS2015還慢。

网友:
刚才用这个IDE做了一个FREERTOS的LWIP的工程,编译了一下感觉比kei快同样的工程只需要8秒多kei要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真的太慢,我電腦intel 8代 i5-8400,32G Ram, SSD
跑起來跟烏龜一樣。比VS2015還慢。 ...

比vs慢是正常的,有哪家能比vs快。

网友U:
引用 网友J:
看上去软件直接把cubemx集成进去了,这个比较爽。 另外已经建立的cubemx工程 不能直接更换MCU型号这个不爽 ...

我也要这个功能,后来试了一个差不多的方法,你试一下。
新建一个新mcu,然后把老的导入,如果单片机不兼容的会有提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也要这个功能,后来试了一个差不多的方法,你试一下。
新建一个新mcu,然后把老的导入,如果单片机不兼 ...

感谢,下次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编译到18%就动不了。
make -j12 all

网友:
能在linux做32的开发,很优秀啊

网友:
谢谢楼主,有空试下,

网友:
这下好玩惨了

网友(2019-08-12):
调试器支持的有点少,再加上DAP LINK就更方便了。

网友:
支持stm32mp1多核调试不?

网友:
辅助小白的,真正要搞好还是自己写

网友V(2020-11-01):
STM32CubeIDE 支持非ST的MCU吗?  可以完全取代keil、iar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V:
STM32CubeIDE 支持非ST的MCU吗?  可以完全取代keil、iar吗?

看名字就知道啦,只支持自己家的stm32,并不能完全替代mdk

网友V:
引用 网友D:
看名字就知道啦,只支持自己家的stm32,并不能完全替代mdk

有没有开源的ide取代md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有没有开源的ide取代mdk的?

貌似只有通过vsc+GCC自己配啦。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F:
eclipse是最好用的IDE,没有之一,就是加载的时候慢点

大家都说Source Insight 和 VS Code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