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的坛友帮助在CSDN下个--野火STM32F429开发板适配TouchGFX

楼主(2019-04-25):
野火stm32f429开发板移植适配TouchGFX图形界面,dome例子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 ... 9?utm_source=bbsseo

网友A:
走淘宝代下吧  就一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淘宝代下吧  就一块钱

谢谢提醒,正在github上下载,有点慢

楼主:
花了1.84,找淘宝代下从CSDN上下了,发现和github上是一样的
# TouchGFXf429

#### 项目介绍
移植TouchGFX到秉火f429开发板上

#### 软件架构
软件架构说明

#### 安装教程

1. 安装TouchGFX4.9.3
2. 安装Keil 5
3. 安装下载驱动及软件

#### 使用说明

1. 使用TouchGFX生成代码时,选择stm32469平台,选择PC应该也可以没有试过
2. 配置完图形界面后,将根目录下generated和gui文件替换原工程文件,keil添加这两个文件夹下的.cpp,并且添加hpp路径
3. User文件夹内为SDRAM驱动

#### 作者

交流方式 QQ:(已删除)

#### 平台问题

野火stm32f429内部flash有限,并且没有提供外部扩展flash接口,所以爱好者生成的代码应该小于1M,否者烧录失败。
最好不要添加照片

#### 已知bug

上电开机需要复位,解决方法猜想,液晶屏的复位比芯片的复位慢,所以上电后,芯片给液晶发的指令是错误,后续有时间再修改

网友B:
你感觉这个东西和EMWIN相比,有哪些不足和优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感觉这个东西和EMWIN相比,有哪些不足和优点啊?

还没正式使用,不好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颜值甩EMWIN几条街,这个看颜值的时代,光这一点就能够吸引不少开发者了(当然很多人也是奔着颜值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正式使用,不好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颜值甩EMWIN几条街,这个看颜值的时代,光这一点就能够吸引不少 ...

ST收购了之后,肯定要大力推广的,毕竟花了钱买过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花了1.84,找淘宝代下从CSDN上下了,发现和github上是一样的
# TouchGFXf429

楼主,有没有研究TouchGFX曲线功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研究TouchGFX曲线功能怎样?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步步来,都有demo例程,可自己下下来,研究下

网友: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weixin_123/11078833

这个 麻烦顺帮忙下载 谢谢

网友:
要搞C++完全不会啊  能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