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拖动liveCharts控件到窗体提示创建组件CartesianCHart失败?

楼主(2019-04-25):
C# winform,拖动liveCharts控件到窗体提示创建组件CartesianCHart失败, 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具体情况见下图:

网友A:
winform装了wpf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form装了wpf的库?

都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装了~~~~~~~~~

啊,我错了,

万万没想到它在 winform 里调用了 wpf 的效果

你是按官方提示操作的?

https://lvcharts.net/App/examples/wf/Install

感觉像最后一步,添加程序集没操作一样

Browse for LiveCharts.WinForms.dll file, select it and then click Open, the file is normally located at ProjectLocation/bin/Deb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我错了,

万万没想到它在 winform 里调用了 wpf 的效果

是不是没新建一个工程都要在nuget中装一下livecharts?

我在自己新建的工程中,用nuget安装了一下nuget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没新建一个工程都要在nuget中装一下livecharts?

现在c# 的程序包都从 nuget里装吧,非常的方便,版本或者和其他不兼容,它会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