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CD WAV播放器PCB和固件发布

楼主(2019-04-25):
第八版了,听感会对得住各位烧友的。

拒绝DCDC,拒绝PLL,拒绝电荷泵,拒绝耦合、输出电容。
打造自已满意的极致纯净的播放器。

补充一点,PCB上的晶振频率33.8688,应该为22.5792.
耳机推荐32欧阻抗的大耳机。
[详细的元件清单和排序过的PCB文件在23楼.]]]

网友:
敬你的工匠精神!!!!!!!

网友:
mark一下,敬佩。

网友A:
pcb可以5元打样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可以5元打样吗呵呵

难道我发贴还不懂看时机。。。。。 ,必需5元可以成交。

网友B:
哪里有成品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成品卖?

我也想要个成品

网友:
顶一下冻鸟

网友C:
LZ能说明一下音量控制是通过代码算法实现还是DAC内部自带控制的吗?

网友:
各种搭桥焊,急死强迫症

网友:
厉害!都第8版了

网友:
成品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说明一下音量控制是通过代码算法实现还是DAC内部自带控制的吗?

DAC内部衰减.

网友:
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没有成品,自已装了一台听着。

网友D:
能公布下 原理图 就好了,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公布下 原理图 就好了,学学

直接画的PCB,焊上去就响,就三个IC,看一下走线就明白了。

楼主:
详细的元件清单,不清楚的跟贴。。我会详细说明。

"Bill Of Material For V8_Y.PCB"
"On 26-Apr-2019 at 17:28:07"

"Comment","Pattern","Quantity","Components"

"","SIP3","1","CON1"//SWD 下载线接口,烧写程序用,从方孔开始,依左到右分别是接下载线的GND,SWCLK,SWDIO
"0","3527","1","R8"//数摸地公共接口,可以直接短接,也可以焊0欧电阻。最好分开两根线直接连接到电池的负极上。
"100nF","C0603","20","C3 C5 C6 C7 C8 C10 C11 C12 C13 C14 C17 C18 C20 C23 C25 C27"
,,,"C28 C30 C31 C37"
"10K","R0603","4","R1 R2 R5 R6"
"10uF/16V","A3216","7","C1 C2 C21 C24 C26 C40 C42" //钽
"1117-3.3V","SOT-223","1","U2" //建议使用SPX1117
"1117-5V","SOT-223","2","U5 U7"//建议使用SPX1117
"120","R0603","2","R21 R22"
"20K","R0603","7","R7 R15 R16 R17 R18 R19 R20"
"2200pF","470PF","2","C33 C36" //WIMA 电容 100V,
//可以按自已调音风格换其它电容,如需高频12K以上更平坦可以使用1000PF,同时470P要换成330PF

"220UH","SMDRH73","1","L1" //屏蔽电感,可以使用10欧电阻代替
"220uF/16V","SMD-CT-7343","11","C4 C9 C15 C16 C19 C22 C29 C32 C38 C39 C41"//钽
"33","8P4R_0603","2","RP1 RP2" //阻排8P4R_0603
"22.5792","OSC","1","X1" //5*7有源贴片晶振
"4.7K","R0603","2","R3 R4"

"470PF","470PF","1","C34"
//可以按自已调音风格换其它电容,如需高频12K以上更平坦可以使用330PF,同时2200P要换成1000PF
"470pF","470PF","1","C35"
//可以按自已调音风格换其它电容,如需高频12K以上更平坦可以使用330PF,同时2200P要换成1000PF

"6.8K","R0603","6","R9 R10 R11 R12 R13 R14"

"CON","IDC-2","1","J2"  //2P 座。不用就直接焊电池正极线上去。
"DC5","DC5","1","J1"  //DC座,实际使用什么粗径跟你的充电器配合,天知道你用什么充电器。
"ERJI","ERJI4","1","J3" //音频插座 4节耳机插座 立体声音频插座 3.5mm口径
看图自已搜,如需提供网购地址可以私信。

"IMP809T","SOT-23","1","U1" //复位芯片
"LED","LED-K","1","LED1" //红绿两色LED 3mm直径
"OPA2134","SOP8A","1","U6"
"PCM1732U","SO28W","1","U4"
"STM32F105RCT6","LQFP64_M","1","U3"

"BONUN","MYBONUN","1","BONUN1" //
// 进口日本ALPS 大拨轮摆动开关 SLLB310400 贴片3脚 带固定柱点
"SW","SW","1","SW1" //船型开关,照图买。。说不清楚。
"TPA152","SOP8A","2","U8 U9"
TF自弹卡座一个。
右上那个超大蓝色电容3300UF/16V,可以按自已有的电容,能装下去尽量大容量就可以了。

下面是按弃号重新排序的PCB,焊接的时候对着焊就行。

网友E:
楼主做出成品吗?或者散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出成品吗?或者散件?

没有,散件也没有,就两块芯片自已玩的。

网友F:
楼主辛苦了,好东东,不过一楼附件打不开

网友:
绝对的工匠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了,好东东,不过一楼附件打不开

刚试了可以打开的,用的是 winrar 5.60

网友C:
LZ,请问单片机37脚GPIO引出来后接一个过孔后没有连线,是什么意思?
另外,电源开关单刀单掷另外两脚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请问单片机37脚GPIO引出来后接一个过孔后没有连线,是什么意思?
另外,电源开关单刀单掷另外两脚连接在 ...

37脚是I2S的MCLK输出脚,测试用的。因为已经用了MCO输出,当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它输出。不用管。
电源开关,是因为有可能买到其中一个脚是在左边,也有可能是右边的,为了兼容。都可以用的。目的是都可以跟中间脚接通就是了。

网友:
支持出半成品

楼主:
你们还在考虑5元的事??

网友G:
能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们还在考虑5元的事??

可否发3块给我,好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否发3块给我,好多米

5元,5片,还包邮。。找JLC.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有原理图就好了!

就三片IC,一片低通两片一样的耳放电路,看走线就知道了。我是直接画的PCB。习惯了。

网友:
楼主出一批套件吧,

网友I:
LZ有没有SPDIF同轴输入的播放器板?

网友:
木耳朵,也没钱烧这个,手上只有个AKG 的50bt不知道对比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有没有SPDIF同轴输入的播放器板?

没有,输入的是解码器,输出的是播放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否发3块给我,好多米

仅出一套。算上耳机值得的了。先拍先得。再送你两片PCB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59379791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