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E卡金手指画图问题

楼主(2019-04-25):
1、整个金手指部分没有绿油覆盖,那么整个金手指部分是否需要画上solder层?
2、金手指的下边是斜边倒角的,AD中如何表示?

网友A:
金手指就是焊盘。。。第二点,你在边上放个图说明,说要多少的角度,长多少。还有,金手指要用硬金。

网友B:
金手指部分画一大块solder层,倒角直接跟板厂沟通

网友C:
软件自带的模板里面有PCI的,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就是焊盘。。。第二点,你在边上放个图说明,说要多少的角度,长多少。还有,金手指要用硬金。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手指部分画一大块solder层,倒角直接跟板厂沟通

谢谢,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没有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自带的模板里面有PCI的,可以参考

谢谢,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