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Z4205 TF卡启动Ubuntu网口不通

楼主(2019-04-25):
收了块EBAZ4205,改成了TF卡启动,烧入了pynq_z2_v2.3.img Ubuntu镜像,启动分区放入如下文件:
上电后能进Ubuntu,网口灯闪,但无法ping通,手动设IP也无法ping通,如下图

是否有人遇到类似问题,求教大神如何解决
或者有没有其他可用的启动文件?

网友:
用 mii 查一下是否能扫描到 phy。boot 期望的 phy 地址是 0 mii 接口。扫描不到的原因很多,phy 地址跟 boot 对不上,phy 在复位,phy 损坏等等。

网友A:
一直在忙公司项目在,这个板子放了一段时间。楼主已经开始启动Ubuntu了啊!没有打算使用那个NAND FLASH吗

网友:
网卡配置这里有,
https://hhuysqt.github.io/zynq1/#more

烧写的这个pynq镜像,IP固定的是192.168.2.99, 网页端口9090。
如果不是直连,连接路由器, 还需要修改ip  /etc/network/interfaces.d/eth0
添加dns, 网才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忙公司项目在,这个板子放了一段时间。楼主已经开始启动Ubuntu了啊!没有打算使用那个NAND FLASH吗 ...

焊了个TF卡座,用SD启动了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 eth0 有收发,没有错误,可以认为硬件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的 IP 地址时 192.168.2.99,netmask 是 255.255.255.0,所以 ping 115.239.210.27 的时候会查 arp 表,如果没有记录的话,需要查路由表看看这个包应该发到哪里。结论就是你需要配置网关,或者 ping 一下同网段的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 eth0 有收发,没有错误,可以认为硬件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的 IP 地址时 192.168.2.99 ...

硬件是没问题,用另一个ramfs系统是可以ping通的。

截图ping不通的这个,后来在ubuntu将eth0:1禁掉,将eth0设为固定IP,网线直连上位机,还是ping不通。怀疑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是没问题,用另一个ramfs系统是可以ping通的。

截图ping不通的这个,后来在ubuntu将eth0:1禁掉,将e ...

如果想深究一下,可以在上位机上装 wireshark 来抓包,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C:
LZ我用了你的文件可以启动了,但是会卡在mount root filesystem这里
[    1.306723] evm: HMAC attrs: 0x1
[    1.310126] hctosys: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    1.320580] md: Waiting for all devices to be available before autodetect
[    1.327349] md: If you don't use raid, use raid=noautodetect
[    1.334083] md: Autodetecting RAID arrays.
[    1.338117] md: Scanned 0 and added 0 devices.
[    1.342578] md: autorun ...
[    1.345313] md: ... autorun DONE.
[    1.348802]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dev/mmcblk0p2...
[    1.360999] mmc0: new high speed SD card at address 0260
[    1.366865] mmcblk0: mmc0:0260 SD    1.86 GiB
[    1.372866]  mmcblk0: p1 p2
[    1.474443]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1.482512] VFS: Mounted root (ext4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    1.490154] devtmpfs: error mounting -2
[    1.494264]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312K (c0830000 - c087e000)
[    1.500624]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working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ee Linux Documentation/init.txt for guidance.
[    1.513671] CPU: 1 PID: 1 Comm: swapper/0 Not tainted 4.4.30-xillinux-2.0 #
1
[    1.520695] Hardware name: Xilinx Zynq Platform
[    1.525249] [<c0017128>] (unwind_backtrace) from [<c00128e0>] (show_stack+0
x10/0x14)
[    1.532948] [<c00128e0>] (show_stack) from [<c02d7804>] (dump_stack+0x7c/0x
9c)
[    1.540158] [<c02d7804>] (dump_stack) from [<c00b424c>] (panic+0x84/0x1fc)
[    1.547016] [<c00b424c>] (panic) from [<c05cb8e4>] (kernel_init+0xb8/0xe4)
[    1.553866] [<c05cb8e4>] (kernel_init) from [<c000f238>] (ret_from_fork+0x1
4/0x3c)
[    1.561410] CPU0: stopping
[    1.564101] CPU: 0 PID: 0 Comm: swapper/0 Not tainted 4.4.30-xillinux-2.0 #
1

我的SD卡创建了两个分区:一个fat32分区放你的启动文件,一个ext4分区是空的。能共享一下你的ext4文件系统?
或者如何改uEnv.txt用别的根文件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我用了你的文件可以启动了,但是会卡在mount root filesystem这里
我的SD卡创建了两个分区:一个fat32分 ...

烧 pynq的镜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烧 pynq的镜像

pynq的镜像在这个帖子里吗?不在的话,我上网搜。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nq的镜像在这个帖子里吗?不在的话,我上网搜。

pynq就是用python搞zynq那个东西?

网友E(2019-06-05):
怎么样?搞通了没有?我的板子也到我,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样?搞通了没有?我的板子也到我,我试试看。

用5V供电可以ping通,用12V供电ping不通。比较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ynq的镜像在这个帖子里吗?不在的话,我上网搜。

http://www.pynq.io/board.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pynq.io/board.html

谢谢!我的板子已经跑起来linux,网络也通了。并且可以更新PL了。

网友F:
你是SD卡启动还是NANDFLASH启动,在那个里面调试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SD卡启动还是NANDFLASH启动,在那个里面调试程序

SD卡启动,fpga可以在linux下直接更新bit或bin文件,可以不需要Xilinx USB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