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MDK选中的字符和变量高亮

楼主(2019-04-26):
最近在用mdk调试stm32,奇怪之前是有选中变量后,相同的变量会高亮,更改了版本之后,就没有这个功能,怎样才能够开启,我的是mdk5.27

网友:
keil有这功能?我都是全工程搜索一个个看的。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有的工程可以,有的不行,我把uvproj这个文件留着,其他文件删除后,重新打开就有相同字符选中高亮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有的工程可以,有的不行,我把uvproj这个文件留着,其他文件删除后,重新打开就有相同 ...

V5的版本支持。

楼主:
mdk对相同的支持力度不行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吧,我不用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