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stm32模拟地的问题

楼主(2019-04-26):
以前的电路是vref+直接接3.3v电压,凑合着用,现在想改一下

1.模拟参考电源vref+ vref- 我用一个独立的基准电源芯片来供电,vref-和板子的gnd是独立的,只是单点连接,这样处理对不对

2.adc和dac(4-20ma)的电路用的是vref+ 和vref-  ,但是这个基准电源芯片的输出只有10ma,肯定不够,这个怎么处理,如果不用基准电源芯片供电给模拟电路,是不是会造成输出和采集不准

3.外部电压是12转5V ,5再转3.3 ,12转5布线是直连接,没有敷铜,5转3.3和后面的数字电路敷铜处理,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A:
上个图看看

1.大体正确. 基准的供电是什么? VREF-和GND在哪连接?

2. VREF+电流就几十个uA, 楼主想用基准供VDDA ?

3.输入12V转5V不敷铜效果有时比敷铜好,尤其是纹波比较大的情况下.  数字电路一般推荐敷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

1.大体正确. 基准的供电是什么? VREF-和GND在哪连接?

vref通过一个3.0vl的ldo芯片供电
VREF-和GND 通过一条线,接一个0欧姆电阻
模拟电路如果用3.3v供电,不用vref供电是不是会不准啊